51单片机温度控制程序+仿真(按键设置上中下限)

楼主(2018-12-16):
1.可按键设置上中下限
2.有声光报警
3.有风扇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main.h"

  char code LED_display[14]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0x89,0XC7};  //共阳数码管段码
                             // 0     1    2   3     4    5    6     7   8    9    -                    H    L
  char code bit_sel[4] = {0x01,0x02,0x04,0x08};
  char dis[4];

unsigned char TL0_temp;         /*暂存TL0的初值*/
unsigned char TH0_temp;         /*暂存TH0的初值*/
#define INT_CLOCK 5 /*INT_CLOCK为定时值,单位为ms ,此处定义为5ms*/
#define CRY_FREQUENCY 12000000 /*CRY_FREQUENCY为晶振频率,单位为Hz*/

bit flag = 0; //0-正温度  1-负温度
sbit key1 = P3^2;  //设置按键
sbit key2 = P3^3;  //增量按键
sbit key3 = P3^4;  //减量按键

bit bKey1,bKey2,bKey3;
uchar countSet = 0;

sbit ledRed = P1^0;             //红灯
sbit ledYellow = P1^1;         //黄灯
sbit ledGreen = P1^2;         //绿灯

sbit fan = P1^6;  //风扇
sbit beep = P1^5; //蜂鸣器

char shutDowmH = 85; //关机温度
char SetH = 65;          //高温上限
char SetL = 30;          //低温下限

char alarm = 0;
sbit DQ=P3^6;           /* 18B20数据引脚*/

#define temp_h P3|=0x40//单片机向DS18B20输出高电平
#define temp_l P3&=0xbf//单片机向DS18B20输出低电平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Timer0_init()
{
        unsigned long T0_temp;                                     /*暂存T0的初始值        */
        T0_temp = 65536-((INT_CLOCK *CRY_FREQUENCY /1000)/12);    /*T0初始值计算公式,参考教科书*/
        TL0_temp = T0_temp & 0xff;
        TH0_temp = T0_temp >> 8;
        TL0 = TL0_temp;
        TH0 = TH0_temp;
        TMOD |= 0x01;
        TR0 = 1;
        ET0 = 1;
        EA = 1;                                               /*开定时器0中断*/

}

void INT0_Init()
{
        EX0 = 1;
        IT0 = 1;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ms)//延时1毫秒(不够精确的)
{
        unsigned int i,j;
   for(i=0;i<ms;i++)
    for(j=0;j<100;j++);
}

void keyScan()
{

   if(!key2)
   {
     delay1ms(300);
         if(!key2)
           bKey2 = 1;
   }
   if(!key3)
   {
     delay1ms(300);
         if(!key3)
           bKey3 = 1;
   }
}

//数码管显示温度值

void displayTemp(uint temp)
{
        uchar i;

           if(countSet == 0) //显示实际的测试温度
        {
        if(flag == 1)  //负温度
        {

                dis[0] = 11;
                dis[1] = 10;
                dis[2] = temp/100;
                dis[3] = temp%100/10;
        }
        else //正温度
        {

           dis[0] = 11;
           dis[1] = temp/1000;
           dis[2] = temp%1000/100;
           dis[3] = temp%1000%100/10;

        }
        }
        else if(countSet == 1) //显示设置的温度下限
        {
            dis[0] = 1;  //显示'1'

                dis[1] = 10;
                dis[2] = SetL/10;
                dis[3] = SetL%10;

        }
        else if(countSet == 2) //显示设置的温度上限
        {
           dis[0] = 2;  //显示'2'

                dis[1] = 10;
                dis[2] = SetH/10;
                dis[3] = SetH%10;
        }
        else if(countSet == 3) //显示设置的关机温度
        {
            dis[0] = 3;  //显示'3'

                dis[1] = 10;
                dis[2] = shutDowmH/10;
                dis[3] = shutDowmH%10;
        }

}

/***********ds18b20延迟子函数(晶振12MHz )*******/

void delayms(uint x)//延时1ms
{
        uint y,z;
        for(y=x;y>0;y--)
                for(z=110;z>0;z--);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Ds18b20_reset()//DS18B20初始化
{
        uchar count;
        uint i=2200;
        temp_l;
        for(count=240;count>0;count--);//延时480us
        temp_h;
        while(DQ&&(i>0)) i--;
        for(count=240;count>0;count--);//延时480us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uchar Ds18b20_read()//从DS18B20读一个字节
{
        uchar i,count,dat;
        for(i=8;i>0;i--)
        {
                dat>>=1;
                temp_l;
                for(count=1;count>0;count--);
                temp_h;//此语句必须有,参考datasheet的P15
                for(count=1;count>0;count--);
                if(DQ)
                        dat|=0x80;
                for(count=30;count>0;count--);
        }
        return dat;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Ds18b20_write(uchar dat)//向DS18B20写一个字节
{
        uchar count;
        uchar i;
        for(i=8;i>0;i--)
        {
                temp_l;
                for(count=1;count>0;count--);

                if(dat&0x01==0x01)
                        temp_h;
                else
                        temp_l;
                for(count=30;count>0;count--);
                temp_h;
                dat>>=1;
        }
}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u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int dat;
            uchar dat1,dat2;//保存读出的温度
                Ds18b20_reset();
                Ds18b20_write(0xcc);
                Ds18b20_write(0x44);//发送温度转换命令
                delayms(1000);//延时1s,等待温度转换完成
                Ds18b20_reset();
                Ds18b20_write(0xcc);
                Ds18b20_write(0xbe);//发送读温度寄存器命令
                dat1=Ds18b20_read();
                dat2=Ds18b20_read();
            if(dat2 >= 240)         //负温度
                {
                                dat=(~(dat2*256+dat1)+1)*(0.0625*10);
                                flag = 1;
            }
                else  //正温度
                {
                      flag = 0;
                          dat=(dat2*256+dat1)*(0.0625*10);
                }
                return dat;
}

void main()
{

         uint temp;
          Timer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INT0_Init();

          EA = 1;           //开总中断
          fan = 0;
          countSet = 0;
        while(1)
        {
            if(countSet == 0)
                temp =         ReadTemperature();  //采集DS18B20的温度值
                if(flag == 1)  //负温度
                {
                      ledYellow = 0;   //黄灯亮
                          ledRed = 1;
                          ledGreen = 1;
                          displayTemp(temp); //显示温度
                          fan = 0;//风扇关闭
                          alarm = 0;
                }
                else
                {
                     if(temp/10 > shutDowmH)
                         {
                              dis[0] = 11;
                      dis[1] = 11;
                      dis[2] = 11;
                      dis[3] = 11; //数码管熄灭
                                  ledYellow = 1;   //灯全熄灭
                              ledRed = 1;
                              ledGreen = 1;
                                  fan = 0; //风扇停转
                                  alarm = 0;
                         }
                         else if(temp/10 > SetH)
                         {
                            displayTemp(temp); //显示温度
                                ledYellow = 1;   //指示灯变红
                              ledRed = 0;
                              ledGreen = 1;
                                   fan = 1; //风扇开启
                                        alarm = 1;
                         }
                         else if(temp/10 > SetL)
                         {
                            displayTemp(temp); //显示温度 或者设置
                                ledYellow = 1;   //指示灯变绿
                              ledRed = 1;
                              ledGreen = 0;
                                   fan = 1; //风扇开启
                                 alarm = 0;
                         }
                         else
                         {
                            displayTemp(temp); //显示温度
                                ledYellow = 0;   //指示灯变黄
                              ledRed = 1;
                              ledGreen = 1;
                                   fan = 0; //风扇关闭
                                   alarm = 0;
                         }
                }

                keyScan();
                if(bKey2)  //温度加
                {
                  bKey2 = 0;
                  if(countSet == 1)         //设置低温
                  {
                      if(SetL < SetH)
                            SetL++;
                  }
                  if(countSet == 2)          //设置高温
                  {
                      if(SetH < shutDowmH)
                            SetH++;
                  }
                  if(countSet == 3)          //设置关机温度
                  {
                      if(shutDowmH < 99)
                            shutDowmH++;
                  }
                }
                if(bKey3)        //温度减
                {
                  bKey3 = 0;
                  if(countSet == 1)          //设置低温
                  {
                      if(SetL > 0)
                            SetL--;
                  }
                  if(countSet == 2)          //设置高温
                  {
                      if(SetH > SetL)
                            SetH--;
                  }
                  if(countSet == 3)         //设置关机温度
                  {
                      if(shutDowmH > SetH)
                            shutDowmH--;
                  }
                }

        }
}

unsigned char count_5ms = 0;
unsigned int count_5s = 0;

void T0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TH0_temp;
        TL0 += TL0_temp;

        count_5ms++;
        if(count_5ms >= 4)
           count_5ms = 0;

    P2 = 0X00;
        P0 = LED_display[dis[count_5ms]];
        P2 = bit_sel[count_5ms];

        if(alarm == 1)
        {

           if(count_5s < 1000)
           {
              count_5s++;
                  beep = !beep;
           }
        }
        else
          count_5s = 0;
}

/*
  外部中断0服务处理函数,记录“设置”按键按下的次数
*/

void int_int0() interrupt 0
{
        countSet++;
        if(countSet > 3)
          countSet = 0;
}

网友A(2020-05-30):
你好 请问void Ds18b20_reset()//DS18B20初始化
{
        uchar count;
        uint i=2200;
        temp_l;
        for(count=240;count>0;count--);//延时480us
        temp_h;
        while(DQ&&(i>0)) i--;
        for(count=240;count>0;count--);//延时480us
temp_h和temp_l是代表了拉高总线和拉低总线吗?为何延时不用上边刚定义的函数,要用count呢?

网友B(2018-12-26):
你好。我是新手,dis[1]=11,为什么数码管熄灭啊

网友C(2019-04-29):
楼主发全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