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一枚,有没有大神可以帮我看看这个篮球计分板为什么不能计分?

楼主(2018-12-16):
不知道为什么只能清零,而加减分都不能实现。课设急着用,真的拜托啦!

网友A:
原来你爱整multisim,那给你一个电路玩咯

网友B(2020-09-04):
本来就是个加法计数器

网友C:
看电路图中按键快捷方式都是空格当然就清零了,要每个设置为不同的按键。

网友C:
觉得电路可简化,加几控制几个脉冲即可,按理说这样用一片160加其他逻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