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手持式超声测距仪设计(TFT彩屏+US-100源码)

楼主:
      学校举行的设计大赛已经结束,虽然在这次比赛中并没有获得比较好的成绩,但总算是基本完成了设计的样品,在这里想分享下我的设计过程,希望能对一些人有所帮助,也希望能学到更多东西。
      首先是这次设计的主题,设计的是手持式超声测距仪,用到的主要硬件有51单片机、1.44寸的TFT彩屏、蜂鸣器、US-100超声波头。然后想法是想把测到的距离通过彩屏来显示。
实物部分:

代码部分:
      第一部分是启用超声波头的函数:

这里的之所以要这么多个_nop_();是因为US-100超声波头发射超声波时,Trig管脚需要接收到一个10us以上的高电平才会发射超声波,这里一个_nop_();延迟1us。
     第二部分则是对返回来的数据进行处理:

代码里面的注释写的比较清楚,这里就不详细讲。这里提一下我写的代码这个是显示两位小数,单位是M,根据超声波头的精度,是可以写到3位小数,根据资料,误差是在0.003m左右,然后这里是不用对温度进行处理,因为这个超声波头里面就自带温度检测,测出来的时间已经修正了,是按照波速340m/s来算的。
       第三部分就是TFT彩屏的初始化、写数据、写命令、读数据等函数,这里就不介绍了。
       第四部分就是TFT彩屏上显示文字和字符的函数,文字通过字模转化来显示,这里采用16*16的点阵,而字符是通过ASCII码的顺序来显示,是8*16点阵,这里显示文字和字符分开用了两种方法,详细说明在代码注释中有。
       第五部分就是加了蜂鸣器,这部分的代码也比较简单,只是让蜂鸣器在测量完成时响一声提示测距完成,所以这里也不做过多介绍。
       最后给大家提供改进的几个思路,可以考虑增加蓝牙测距的模式,通过手机打开蓝牙,写一个APP,在手机这个APP上控制测距并将数据返回到手机中,这个想法是在比赛中见到的,当然也还有很多很好的想法(这就是在比赛中被完爆的原因),像外壳加了磁体等吸附装置可以吸附在任意位置测距,超声波头装在舵机上可以旋转等,这里就不一一举出了。有问题或建议的可以提出来交流,最后希望我整理的这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ring.h>
#include<tft.h>

sbit Trig = P3^1;        //定义超声波引脚
sbit Echo = P3^0;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long S=0;
bit      flag =0;
unsigned char disbuff[4]           ={ 0,0,0,0,};

void fengmingqi()                //蜂鸣器加启用超声波函数
{
       u8 i,j=100;
           while(j)
           {
           for (i=0;i<80;i++)
           {
              beep=1;
                  delay(1);
                  beep=0;
                  delay(1);
           }
                for (i=0;i<100;i++)
           {
              beep=1;
                  delay(2);
                  beep=0;
                  delay(2);
           }
           j--;
           }
                StartModule();
             while(!Echo);
             TR0=1;
             while(Echo);
             TR0=0;
         Conut();

           while(1){         //让蜂鸣器响一下
           beep=1;
           }

}

void Conut(void)                                         //计算距离
        {                                                                 //通过计时器计算,计时器的单位是1us,所以下面S是=(time*340)/2/10000(单位是cm)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if((S>=450)||(S<2)||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
          flag=0;

          Fast_DrawFont_GBK16(40,70,RED,WHITE,"超出范围");
         }
         else
         {

          disbuff[0]=S%1000/100;
          disbuff[1]=S%1000%100/10;
          disbuff[2]=S%1000%10 %10;                                                         //这里可以通过fmod函数计算第三位小数,然后自行添加就好
          switch (disbuff[0])                                                                 //通过switch给出数值
          {
              case (0):        Display_ASCII8X16(40, 70,"0"); break;
                  case (1):        Display_ASCII8X16(40, 70,"1"); break;
                  case (2):        Display_ASCII8X16(40, 70,"2"); break;
                  case (3):        Display_ASCII8X16(40, 70,"3"); break;
                  case (4):        Display_ASCII8X16(40, 70,"4"); break;
          };
          Display_ASCII8X16(50, 70,".");
          switch (disbuff[1])
          {
              case (0):        Display_ASCII8X16(60, 70,"0"); break;
                  case (1):        Display_ASCII8X16(60, 70,"1"); break;
                  case (2):        Display_ASCII8X16(60, 70,"2"); break;
                  case (3):        Display_ASCII8X16(60, 70,"3"); break;
                  case (4):        Display_ASCII8X16(60, 70,"4"); break;
                  case (5):        Display_ASCII8X16(60, 70,"5"); break;
                  case (6):        Display_ASCII8X16(60, 70,"6"); break;
                  case (7):        Display_ASCII8X16(60, 70,"7"); break;
                  case (8):        Display_ASCII8X16(60, 70,"8"); break;
                  case (9):        Display_ASCII8X16(60, 70,"9"); break;
          };
          switch (disbuff[2])
          {
              case (0):        Display_ASCII8X16(70, 70,"0"); break;
                  case (1):        Display_ASCII8X16(70, 70,"1"); break;
                  case (2):        Display_ASCII8X16(70, 70,"2"); break;
                  case (3):        Display_ASCII8X16(70, 70,"3"); break;
                  case (4):        Display_ASCII8X16(70, 70,"4"); break;
                  case (5):        Display_ASCII8X16(70, 70,"5"); break;
                  case (6):        Display_ASCII8X16(70, 70,"6"); break;
                  case (7):        Display_ASCII8X16(70, 70,"7"); break;
                  case (8):        Display_ASCII8X16(70, 70,"8"); break;
                  case (9):        Display_ASCII8X16(70, 70,"9"); break;
          };
           Display_ASCII8X16(80, 70,"M");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
          Trig=1;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void Font_Test(void)                //显示文字
{
        LCD_Clear(WHITE);
        Fast_DrawFont_GBK16(24,20,BLACK,WHITE,        "洞穴测距仪");
        delay(1000);
}

void main()                           //主函数
{
#ifdef MCU_STC12
        P3M1 &= ~(1<<2),        P3M0 |=  (1<<2);        //P3.2 set as push-pull output mode
#endif
           lcd_initial();
           LCD_Clear(WHITE);
           bl=1;
       TMOD=0x01;
           TH0=0;
           TL0=0;
           ET0=1;
           EA=1;
           Font_Test();
           daoshu3s();
           fengmingqi();
}

uchar code Zk_ASCII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2,0x06,0x0c,0x18,0x30,0x60,0xc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