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总线器件如何多用?

楼主(2018-12-16):
如DS18B20 DHT11等都是单总线控制,如果想要控制多个DHT11 采集不同地点的数据,该如何写程序。一个IO对应一个外扩。我把一个的程序 复制粘贴 改下名字写第二个采集,但运行的只有一个,数据显示的十位个位还一样, 是程序运行下来就执行一个了,我加WHILE(1)无限执行,还是一个。求解决。

网友A(2022-08-18):
DS18B20本身有64位ROM,一条线能接几百个,靠地址分辨传感器。
DHT11只是采集数据,数字方式传输,本身没有可用于分辨的ID,每条线只能接1个。
如果每个IO对应一个外扩,可以通过复制,改名,读取接在每个IO的数据,定义一个二维数组,把温湿度分别放在对应的数组里,比如int data[10][2]  data[0][0]放0号的温度data[0][1]放0号湿度,以此类推。
出现只能运行一个,需要仔细检查复制过来的程序,还有定义的IO。我做的测8个口温湿度都正常,你的思路对,可能就是复制过来的或者定义的IO,出现错误

网友B:
两种DS18B20多点测温示例

DS18B20单线多点温度测量 仿真.rar

DS18B20多路测温报警 仿真.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