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程序上电与程序烧录执行的问题

楼主(2018-12-16):
我想写一条语句,它在程序烧录后能执行一次,在我关闭电源后,上电后就不能执行。这个想法能实现吗,怎么实现

网友A:
也就是说 这个程序烧录到单片机后只执行一次?用eeprom设置一个标志位吧,能实现,具体程序自己去构思吧

网友B:
选一个带EE的单片机,或者外挂一个24C02, 搞一个标志位就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