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数码管显示温度并报警,只允许用三个按键和两个数码管(仿真+程序)

楼主(2018-12-16):
      楼主最近做到一个作业,要求用51单片机做一个风扇温控检测系统,其功能大概就是:当温度达到设定值时候,风扇电机开始转动,以达到散热的目的,题目本身没有什么意思,有意思的是想要用尽可能少的元器件来完成这项工作,要求使用两个数码管,其他没说,所以我就加了3个按键,大体思路是这样的,开机以后,正常显示温度,按下SET键位时候,进温度设置,两个按键+和-设置数值。再按一次SET保存并退出。
     最有意思的在于用了两个标志位,这两个标志位简直没把我绕晕。现在完成了,发出来大家一起看看,不在于代码多好,在于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我把文件发上来了,大家一起学习交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_Nop()  _nop_()        //定义空指令

/*-----------------------------------------------
                  IO口定义
-----------------------------------------------*/
sbit LED_R = P1^6;     //红灯
sbit BEEP = P2^1;      //蜂鸣器
sbit MOTOR = P2^2;     //电机

sbit KEY_ADD = P2^5;    //加
sbit KEY_DEC = P2^4;    //减
sbit KEY_SET = P2^3;    //确认

sbit ONE = P2^6;       //个位位选
sbit TEN = P2^7;       //十位位选

sbit DQ=P1^7;            //DS18B20数据

sbit SDA=P1^1;            //模拟I2C数据传送位
sbit SCL=P1^0;            //模拟I2C时钟控制位

/*-----------------------------------------------
                    定义变量
-----------------------------------------------*/
unsigned char Set_Flag=0;        //
unsigned char Set_Value=40;         //设定值
unsigned char Tempature = 0;     //温度
unsigned char num=40;            //数字
unsigned 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数码管段选
unsigned char Data=0;
char Temp[12];
bit ack;                      //应答标志位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t)
{
        int i,j;
        for(i=t;i>0;i--)
                for(j=125;j>0;j--);
}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微秒级延时
{
while(i--);
}

/*-----------------------------------------------
                  DS18B20初始化
-----------------------------------------------*/
void ds1820rst(void)                /*ds1820复位*/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5);         //延时
        DQ = 0;                         //DQ拉低
        delay_18B20(10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
        delay_18B20(40);
}

unsigned char ds1820rd(void)//从18b20读取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10);
          }
           return(dat);
}
void ds1820wr(unsigned char wdata)/*写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wdata&0x01;
                 delay_18B20(25);
                 DQ = 1;
                 wdata>>=1;
        }
}
//读取DS18B20温度值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温度值
unsigned int read_18b20(void)/*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
        unsigned char a,b;
        unsigned char tem;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44);//*启动温度转换*/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be);//*读取温度*/
        a=ds1820rd();
        b=ds1820rd();
        tem=((b<<4)|(a>>4));        //将高低字节组合成字
  //Delay_ms(50);
        return tem;        //完成温度转换
}

/*-----------------------------------------------
                数码管
-----------------------------------------------*/
//共阴数码管
//动态扫描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Data)
{
                  //P3 = 0;
                        ONE = 1; //打开个位位选
      TEN = 0;
                        P3 = table[Data/10];//送个位
                        Delay_ms(5);//延时
      P3 = 0;        //防止重影
      //Delay_us(5);

                        TEN = 1;
      ONE = 0;
                        P3 = table[Data%10];
                        Delay_ms(5);
      P3 = 0;
      //Delay_us(5);
}

/*-----------------------------------------------
                   按键处理函数
-----------------------------------------------*/
char S_F=0;
unsigned char Key_Value(void)
{
  if(!KEY_ADD || !KEY_DEC||!KEY_SET)  //   检测是否有任意按键按下
  {
    Delay_ms(20);
    Set_Flag = 1;                       //切换到显示设置值
    if(!KEY_ADD)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
        Delay_ms(10); //延时去抖,一般10-20ms
        if(!KEY_ADD)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没有按下则退出
        {
        while(!KEY_ADD);//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没有释放则一直等待
               {
                      if(num<99)    //加操作
                  num++;
                            }
        }
            }

    if(!KEY_DEC)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
          Delay_ms(10); //延时去抖,一般10-20ms
          if(!KEY_DEC)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没有按下则退出
          {
            while(!KEY_DEC);//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没有释放则一直等待
          {
            if(num>0)  //减操作
                  num--;
          }
        }
      }

  if(!KEY_SET)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
        Delay_ms(10); //延时去抖,一般10-20ms
        if(!KEY_SET)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没有按下则退出
        {
                  //Set_Flag = 0;
          while(!KEY_SET);//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没有释放则一直等待
               {
             //将当前值作为设定值

            //Set_Flag = 0;    //切换到显示温度值
                            }
         if(S_F)
                                         Set_Flag=0;
        }

      }
    }

    Set_Value = num;
    return (num);

}

/*-----------------------------------------------
                      24C02初始化
-----------------------------------------------*/
/*------------------------------------------------
                    启动总线
------------------------------------------------*/
void Start_I2c()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SCL=1;
  _Nop();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_Nop();
  _Nop();
  _Nop();
  _Nop();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_Nop();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
  _Nop();
  _Nop();
  _Nop();
  _Nop();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_Nop();
  _Nop();
}
/*------------------------------------------------
                    结束总线
------------------------------------------------*/
void Stop_I2c()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μ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_Nop();
  _Nop();
  _Nop();
  _Nop();
}

/*----------------------------------------------------------------
                 字节数据传送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c);
功能:  将数据c发送出去,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数据,发完后等待应答,并对
     此状态位进行操作.(不应答或非应答都使ack=0 假)
     发送数据正常,ack=1; ack=0表示被控器无应答或损坏。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BitCnt)&0x80)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_Nop();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_Nop();
      _Nop();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
      _Nop();
      _Nop();
      _Nop();
     SCL=0;
    }

    _Nop();
    _Nop();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_Nop();
    _Nop();
    SCL=1;
    _Nop();
    _Nop();
    _Nop();
    if(SDA==1)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_Nop();
    _Nop();
}

/*----------------------------------------------------------------
                 字节数据传送函数
函数原型: unsigned char  RcvByte();
功能:  用来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并判断总线错误(不发应答信号),
     发完后请用应答函数。
------------------------------------------------------------------*/
unsigned char  RcvByte()
{
  unsigned char retc;
  unsigned char BitCnt;

  retc=0;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_Nop();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us
        _Nop();
        _Nop();
        _Nop();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_Nop();
        _Nop();
        retc=retc<<1;
        if(SDA==1)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_Nop();
        _Nop();
      }
  SCL=0;
  _Nop();
  _Nop();
  return(retc);
}

/*----------------------------------------------------------------
                     应答子函数
原型:  void Ack_I2c(void);

----------------------------------------------------------------*/
void Ack_I2c(void)
{

  SDA=0;
  _Nop();
  _Nop();
  _Nop();
  SCL=1;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
  _Nop();
  _Nop();
  _Nop();
  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_Nop();
  _Nop();
}
/*----------------------------------------------------------------
                     非应答子函数
原型:  void NoAck_I2c(void);

----------------------------------------------------------------*/
void NoAck_I2c(void)
{

  SDA=1;
  _Nop();
  _Nop();
  _Nop();
  SCL=1;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
  _Nop();
  _Nop();
  _Nop();
  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_Nop();
  _Nop();
}

/*----------------------------------------------------------------
                    向有子地址器件发送多字节数据函数
函数原型: bit  ISendStr(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suba,ucahr *s,unsigned char no);
功能:     从启动总线到发送地址,子地址,数据,结束总线的全过程,从器件
          地址sla,子地址suba,发送内容是s指向的内容,发送no个字节。
           如果返回1表示操作成功,否则操作有误。
注意:    使用前必须已结束总线。
----------------------------------------------------------------*/
bit ISendStr(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suba,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no)
{
   unsigned char i;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suba);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0)return(0);

   for(i=0;i<no;i++)
    {
     SendByte(*s);            //发送数据
     Delay_ms(1);
       if(ack==0)return(0);
     s++;
    }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向有子地址器件读取多字节数据函数
函数原型: bit  ISendStr(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suba,ucahr *s,unsigned char no);
功能:     从启动总线到发送地址,子地址,读数据,结束总线的全过程,从器件
          地址sla,子地址suba,读出的内容放入s指向的存储区,读no个字节。
           如果返回1表示操作成功,否则操作有误。
注意:    使用前必须已结束总线。
----------------------------------------------------------------*/

bit IRcvStr(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suba,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no)
{
   unsigned char i;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suba);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0)return(0);

   Start_I2c();
   SendByte(sla+1);
      if(ack==0)return(0);

   for(i=0;i<no-1;i++)
    {
     *s=RcvByte();              //发送数据
      Ack_I2c();                //发送就答位
     s++;
    }
   *s=RcvByte();
    NoAck_I2c();                 //发送非应位
   Stop_I2c();                    //结束总线
……………………

网友A:
程序好像有问题。。。

网友A:
楼主用的时候有警告吗

楼主(2019-01-20):
引用 网友A:
程序好像有问题。。。

存储数据那里仿真做不了,应该是有问题的,谢谢批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时候有警告吗

我的是灯光警告呢。

网友B(2020-06-10):
那个文件可以仿真出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那个文件可以仿真出来吗

老是,停留在15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