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哥的stm32f103mini开发板用串口连外设的疑惑,检查了好多遍,调试了好久,就是...

楼主(2018-12-16):
前辈大神开开法眼瞥一眼,带带新人看看哪里出了问题,卡了好久啦
GY-MCU90615 模块的功能:该模块为串口输出数据,使用者通过串口连接后,发送输出指令,例如 0xA5+0x45+0xEA 给模块,模块将连续输出温度数据,模块输入命令,由外部控制器发送至 GY-MCU90615 模块(十六进制)
模块输出格式,每帧包含 9 个字节(十六进制)如果不连接模块,按照下面程序把指令数据 0xA5+0x45+0xEA 发送到电脑的串口助手也可以正常收到,
本人怀疑是中断处理程序出了问题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模块在51的程序中可以正常返回温度数据,拿usb to ttl 连接电脑通过串口助手u也可以正常返回温度数据电脑的串口助手或51读到的数据部分如下:
5A 5A 45 04 0D 65 0A AA 23
5A 5A 45 04 0D 72 0A AA 30
5A 5A 45 04 0D 72 0A AA 30

这9个字节的解释如下:
①.Byte0:   0x5A        帧头标志
②.Byte1:   0x5A        帧头标志
③.Byte2:   0X45        本帧数据类型(0X45:温度数据)
④.Byte3:   0x04       数据量(以下 4 个数据 2 组为例)
⑤.Byte4:   0x00~0xFF   数据 1 高 8 位
⑥.Byte5:   0x00~0xFF   数据 1 低 8 位
⑦.Byte6:   0x00~0xFF   数据 2 高 8 位
⑧.Byte7:   0x00~0xFF   数据 2 低 8 位
⑨.Byte8:   0x00~0xFF   校验和(前面数据累加和,仅留低 8 位)

唯独在stm32上没现象:LED0一直在闪,进入了中断,但在液晶屏上不显示rebuff[4]/16,rebuff[【3]/16的值
在usart.c中使能了接收中断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t rebuff[9];//用与存储模块通过串口返回给32的温度的数组
char sign=0;
int i=0;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RESET)//是否为串口接收中断
        {
                //如果收到数据
                if(!sign)
                {
                rebuff[i]=USART_ReceiveData( USART1);//读数据

                }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IT_RXNE);//清除标志位
                 i++;
        if(i==9)//一帧数据九个字节是否接收完毕
        {
                        sign=1;
                LED0=!LED0;
                i=0;
        }
}
}
int main(void)
{
        LED0=1;
        LED1=1;
         sign=0;//在主程序中将标志清零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USART_SendData( USART1,0xA5);//设置模块串口的波特率9600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等待发送完毕
USART_SendData( USART1,0xAE);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等待发送完毕
USART_SendData( USART1,0x53);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等待发送完毕

USART_SendData( USART1,0xA5);//上电输出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等待发送完毕?
USART_SendData( USART1,0x51);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等待发送完毕
USART_SendData( USART1,0xF6);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等待发送完毕
        while(1)
        {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10,10,200,24,24,"jiayou");

                 USART_SendData( USART1,0xA5);//连续输出  0xA5+0x45+0xE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等待发送完毕
                 USART_SendData( USART1,0x45);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等待发送完毕
              USART_SendData( USART1,0xE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等待发送完毕

             LCD_ShowxNum(30,250,rebuff[4]/16,200,24,0);                                //显示 数字
                 LCD_ShowxNum(130,280,rebuff[3]/16,200,24,0);                                //显示
    }
}

楼主:
5A 5A 45 04 07 E9 09 B5 AB

网友A:
想办法显示一下调试的中间结果,找到出问题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办法显示一下调试的中间结果,找到出问题的地方

   sign=0;//在主程序中将标志清零,总在想这里的清零对于中断处理函数中是否有作用,万一触发接收中断是在while(1)大循环里,在while(1)外面的sign=0;这条语句能被执行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