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AC0832信号发生器的仿真设计(方波、三角波、梯形波、锯齿波)

楼主(2018-12-16):
一、设计要求
设计一个能产生方波、三角波、梯形波、锯齿波的波形发生器。
二、方案论证
方案 :利用单片机AT89C51编写程序,然后将产生信号通过DAC0832(数模转换器)转化成模拟信号,输入信号经运放电路后信号放大,低通滤波是输出的信号稳定不失真,通过四个按键来选择输出的波形。AT89C51单片机为很多嵌入式控制系统提供了一种灵活性高且价廉的方案。
方案二:集成运算放大器应用于波形发生器。正弦波和非正弦波产生电路常常作为信号源,利用正弦波振荡电路(RC桥式正弦波振荡器)产生正弦波,用集成运放构成方波发生器和三角波发生器一般包括比较器和RC积分器。此方案实现起来比较复杂,对运算电路要有严格的分析,所需要的东西较多。
方案比较:采用方案一,该信号发生器具有体积小,价格低,性能稳定优点。

三、理论设计
3.1原理分析
利用单片机AT89C51编写程序,然后将产生信号通过DAC0832(数模转换器)转化成模拟信号,输入信号经运放电路后信号放大,低通滤波是输出的信号稳定不失真,通过四个按键来选择输出的波形。

图3-3  DAC0832的引脚图

3.4电流/电压转换放大电路
由于从DAC0832转换出来的模拟信号为电流信号,将DAC0832输出的信号经过电流/电压转换放大电路转变为电压信号。本设计中使用的运放为LM324,LM324运算放大器是价格便宜的带差动输入功能的四运算放大器
图3-4 电流/电压转换放大电路
3.5按键输入电路
按键使由一组按压式或触摸式开关构成的阵列,是一种常用的输入设备。键盘可分为编码式键盘和非编码式键盘两种。

3.6系统总体结构图

四、电路仿真及仿真结果分析
4.1电路图
四个按键,每按一次按键后输出对应的波形。双极性电压输出,电压幅值可调。
4.2方波仿真结果
4.3三角波仿真结果
4.4梯形波仿真结果
4.5锯齿波仿真结果
五、心得体会

通过本次课程设计,使我对课程所学理论知识的深化和提高,我了解和掌握了单片机应用系统的软硬件设计过程、方法及实现,为以后设计和实现更难得应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本次设计工程中,遇到了很多得问题,对硬件方面的各种知识并不是非常理解。对于单片机设计,硬件电路还是比较简单,但是在程序设计上,费了很大的功夫,对于程序不是那么容易上手,查找书籍并参考了网上的例子,才得以把实验完成。要设计一个成功的电路,必须要有耐心,要有坚持的毅力,因此在整个设计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都是用在程序上面的,很多子程序事可以借鉴书本上的,但怎样衔接各个子程序比较重要。完成这次设计后,我在书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又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define DAC_PORT P2 //DAC0832连接端口
#define K_SQU 1        // 方波标志
#define K_TRI 2        //三角波标志
#define K_TRA 3        //梯形波标志
#define K_SAW 4        //锯齿波标志
sbit DAC_CS_WR=P3^0; //ADC0832使能口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全局变量
u8 mode;//模式:
u16 freq;//频率
u8 time;//计次参数
u8 AM;//调幅

void Timer0Int(void);
void scanKey(void);
void sys_int(void);
void squ_wave(u8 location);
void tri_wave(u8 location);
void tra_wave(u8 location);
void saw_wave(u8 location);

void Timer0Int(void)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2;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9C;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9C;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

void scanKey(void)
{

        if(K1==0)
        {
                mode=1;
        }

        if(K2==0)
        {
                mode=2;
        }

        if(K3==0)
        {
                mode=3;
        }

        if(K4==0)
        {
                mode=4;
        }
}
void sys_int(void)
{
        time=0;
        DAC_CS_WR=0;
        DAC_PORT=0;
        mode=0;
        freq=100;//默认频率100Hz
        AM=255;//最大幅度
}

void squ_wave(u8 location)//方波函数
{
        if(location<50)
                DAC_PORT=AM;
        else
                DAC_PORT=0x00;
}

void tri_wave(u8 location)//三角波函数
{
        u8 y;
        if(location<50)
                y=(50-location)*AM/50;
        else
                y=(location-50)*AM/50;
        DAC_PORT=y;
}
void tra_wave(u8 location)//梯形波函数
{
        u8 y;
        if(location<25)
                y=0xFF;
        else if(location<50)
                y=(50-location)*AM/25;
        else if(location<75)
                y=0;
        else
                y=(location-75)*AM/25;
        DAC_PORT=y;
}
void saw_wave(u8 location)//锯形波函数
{
        DAC_PORT=location*AM/100;
}

void Timer0Work() interrupt 1 //中断服务函数
{
        switch(mode)
        {
            case K_SQU:squ_wave((u8)((time*freq/100)%100));break;  //计算出波的位置
                case K_TRI:tri_wave((u8)((time*freq/100)%100));break;
                case K_TRA:tra_wave((u8)((time*freq/100)%100));break;
                case K_SAW:saw_wave((u8)((time*freq/100)%100));break;
        }
        time++;
        if(time>=100)//计数100次
                time=0;
}

int main(void)
{
        sys_int();
        Timer0Int();
        while(1)
        {
                scanKey();
        }
}

网友A:
用哪个版本的Proteus打开呢?

网友B:
谢谢分享!!!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哪个版本的Proteus打开?

Proteus7.5

网友C:
这个很给力,必须支持

网友D:
大神,我弄成功了,不胜感激

网友E(2019-03-18):
感谢, 下了这么多个,这套资料总算仿真成功,感谢楼主的贡献

网友F:
楼主 我是小萌新  就是问一下如果说要输出其他的波形例如正弦波是不是可以继续用这个电路然后只是在单片机编程方面修改就可以啦

网友G:
可以,倾向于方案二

网友H(2019-04-23):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proteus的仿真电路图文件

网友I:
为什么我的不出结果呀

网友I:
好啦,是我自己的问题,谢谢楼主~~

网友J(2019-05-23):
我想问一下楼主如何改变三角波的频率

网友K:
请问楼主这是双极性输出吗?我看电路图好像单极性电压输出啊?

网友L:
您好,如果要在同一个图中显示方波正弦波等该怎么改

网友M:
楼主,这个梯形波怎改了频率为130HZ 之后,波形就不对了,应该怎么修改啊

网友N(2019-07-03):
貌似我下载了能打开,我用的是winrar新版解压的

网友O(2019-10-01):
谁能告诉下这个lm324怎么接+-10v电压

网友P:
为啥我的波形显示不对?

网友Q(2019-12-13):
引用 网友I:
好啦,是我自己的问题,谢谢楼主~~

我的也不出结果呀 什么情况

网友R:
做的真好,按键设计很合理

网友S(2020-02-25):
楼主 我的为什么不显示结果呢

网友S:
引用 网友I:
好啦,是我自己的问题,谢谢楼主~~

你好  问一下 结果怎样出来的呢?

网友T:
引用 网友I:
好啦,是我自己的问题,谢谢楼主~~

怎么搞,我的也不出

网友U(2020-04-08):
那正弦波呢

网友V:
楼主我想问下编写各个函数时的具体思想

网友W:
楼主可以联系你吗

网友W:
楼主有STM32版本的发生器设计吗

网友X(2020-06-10):
请问有没有用DAC0832控制直流电机调速的啊?

网友Y:
我也出不了波形救济孩子

网友Z:
请问正弦波函数怎么写呢?

网友AA:
如果弄硬件的话,可以成功吗

网友AB:
这个要好好学习下,谢谢分享。

网友AC:
咦为什么题目介绍说用80C51图上和程序确实80C52啊?如果要用80C51我直接把图上的80C52换成80C51,然后把程序#include "reg52.h"改成#include "reg51.h"就可以了吗?

网友AD(2020-12-15):
锯齿波怎么改成上升的啊?

网友AE(2022-10-22):
顶呀,楼主,好资源

网友AF(2023-05-28):
感谢博主,真的棒了我大忙

网友AG(2024-04-15):
感谢好心人!!

网友AH(2024-05-16):
有波形产生流程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