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51程序,如何把三个程序何为一个写进单片机

楼主:
一个流水灯的程序,一个呼吸灯,一个数码管显示程序,三个何为一个程序,拜托大神指导3

网友A(2018-12-17):
把三个程序合并成为一个
建议依程序,画出流程图,看到流程图你就会明白了。

1、先将各个程序画成框图。
2、将三个框图流程串联起来。
3、重新整合框图,走通各个分支。
4、在按框图写程序。

网友B:
首先,你需要知道你要实现什么功能;
然后,根据功能将软件实现思路理出来(整体的流程)
接着,如果上面三个都需要,将他们整理成可被调用的函数
最后,根据思路,设计main函数并调用相应的子函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三个程序合并成为一个
建议依程序,画出流程图,看到流程图你就会明白了。

能不能帮我写下程序参考

网友D:
用按键分别控制三段程序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