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c8t6、ds1302的电子时钟电路+程序设计

楼主:
这是电路图,用了3个595驱动两个4位共阴数码管,按键、蜂鸣器、指示灯都忘记画了

#define DS1302_SCK_PIN        GPIO_Pin_7        //ds1302sck
#define DS1302_IO_PIN         GPIO_Pin_6    //ds1302io
#define DS1302_CE_PIN         GPIO_Pin_5   //ce
#define KEY1                  GPIO_Pin_15 //按键
#define KEY2                  GPIO_Pin_14
#define KEY3                  GPIO_Pin_13
#define KEY4                  GPIO_Pin_12
#define DEEP                  GPIO_Pin_11//蜂鸣器
#define LIGHT                 GPIO_Pin_8//指示灯

这些是代码里引脚的IO定义

做好的效果,还有些BUG,需要完善

功能有显示时间 时分秒 年月日 周
修改时间(星期是通过算法算出来的)
闹钟

#include "stm32f10x.h" //STM32头文件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flash.h"

#define FLASH_START_ADDR  0x0801f000          //写入的起始地址
//READ_RTC_ADDR[7] =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读取时间的命令地址,已经通过读写操作来直接实现这些地址
//WRITE_RTC_ADD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写时间的命令地址
my_time TIME = {0};  //显示时间的结构体
u8  smgduan[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u8 nz[2]={8,20};
u8 b=0,c=0x00,d=0x00;
u8 k1=0,k4=0,w=4,num=0;
u8 key1,key4;
u16 j,i,a;
//---DS1302时钟初始化2016年5月7日星期六12点00分00秒。---////---DS1302时钟初始化2016年5月7日星期六12点00分00秒。---//
u8 init_time[] = {0,0X18,0x20,0x25,0x11,0x07,0x18}; //初始化时间:秒 分 时 日 月 周 年
u8 write[]= {0x80,0x82,0x84,0x86,0x88,0x8a,0x8c};//写秒void display_real_time(void);
u8 setime[7];
u8 timedata[8];
u8 weixian[8]={0x10,0x20,0x40,0x80,0x01,0x02,0x04,0x08};

static void ds1302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ds1302_writebyte(u8 byte_1);//写一个字节; byte是保留字,不能作为变量
static void ds1302_writedata(u8 addr,u8 data_);//给某地址写数据,data是c51内部的关键字,表示将变量定义在数据存储区,故此处用data_;
static u8 ds1302_readbyte(void);//读一个字节
static u8 ds1302_readdata(u8 addr);//读取某寄存器数据;
static void DS1302_delay_us(u16 time);  //简单延时1us
void changetime(void);//改变显示内容
char switchkey1(void);//判断KEY1按下的时间
char switchkey4(void);//判断KEY4按下的时间
void shiftout(u8 num);//595函数
void putOut(char a,char b,char c);//595函数2
void setimeput1(char w);//日期显示
void setimeput(char w);//SETMODE 显示
void setimes(void);//设置时间函数
void clok(void); //闹钟
void nzs(u8 a);//闹钟开关
void fs(char w);

int main()
{
ds1302_gpio_init();

//USART1_Init(115200);
//DS1302_Init();
while(1)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1));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4));
key1=0;
key4=0;
d=0xff;
c=0xff;

a=FLASH_R(FLASH_START_ADDR);//从指定页的地址读FLASH
b=a&1;
key1=switchkey1();
key4=switchkey4();

display_real_time();
setimeput1(4);
if(key1>=99)
setimes();
if(key1>10&&key1<50)
changetime();
if(key4<90&&key4>=30)
clok();
if(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2)==0)
    {delay_ms(20);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2)==0)
    b=!b;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2));
   a=nz[0]*1000+nz[1]*10+b;
delay_ms(10);
FLASH_W(FLASH_START_ADDR,a);
    }
nzs(b&1);
GPIO_WriteBit(GPIOA,LIGHT,(BitAction)(b));
}
}

void feng()
{
GPIO_WriteBit(DS1302_PORT,DEEP,(BitAction)(0));
delay_ms(100);
GPIO_WriteBit(DS1302_PORT,DEEP,(BitAction)(1));
delay_ms(20);
}

void nzs(u8 b)
{
if(b==1)
{
nz[0]=a/1000;
nz[1]=(a-(nz[0]*1000))/10;
if(setime[4]==nz[0]&&setime[5]==nz[1])
{
while(setime[4]==nz[0]&&setime[5]==nz[1]&&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2))
{
feng();
display_real_time();
setimeput1(4);
}
}
else
GPIO_WriteBit(DS1302_PORT,DEEP,(BitAction)(1));
}
else
GPIO_WriteBit(DS1302_PORT,DEEP,(BitAction)(1));
}
char switchkey1(void)//判断按键1按下的时间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1)==0)
    delay_ms(1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1)==0)
          {
          k1=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1)&&k1<150)
        {
            delay_ms(10);
         k1++;
        }
          }
   return k1;
   }

char switchkey4(void)//判断按键4按下的时间
   {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4)==0)
    delay_ms(10);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4)==0)
          {
          k4=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4)&&k4<150)
        {
            delay_ms(10);
         k4++;
        }
          }
   return k4;
   }

void changetime(void)//按键1改变显示内容
{        num=0;
i=0;
     while((c&0x10))
    {
      setimeput1(0);
         delay_ms(1);
      if(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1)==0)
        {        delay_ms(1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1)==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1)==0&&num<42)
                {
                 delay_ms(25);
                 num++;
                }
           }
           if(num>40||i>4000)
           break;
           if(num<10&&num>2)
                 {   c=1;
              while(c&0x01)
               {
                        for(j=0;j<60;j++)
                        {
                        GPIO_WriteBit(GPIOA,GPIO_Pin_3,(BitAction)(0));
               shiftout(smgduan[TIME.week]);
                  shiftout(~0x04);
               shiftout(0);
                  GPIO_WriteBit(GPIOA,GPIO_Pin_3,(BitAction)(1));
                  delay_us(20);
                        GPIO_WriteBit(GPIOA,GPIO_Pin_3,(BitAction)(0));
               shiftout(255);
                  shiftout(255);
               shiftout(255);
                  GPIO_WriteBit(GPIOA,GPIO_Pin_3,(BitAction)(1));
                  delay_us(30);
                        }
                 delay_ms(1);
                          i++;
                if(!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1))
                     {
                             delay_ms(1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1))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1)==0&&num<42)
                       {
                        delay_ms(25);
                         num++;
                        }
                           c=0x00;
                          }

                           }
                          if(num>40||i>4000)
                    break;
                         }
             }
          }
}

void setimeput(char w)        //SET MODE 时间显示
{
//for(i=0;i<5;i+=2)
//  {
//   timedata[i]=setime[w]/10;
//   timedata[i+1]=setime[w]%10;
//   w++;
//  }
fs(w);
      for(i=0;i<2;i++)
         {
        for(i=0;i<4;i++)
         {
          putOut(0,~weixian[i],timedata[i]);
          delay_us(50);
          }
                 for(i=4;i<8;i++)
           {
            putOut(timedata[i],~weixian[i],0);
            delay_us(50);
           }
        }

          }

                //0x10,0x20,0x40,0x80,0x01,0x02,0x04,0x08
void fs(char w)
{
timedata[0]=setime[w]/10;
timedata[1]=setime[w]%10;
timedata[2]=10;
w++;
timedata[3]=setime[w]/10;
timedata[4]=setime[w]%10;
timedata[5]=10;
w++;
timedata[6]=setime[w]/10;
timedata[7]=setime[w]%10;
}

void setimeput1(char w) //时间显示函数
{
//for(i=0;i<5;i+=2)
//  {
//   timedata[i]=setime[w]/10;
//   timedata[i+1]=setime[w]%10;
//   w++;
//  }
fs(w);
  for(j=0;j<10;j++)
    {
      for(i=0;i<2;i++)
         {
        for(i=0;i<4;i++)
         {
          putOut(0,~weixian[i],timedata[i]);
          delay_us(100);
          }
                 for(i=4;i<8;i++)
           {
            putOut(timedata[i],~weixian[i],0);
            delay_us(100);
           }

                }
  }
}

void putOut(char a,char b,char c) //595函数
{
        GPIO_WriteBit(GPIOA,GPIO_Pin_3,(BitAction)(0));
     shiftout(255);
        shiftout(255);
     shiftout(255);
        GPIO_WriteBit(GPIOA,GPIO_Pin_3,(BitAction)(1));
                delay_us(1);
        GPIO_WriteBit(GPIOA,GPIO_Pin_3,(BitAction)(0));
     shiftout(smgduan[a]);
        shiftout(b);
     shiftout(smgduan[c]);
        GPIO_WriteBit(GPIOA,GPIO_Pin_3,(BitAction)(1));
        delay_us(50);

}

void setimes(void)//设置时间函数
{
u8 s2=0,week;
num=0;
i=0;
while(d&0x10)
{
i++;
setimeput(w);
delay_us(50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1)==0)
  {
        delay_ms(1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1)==0)
{
  if(s2<2)
   {
    init_time[0]=(setime[6]/10)*16+setime[6]%10;
    init_time[1]=(setime[5]/10)*16+setime[5]%10;
    init_time[2]=(setime[4]/10)*16+setime[4]%10;
    num=0;
    w=0;
    }
  if(s2>1&&s2<4)
   {
    init_time[3]=(setime[2]/10)*16+setime[2]%10;
    init_time[4]=(setime[1]/10)*16+setime[1]%10;
    init_time[6]=(setime[0]/10)*16+setime[0]%10;
    DS1302_Init();
    delay_ms(10);
    setime[3]=0;
    if (setime[1]==1||setime[1]== 2)
    {
        setime[1]+=12;
        setime[0]-=1;
    }
    setime[3]=(setime[2] + 1 + 2 * setime[1] + 3 * (setime[1] + 1) / 5
    + setime[0] + setime[0] / 4 - setime[0] / 100 + setime[0]/ 400) % 7;
    week=setime[3]%10;
    if(setime[3]%10==0)
        week=7;
    init_time[5]=week;
       DS1302_Init();
       delay_ms(10);
      d=~d;
    }
s2++;
if(s2>4)
{
d=0x00;
break;
}
         }
if(s2>4)
break;
if(i>8000)
break;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4))
    {delay_ms(1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4))
{
  num++;
  if(num>2)
  num=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4));
}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2))
    {delay_ms(15);
    if(!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2))
            {
         setime[w+num]=setime[w+num]+1;
      if(setime[4]>23||setime[w+num]>59)
           setime[w+num]=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2));
     }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3))
    {delay_ms(15);
    if(!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3))
            {
          if(w+num==4&&setime[4]==0)
         setime[0]=23;
         if(setime[w+num]==0&&w+num!=4)
         setime[w+num]=59;

         setime[w+num]=setime[w+num]-1;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3));
         }
         }
if(s2>2)
break;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1));
}

void clok(void)
{
nz[0]=a/1000;
nz[1]=(a-(nz[0]*1000))/10;
num=0;
while(b&0x1)
{
w=0;
timedata[0]=nz[w]/10;
timedata[1]=nz[w]%10;
timedata[2]=10;
w++;
timedata[3]=nz[w]/10;
timedata[4]=nz[w]%10;
for(i=0;i<4;i++)
{
putOut(timedata[4],~weixian[4],0);
            delay_us(30);
for(i=0;i<4;i++)
         {
          putOut(0,~weixian[i],timedata[i]);
          delay_us(50);
          }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2))
    {delay_ms(15);
    if(!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2))
            {
         nz[num]=nz[num]+1;
      if(nz[0]>23)
           nz[0]=0;
        if(nz[num]>59)
          nz[num]=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2));
     }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3))
    {delay_ms(15);
    if(!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3))
            {
         if(num==0&&nz[0]==0)
         nz[0]=23;
         if(nz[num]==0&&num!=0)
         nz[num]=59;

         nz[num]=nz[num]-1;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3));
         }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1))
{
delay_ms(15);
if(!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1))
{
num++;
if(num>1)
num=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1));
}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4))
{
delay_ms(15);
if(!GPIO_ReadInputDataBit(DS1302_PORT,KEY4))
{
b=!b;
a=nz[0]*1000+nz[1]*10+b;
delay_ms(10);
FLASH_W(FLASH_START_ADDR,a); //从指定页的地址写入FLASH

}
}
delay_us(500);
}
}

//基本IO设置
static void ds1302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开启GPIOD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设置GPIO的基本参数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DS1302_SCK_PIN | DS1302_CE_PIN|KEY1|KEY2|KEY3|KEY4;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这两个普通端口设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输出速度50MHz
    GPIO_Init(DS1302_PORT, &GPIO_InitStruct);

     //设置GPIO的基本参数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KEY1|KEY2|KEY3|KEY4 ;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输入
    GPIO_Init(DS1302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DS1302_IO_PIN|DEEP;         //这里最好设成开漏,当然也可以普通推挽,但是需要后面一直切换输入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开漏输出,需要接上拉,不需要切换输入输出了。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输出速度50MHz
    GPIO_Init(DS1302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GPIO_Pin_3|GPIO_Pin_2|GPIO_Pin_5|LIGHT; //选择端口号(0~15或all)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选择IO接口工作方式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设置IO接口速度(2/10/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写一个字节
//数据和地址都是从最低位开始传输的
static void ds1302_writebyte(u8 byte_1)
{
    u8 i = 0;
    u8 t = 0x01;

    for(i = 0;i<8;i++)
    {
        if((byte_1 & t) != 0)     //之前的问题出在这里,32的位带操作不能赋值0和1之外的值。
        {
            DS1302_DATOUT = 1;
        }
        else
        {
            DS1302_DATOUT = 0;
        }

        DS1302_delay_us(2);
        DS1302_SCK = 1;  //上升沿写入
        DS1302_delay_us(2);
        DS1302_SCK = 0;
        DS1302_delay_us(2);

        t<<= 1;
    }
    DS1302_DATOUT = 1;      //释放IO,后面读取的话会准确很多
    DS1302_delay_us(2);     //因为如果写完之后IO被置了低电平,开漏输出模式下读取的时候会有影响,最好先拉高,再读取
}

//地址写数据
static void ds1302_writedata(u8 addr,u8 data_)
{
    DS1302_CE = 0;        DS1302_delay_us(2);
    DS1302_SCK = 0;        DS1302_delay_us(2);
    DS1302_CE = 1;        DS1302_delay_us(2);    //使能片选信号

    ds1302_writebyte(addr);    //方便后面写入,转化之后是地址寄存器的值,
    ds1302_writebyte(data_);
    DS1302_CE = 0;        DS1302_delay_us(2);//传送数据结束,失能片选
    DS1302_SCK = 0;     DS1302_delay_us(2);//拉低,准备下一次写数据
}

//读取一个字节,上升沿读取
static u8 ds1302_readbyte(void)
{
    u8 i = 0;
    u8 data_ = 0;

//因为上面已经把端口设置为开漏,电路外部接了山拉电阻,可以不切换输入输出模式,直接使用。
    //    DS1302_DAT_INPUT();

    DS1302_SCK = 0;
    DS1302_delay_us(3);
    for(i=0;i<7;i++)   //这里发现设为8的话输出数据不对,很乱
    {
        if((DS1302_DATIN) == 1)
        {
            data_ = data_ | 0x80;    //低位在前,逐位读取,刚开始不对,估计是这个的问题
        }
        data_>>= 1;
        DS1302_delay_us(3);

        DS1302_SCK = 1;
        DS1302_delay_us(3);
        DS1302_SCK = 0;
        DS1302_delay_us(3);
    }
     return (data_);
}

//读取寄存器的值
static u8 ds1302_readdata(u8 addr)
{
    u8 data_ = 0;

    DS1302_CE = 0;        DS1302_delay_us(2);
    DS1302_SCK = 0;        DS1302_delay_us(2);
    DS1302_CE = 1;        DS1302_delay_us(2);   //读写操作时CE必须为高,切在SCK为低时改变

    ds1302_writebyte((addr<<1)|0x81);   //写入读时间的命令
    data_ = ds1302_readbyte();

    DS1302_SCK = 1;      DS1302_delay_us(2);
    DS1302_CE = 0;        DS1302_delay_us(2);
    DS1302_DATOUT = 0;  DS1302_delay_us(3);  //这里很多人说需要拉低,但是我发现去掉这个也可以显示啊,不过为了保险,还是加上。
    DS1302_DATOUT = 1;  DS1302_delay_us(2);

    return data_;
}

void DS1302_Init(void)
{
     u8 i = 0;
……………………

网友A(2019-04-03):
可以的 很6  谢谢老哥

网友B:
刚好需要就看到了,不过老哥你代码写得也太乱了吧,都挤到main里面干嘛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程序是用什么编程软件才可以打开的?
用VS2015可以吗?

网友D(2019-05-05):
感谢分享刚好急需

网友E(2019-06-25):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F(2019-07-25):
引用 网友B:
刚好需要就看到了,不过老哥你代码写得也太乱了吧,都挤到main里面干嘛

那时候我还年轻

网友G:
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已经搭建RTC外围元件,本来加个纽扣电池就能实现,为啥还扩展1302呢??

网友H:
可以可以

网友I(2019-12-23):
电路图为什么没有

网友I:
这个怎么进行软件仿真模拟

网友J(2020-03-10):
proteus  打不开啊

网友K(2020-05-15):
这个有电路图吗?

网友K:
急需这样的设计   想学习一下

网友L:
可以的,仁兄,谢谢啦

网友M(2020-12-14):
学习了学习了。不过没模块化的代码,看哭了

网友N(2021-03-01):
这个有电路和PCB图吗?

网友O:
请问楼主,这个纽扣电池,我能不能换成充电宝的5V接3.3V稳压供给?

网友O:
楼主,请问一下,您附件里面的电路图怎么是json的,得用什么软件打开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G:
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已经搭建RTC外围元件,本来加个纽扣电池就能实现,为啥还扩展1302呢??

您好,估计楼主也是不会调用芯片的时钟函数,所以才需要外接时钟

网友P(2021-04-24):
做DIY小玩意要用,就找到了楼主这里,超级感谢

网友P:
引用 网友O:
请问楼主,这个纽扣电池,我能不能换成充电宝的5V接3.3V稳压供给?

但是这不就失去纽扣电池的意义了嘛,  加纽扣电池不就是为了掉电后时钟不掉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