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八路抢答器仿真+代码设计

楼主(2018-12-16):
大家好,我是51hei的终实粉丝”小小鸟“,在我闲暇之余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小的设计,本次设计的是基于51单片机的1602显示的八路抢答器(附件中有用keil4编写的完整程序和Proteus8.6绘制的仿真图),有一个教师端口的独立按键,教师按下时候代表开始抢答,1-8号任意一位同学抢答后,其他同学在按下没有效果,直到教师再一次按下下一次抢答开始又开启新一轮的抢答,在本设计中还设置了9S的倒计时,计时时间到了同学们不能够抢答,直到老师开启新一轮的抢答才能够抢答。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  Qiang Da QI  ";
uchar code table1[]="Student:  Time:";
sbit lcden=P1^2;        //液晶使能端
sbit lcdrs=P1^0;        //液晶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RW=P1^1;
sbit s1=P3^2;
uchar num,num1,num2,num3,shu,flag=0;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RW=0;
        lcden=0;
        write_com(0x38);//设置16X2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
void init1()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

void matrixkeyscan(void)
{
        uchar temp,key;
    P2=0xfe;
    temp=P2;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2;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e:
               shu=1;
                           flag=0;
                           TR0=0;
               break;
          case 0xde:
               shu=2;
                           flag=0;
                           TR0=0;
               break;
          case 0xbe:
               shu=3;
                           flag=0;
                           TR0=0;
               break;
          case 0x7e:
               shu=4;
                           flag=0;
                           TR0=0;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
    P2=0xfd;
    temp=P2;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2;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d:
               shu=5;
                           flag=0;
                           TR0=0;
               break;
          case 0xdd:
               shu=6;
                            flag=0;
                           TR0=0;
               break;
          case 0xbd:
               shu=7;
                           flag=0;
                           TR0=0;
               break;
          case 0x7d:
               shu=8;
                            flag=0;
                           TR0=0;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

}
void main()
{
        init();
        init1();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5);
        }
        while(1)
        {
                if(s1==0)
                delay(10);
                if(s1==0)
                {
                        while(s1==0);
                        flag=1;
                        TR0=1;
                        num2=0;
                        shu=0;
                }
                while(flag)
                {
                        if(s1==0)
                        delay(10);
                        if(s1==0)
                        {
                                while(s1==0);
                                flag=0;
                                TR0=0;
                        }
                        matrixkeyscan();
                        write_com(0xC8);
                        write_data(shu+48);
                        write_com(0xCF);
                        write_data(9-num2+48);
//                        if(1<=shu<=8)
//                        {
//                                flag=0;
//                                TR0=0;
……………………

网友A:
感谢楼主的贡献.

楼主:
老弟,在学习上有啥想法和疑问了发出来大家一起讨论谈论

网友B:
怎么不会显示呢

楼主:
老铁你先添加HEX文件然后仿真,如果还不显示了麻烦你添加一下我好友QQ2623724652我仔细看看是什么原因,如果存在问题我会把具体的问题发到论坛我的贴子下面的的

网友C:
我想问下你的那个仿真工作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下你的那个仿真工作是怎么样的

附件里面有仿真文件,你可以从附件里面看

网友D(2019-12-24):
楼主,代码可以改段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