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三路PWM程序+仿真电路

楼主(2018-12-17):
#include <mega8.h>
#include <delay.h>

#define key1 PINC.0
#define key2 PINC.1
#define key3 PINC.2
#define key4 PINC.3
#define key5 PINC.4
#define key6 PINC.5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char c=0;

PORTB=0x00;
DDRB=0xFF;

PORTC=0xff;
DDRC=0x00;

PORTD=0x00;
DDRD=0x00;

TCCR0=0x00;
TCNT0=0x00;

TCCR1A=0xA1;   //调整输出波形相位(正相)
TCCR1B=0x03; // (产生约122.5Hz的PWM信号)
//TCCR1B=0x02;   // (产生约980.4Hz的PWM信号)
TCNT1H=0x00;
TCNT1L=0x00;
ICR1H=0x00;
ICR1L=0x00;
OCR1AH=0x00;
OCR1AL=0x00; //改变此值将改变PWM1的占空比
OCR1BH=0x00;
OCR1BL=0x00; //改变此值将改变PWM2占空比

ASSR=0x00;
TCCR2=0x64;   //调整输出波形相位(正相) (产生约122.5Hz的PWM信号)

TCNT2=0x00;
OCR2=0x00;  //改变此值将改变PWM3的占空比

MCUCR=0x00;

while (1)
      {
       if (key1==0) //判断PWM1+是否按下
         {
          delay_ms(20); //去抖动
          if (key1==0) //再次判断
            {
             if (a!=255) //增加占空比
               ++a;
             else   //使占空比比较器最大值保持为255
               a=255;
             OCR1AL=a;
            };
         };

       if (key3==0) //判断PWM1+是否按下
         {
          delay_ms(20); //去抖动
          if (key3==0) //再次判断
            {
             if (b!=255) //增加占空比
               ++b;
             else   //使占空比比较器最大值保持为255
               b=255;
             OCR1BL=b;
            };
         };
       if (key4==0) //判断PWM1-是否按下
         {
          delay_ms(20); //去抖动
          if (key4==0) //再次判断
            {
             if (b!=0) //减少占空比
               --b;
             else   //使占空比比较器最小值保持为0
               b=0;
             OCR1BL=b;
            };
         };

       if (key6==0) //判断PWM1-是否按下
         {
          delay_ms(20); //去抖动
          if (key6==0) //再次判断
            {
             if (c!=0) //减少占空比
               --c;
             else   //使占空比比较器最小值保持为0
               c=0;
             OCR2=c;
            };
         };
//------------------------------------------------------------
       delay_ms(40); //控制按键扫描间隔,防止按住不放时变化过快
      };
}

完整代码见附件

三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