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50LED驱动问题,三极管和电阻用什么?

楼主:
各位大神,打扰了!
        最新小弟想做一个LED台灯,十级调光的,用STC15F104W单片机,LED灯珠的PCB如下图,一排放5颗5050LED,并联两排,灯的功率就是常见的零点几瓦的;想请教下,怎么驱动,直接加个三极管?具体什么型号,还有跟5050LED串联的电阻应该多大,烦请高人给个电路图,跪谢!好人一生平安!本人是学机械的,单片机是业余兴趣爱好。

灯珠PCB

灯珠PCB

网友A(2018-12-17):
0505灯珠的功率也分不同档次的,得根据功率额定电流计算限流电阻,上图是并联模式灯珠总功率是单个灯珠的 N 倍,再以 1.5 倍的总功率选定驱动管即可

网友B:
看你灯珠是共阴还是共阳   我习惯于共阴使用SS8050  共阳SS855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0505灯珠的功率也分不同档次的,得根据功率额定电流计算限流电阻,上图是并联模式灯珠总功率是单个灯珠的 N ...

我查了下,功率是0.2W,电流是60ma,那么电压就是0.2/0.06约等于3.3V,总电压5V,那么限流电阻就是1.7V,限流电阻的大小就是1.7/0.06约等于28欧姆;然后每个LED电流是60MA,十颗加起来的电流就是600MA,乘以1.5倍就是900MA,三极管SS8050最大能1.5A,所以驱动三极管选SS8050;            请问大神,以上这样算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你灯珠是共阴还是共阳   我习惯于共阴使用SS8050  共阳SS8550

也就是大电流的的三极管就可以驱动了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