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openmv视为八路循迹模块使用?

楼主:
利用openmv如何识别并循迹如图所示的黑线?

网友A(2018-12-17):
先做个颜色识别,然后调整颜色识别阈值,数值设为黑色附近的,识别成功后发个坐标回单片机……

网友B:
你可以测出交汇点的rgb值,然后通过串口发送数据给单片机就可以了,但是因为都是黑白线,可能有点难以测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测出交汇点的rgb值,然后通过串口发送数据给单片机就可以了,但是因为都是黑白线,可能有点难以测量

这样不行,达不到8路循迹的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做个颜色识别,然后调整颜色识别阈值,数值设为黑色附近的,识别成功后发个坐标回单片机……

能详细点吗?或者有什么教程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