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网上arduino下推式磁悬浮制作(源码+电路图)

楼主:
參考网上arduino下推磁悬浮制作

1.有曾加一些功能LCD显示PID,霍尔輸入及其它輸出,

2.PID叄數可从arduino serial Monitor,更改輸入kp1.4 ENTER,ki0.01ENTER, kd7.8ENTER.

4.SW可微调X-,X+,Y-,Y+位置,

5.L298N輸入用74LS04,

6.霍尔要安裝的高度在線圈高度一半的高度.

7.缐圈头要接在一起,兩个缐圈尾接到L298N OUT位置.

8.線圈及霍尔都是跟网上一样安裝,

安裝完成试机

1.L298N不要接12V.

2.arduino接上电源5V调教OFFSET R5,R6 到約2.15V.

3.把浮子放到霍尔上XY方向左右移动LCD Hx,Hy數字会变化,

4.先把L298N,IN1,IN2不要接,只接X,IN3,IN4,然后接12V电源,X缐圈是否对X霍尔,
  如果接缐正確会有力拉动浮子,可调OFFSET ,R5 调到浮子在兩个缐圈中心位置.
  然后接上IN1,IN2,Y線圏跟X線圈一样方法调,但调OFFSET,R6.

5.如果XY接缐正確浮子会浮动的,然后调教R5,R6使浮子在四个缐圈中心位置.
   如果浮子沒有拉力拉向中心,檢查有无接错缐.

6.调教PID參数会使浮子隐定.

7.PID參数可从arduino serial Monitor,
  更改輸入
kp1.43 ENTER
ki0.018ENTER
kd7.5ENTER

8.4SW可微调浮子位置.

这个程式都是从网上arduino的磁浮程式更攺过來,如有错請自行更正.
大家玩得开心.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下面是arduino程序源码
网上資料
wwwtorresballard.co点uk/levitron/
www点amobbs点com/thread-3752191-2-1.html
#include <Wire.h>
#include <LiquidCrystal_I2C.h>
LiquidCrystal_I2C lcd(0x27, 2, 1, 0, 4, 5, 6, 7, 3, POSITIVE);

String mySt = "";
boolean stringComplete = false;  // whether the string is complete

int anaPin_y =   0;     //Arduino Analogic Pin 0
int anaPin_x =   1;     // Arduino Analogic Pin 1
//int pin3_x   =   3;
//int pin4_x   =   4;
int pin_pwm5_x = 5;   // Arduino Digital  Pin 5
int pin_pwm6_y = 6;   // Arduino Digital  Pin 6
//int pin7_y   =   7;
//int pin8_y   =   8;
int subPin_x =   9;     // Arduino Digital  Pin 7
int addPin_x =   10;    // Arduino Digital  Pin 8
int subPin_y =   11;    // Arduino Digital  Pin 11
int addPin_y =   12;    // Arduino Digital  Pin 12

int timer1_counter;   //for timer

//---------------------------------------------------------

int HallX[5], HallY[5];            //Hall effect reading arrays
int MaxX, MaxY, MinX, MinY;        //Error contol variables
int AveHallX=0, AveHallY=0;        //Average hall sensor readings
int setPtX=380;  //430;            // Hall sensor value for equilibrium state
int setPtY=380;  //430;
int errorX;              // midValue - current X hall sensor reading
int prevErrX=0;          // Previous error used to calc derivatve
int dErrorX;             // Derivative of error in X
int errorY;              // midValue - current Y hall sensor reading
int prevErrY=0;          // previous error for calculating dirivative
int dErrorY;             // derivative of error in Y
int powerX;              //PWM value driving X coil
int powerY;              //PWM value driving Y coil
float Kp=1.43;//1.58;    // Proportional weighting
float Ki=0.18;           // Derivative weighting
float Kd=7.5;   //9.79;  // Integral weighting
float varKp = 0;         // Tuning variables (external)
float varKi = 0;
float varKd = 0;
float SumX = 0;          // Sum of XY readings
float SumY = 0;
float integralX = 0;     // Set intial integrals to be zero
float integralY = 0;
//---------------------------------------------------------
void setup()
{
  lcd.begin(20, 4);
  // Levitator initialization Begin;
  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Starting...");
  // Digital Pins Work Mode Setup;
  pinMode(pin3_x,OUTPUT);
  pinMode(pin4_x,OUTPUT);
  pinMode(pin_pwm5_x, OUTPUT);
  pinMode(pin_pwm6_y, OUTPUT);
  pinMode(pin7_y,OUTPUT);
  pinMode(pin8_y,OUTPUT);
  pinMode(addPin_x, INPUT_PULLUP);
  pinMode(subPin_x, INPUT_PULLUP);
  pinMode(addPin_y, INPUT_PULLUP);
  pinMode(subPin_y, INPUT_PULLUP);

  //--------------------------timer setup
  noInterrupts();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TCCR1A = 0;
  TCCR1B = 0;
  timer1_counter = 34286;   // preload timer 65536-16MHz/256/2Hz (34286 for 2ms)
  TCNT1 = timer1_counter;   // preload timer
  TCCR1B |= (1 << CS10);    // no prescaler
  TIMSK1 |= (1 << TOIE1);   // enable timer overflow interrupt
  interrupts();             // enable all interrupts
  //------------------------------------------------------------------------

  lcd.backlight();
  lcd.setCursor(0, 0);
  lcd.print("Kp:");

  lcd.setCursor(0, 1);
  lcd.print("Ki:");

  lcd.setCursor(0, 2);
  lcd.print("Kd:");

  lcd.setCursor(14, 0);
  lcd.print("Hx:");

   lcd.setCursor(14, 1);
  lcd.print("Hy:");

  lcd.setCursor(14, 2);
  lcd.print("Px:");

  lcd.setCursor(14, 3);
  lcd.print("Py:");

  lcd.setCursor(8, 0);
  lcd.print("X:");

  lcd.setCursor(8, 1);
  lcd.print("Y:");

}
//-----------------------------------------------------------------------
void loop()
{
   if (stringComplete)
      {
  // clear the string when COM receiving is completed
       stringComplete = false;
       }
  //receive command from serial Monitor
  if (mySt.substring(0, 2) == "kp")
       {
        Kp = mySt.substring(2, mySt.length()).toFloat(); //get string after kp
       }
  if (mySt.substring(0, 2) == "ki")
        {
        Ki = mySt.substring(2, mySt.length()).toFloat(); //get string after ki
        }
  if (mySt.substring(0, 2) == "kd")
        {
         Kd = mySt.substring(2, mySt.length()).toFloat(); //get string after kd
         }
    mySt = "";
//----------------------------------------------------------------------------------
Serial.println(powerX);
// delay(1);
//------------------------------------------------------------------------------------
  lcd.setCursor(3, 0);
  lcd.print("    ");
  lcd.setCursor(3, 0);
  lcd.print(Kp);

  lcd.setCursor(3, 1);
  lcd.print("    ");
  lcd.setCursor(3, 1);
  lcd.print(Ki);

  lcd.setCursor(3, 2);
  lcd.print("    ");
  lcd.setCursor(3, 2);
  lcd.print(Kd);

  lcd.setCursor(17, 0);
  lcd.print("   ");
  lcd.setCursor(17, 0);
  lcd.print(AveHallX);

  lcd.setCursor(17, 1);
  lcd.print("   ");
  lcd.setCursor(17, 1);
  lcd.print(AveHallY);

  lcd.setCursor(17, 2);
  lcd.print("   ");
  lcd.setCursor(17, 2);
  lcd.print(powerX);

  lcd.setCursor(17, 3);
  lcd.print("   ");
  lcd.setCursor(17, 3);
  lcd.print(powerY);

  lcd.setCursor(10,0);
  lcd.print("   ");
  lcd.setCursor(10,0);
  lcd.print(setPtX);

  lcd.setCursor(10,1);
  lcd.print("   ");
  lcd.setCursor(10,1);
  lcd.print(setPtY);

//----------------------------------------------------------------------
// Increase The Value Of Levitation Point;
  if (digitalRead(addPin_x) == LOW)
    {
    setPtX++;
    delay(1);
    }
  if (digitalRead(subPin_x) == LOW)
    {
    setPtX--;
    delay(1);
    }
  if (digitalRead(addPin_y) == LOW)
    {
    setPtY++;
    delay(1);
    }
  if (digitalRead(subPin_y) == LOW)
   {
    setPtY--;
    delay(1);
    }

}

//--------------------------------------------------------------
ISR(TIMER1_OVF_vect)                      //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tick every 0.1sec
{
  // PORTB ^= _BV(5);                     //test Toggle LED, PB5 = Arduino pin 13
   digitalWrite(13,HIGH);
   TCNT1 = timer1_counter;                // set timer
//--------------------------------------------------------------------------
    HallX[0] = analogRead(anaPin_x);
    MaxX=HallX[0];
    MinX=MaxX;

    HallY[0] = analogRead(anaPin_y);
    MaxY=HallY[0];
    MinY=MaxY;

    HallX[1] = analogRead(anaPin_x);
    if (HallX[1]>MaxX){MaxX=HallX[1];}
    else if (HallX[1]<MinX){MinX=HallX[1];}

    HallY[1] = analogRead(anaPin_y);
    if (HallY[1]>MaxY){MaxY=HallY[1];}
    else if (HallY[1]<MinY){MinY=HallY[1];}

    HallX[2]=analogRead(anaPin_x);
    if (HallX[2]>MaxX){MaxX=HallX[2];}
    else if (HallX[2]<MinX){MinX=HallX[2];}

    HallY[2] = analogRead(anaPin_y);
    if (HallY[2]>MaxY){MaxY=HallY[2];}
    else if (HallY[2]<MinY){MinY=HallY[2];}

    HallX[3] = analogRead(anaPin_x);
    if (HallX[3]>MaxX){MaxX=HallX[3];}
    else if (HallX[3]<MinX){MinX=HallX[3];}

    HallY[3] = analogRead(anaPin_y);
    if (HallY[3]>MaxY){MaxY=HallY[3];}
    else if (HallY[3]<MinY){MinY=HallY[3];}

    HallX[4] = analogRead(anaPin_x);
    if (HallX[4]>MaxX){MaxX=HallX[4];}
    else if (HallX[4]<MinX){MinX=HallX[4];}

    HallY[4] = analogRead(anaPin_y);
    if (HallY[4]>MaxY){MaxY=HallY[4];}
    else if (HallY[4]<MinY){MinY=HallY[4];}

SumX=HallX[0]+HallX[1]+HallX[2]+HallX[3]+HallX[4];
SumY=HallY[0]+HallY[1]+HallY[2]+HallY[3]+HallY[4];

AveHallX = (SumX-MinX-MaxX)/3;                               // Average x reading
AveHallY = (SumY-MinY-MaxY)/3;                               // Average y reading

errorX = setPtX - AveHallX;                                  // X position error
errorY = setPtY - AveHallY;                                  // Y position error

dErrorX = errorX - prevErrX;                                 // X position differential error
dErrorY = errorY - prevErrY;                                 // Y position differential error

integralX = integralX + errorX*0.015;                       // X integral
integralY = integralY + errorY*0.015;                       // Y integral

     if (integralX > 500) integralX = 500;
     if (integralX < -500) integralX = -500;

     if (integralY > 500) integralY = 500;
     if (integralY < -500) integralY = -500;

powerX = errorX*Kp + integralX*Ki + dErrorX*Kd;             // X power
powerY = errorY*Kp + integralY*Ki + dErrorY*Kd;             // Y power

prevErrX=errorX; // Assign new previous x error value
prevErrY=errorY; // Assign new previous y error value
//----------------------------------------------------------------------------

  // Check the value for levitation point;
   // if (powerX < 0)   powerX = 0;
    if (powerX < 0) powerX= 0;
    if (powerX > 255) powerX = 255;

    if (powerY < 0) powerY = 0;
    if (powerY > 255) powerY = 255;

//----------------------------------------------------------------------------
   analogWrite(pin_pwm5_x, powerX);
   analogWrite(pin_pwm6_y, powerY);

    prevErrX=errorX;
    prevErrY=errorY;                   // Assign new previous y error
//--------------------------------------------------------------------------------
// PORTB ^= _BV(5);                          //測試LED,PB5 = Arduino腳13
  digitalWrite(13,LOW);
}
void serialEvent() {
  while (Serial.available()) {
                                             // get the new byte:得到新的字節:
    char inChar = (char)Serial.read();
                                             // 將它添加到inputString:
    if (inChar != '\n') {
      mySt += inChar;
    }
                                             // 如果傳入的字符是換行符,請設置標誌

    if (inChar == '\n') {
      stringComplete = true;
    }
  }
}

网友A(2019-11-28):
这帖子为啥没人顶?

网友B:
很好的实际教程

网友C(2020-03-03):
不错,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D(2024-01-02):
不错不错,好像不能复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好像不能复制

已更改了可以复制了,但设时间发出來

网友F(2024-07-29):
引用 网友E:
已更改了可以复制了,但设时间发出來

现在还找得到吗可以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