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显示DS1302时钟,按键可调时间程序

楼主(2018-12-17):
上个帖子是不可调节。这个程序为可调节,用了矩阵按键里7个按键,每个按键调一个,因为弄成光标移动选择调节的话,光标颜色很暗,不知道什么原因。
/********************************************/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c/lcd.h"
#include"inc/ke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IO = P3^6;
sbit SCLK = P3^5;
sbit RST = P3^7;
sbit ACC_0 = ACC^0;
sbit ACC_7 = ACC^7;

//写的地址
uchar code write_addr[7]={0x80,0x82,0x84,0x86,0x88,0x8a,0x8c};
//读的地址
uchar code read_addr[7]={0x81,0x83,0x85,0x87,0x89,0x8b,0x8d};

/*形式上为十六进,数值是BCD码*/
//存储格式是BCD码秒   分   时   日   月   周   年
uchar time[7]={0x50,0x59,0x14,0x20,0x06,0x06,0x19};

/*如果数值时间是十进制,写入时间时要先转化为BCD码*/
//uchar time[7]={0,25,15,15,12,6,18}; //十进制

uchar KEYRETURN;//键值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写一个字节
{
        uchar i;
        ACC=dat;
        for(i=8;i>0;i--)
        {
                IO=ACC_0;
                SCLK=0;
                SCLK=1;
                ACC=ACC>>1;
        }
         /*
        uchar i;
        for(i=0;i<8;i++)
        {
                IO = (bit)(dat & 0x01);
                SCLK = 0;
                SCLK = 1;
                dat >>= 1;
        }
         */
}

uchar read_byte()                       //读一个字节
{
        uchar i;
        for(i=0;i<8;i++)
        {
                ACC_7=IO;
                SCLK=1;
                SCLK=0;
                ACC=ACC>>1;
        }
        IO=0;
        return (ACC);
        /*
        uchar dat,i;
        for(i=0;i<8;i++)
        {
                if(IO == 1)
                {
                        dat = dat|0x80;
                }
                SCLK = 1;
                SCLK = 0;
                dat >>= 1;
        }
        IO = 0;
        return (dat);
        */

}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uchar dat)    //向1302芯片写函数,指定写入地址,数据
{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write_byte(dat);
        SCLK=1;
        RST=0;
}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                   //从1302读数据函数,指定读取数据来源地址
{
        uchar temp;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temp=read_byte();
        SCLK=1;
        RST=0;
        return(temp);
}

void ds1302_init()
{
        uchar k;
    write_1302(0x8e,0x00);  //禁止写保护,即允许数据写入
    for(k=0;k<7;k++)   //写入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write_1302(write_addr[k],time[k]);
    }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写入时间时要先转化为BCD码
        uchar i,tmp;
        write_1302(0x8e,0x00);  //禁止写保护,即允许数据写入
        for (i=0; i<7; i++)
        {
                tmp = time[i] / 10;
                time[i] = time[i] % 10;
                time[i] = time[i] + tmp*16;        // 十进制转化为BCD格式
                write_1302(write_addr[i],time[i]);
                //写入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
}

void BCD_STRING(uchar bcd, uchar *str) //BCD转化为字符串
{
         *str = (bcd >> 4) + '0';
        *(str+1) = (bcd & 0x0f) + '0';
}

void read_time(uchar *timedata)
{
        uchar n;
        for(n=0;n<7;n++)
        {
                 timedata[n]=read_1302(read_addr[n]);  //读取分秒时日月周年
        }
        BCD_STRING(timedata[6], LCD_TIME+0);//转化后年,存放在LCD_TIME
        BCD_STRING(timedata[4], LCD_TIME+2);//转化后月
        BCD_STRING(timedata[3], LCD_TIME+4);//转化后日
        BCD_STRING(timedata[5], LCD_TIME+6);//转化后周
        BCD_STRING(timedata[2], LCD_TIME+8);//转化后时
        BCD_STRING(timedata[1], LCD_TIME+10);//转化后分
        BCD_STRING(timedata[0], LCD_TIME+12);//转化后秒
}
uchar TEN_BCD(uchar time_buf ) // 十进制转化为BCD格式
{
        uchar tmp;
        tmp = time_buf / 10;
        time_buf = time_buf % 10;
        time_buf = time_buf + tmp*16;
        return(time_buf);

}
uchar BCD_TEN(uchar bcd) //BCD码转十进制函数
{
         uchar ten;
         ten=bcd>>4;
         return(ten=ten*10+(bcd&=0x0F));
}

void change_time()
{
//         年     月     日            周           时          分
        uchar tmp=0,tmp1=1,tmp2=1,tmp3=1,tmp4=0,tmp5=0;
        uchar year,mon,day,week,hour,minu;
                KEYRETURN=KEY();
                if(KEYRETURN!=0)
                {
                     delay(400);
                        switch(KEYRETURN)
                        {        /*************年*************/
                                case 0x11:
                                write_1302(0x8e,0x00);//关闭保护
                                if(BCD_TEN(time[6])<99)//先将读取出来的时间转化为十进制比大小
                                {
                                        tmp=BCD_TEN(time[6]);//变量等于当前值
                                        tmp++;        //变量再++
                                }
                                else
                                        tmp=0;//大于99变回0
                                  year=TEN_BCD(tmp);//再转化为BCD码
                                write_1302(0x8c,year); //再写入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保护
                                break;
                                /*效果就是比如初始年是19,按一下键,变成20,而不是从0开始。
                                如果把读取出来的时间转化为16进制,再改程序,我试了不行*/

                                /*************月*************/
                                case 0x21:
                                write_1302(0x8e,0x00);
                                if(BCD_TEN(time[4])<12)
                                {
                                        tmp1=BCD_TEN(time[4]);
                                        tmp1++;
                                }
                                else
                                        tmp1=1;
                                  mon=TEN_BCD(tmp1);
                                write_1302(0x88,mon);
                                write_1302(0x8e,0x80);break;
                                /**********效果同上************/

                                /**************日************/
                                case 0x41:
                                 write_1302(0x8e,0x00);
                                if(BCD_TEN(time[3])<31)
                                {
                                        tmp2=BCD_TEN(time[3]);
                                        tmp2++;
                                }
                                else
                                        tmp2=1;
                                  day=TEN_BCD(tmp2);
                                write_1302(0x86,day);
                                write_1302(0x8e,0x80);break;
                                /**********效果同上*********/

                                /**************周************/
                                case 0x81:
                                write_1302(0x8e,0x00);
                                if(BCD_TEN(time[5])<7)
                                {
                                        tmp3=BCD_TEN(time[5]);
                                        tmp3++;
                                }
                                else
                                        tmp3=1;
                                  week=TEN_BCD(tmp3);
                                write_1302(0x8a,week);
                                write_1302(0x8e,0x80);break;
                                /**********效果同上********/

                                /**************时************/
                                case 0x12:
                                write_1302(0x8e,0x00);
                                if(BCD_TEN(time[2])<23)
                                {
                                        tmp4=BCD_TEN(time[2]);
                                        tmp4++;
                                }
                                else
                                        tmp4=0;
                                  hour=TEN_BCD(tmp4);
                                write_1302(0x84,hour);
                                write_1302(0x8e,0x80);break;
                                /**********效果同上*******/

                                /**************分************/
                                case 0x22:
                                write_1302(0x8e,0x00);
                                if(BCD_TEN(time[1])<59)
                                {
                                        tmp5=BCD_TEN(time[1]);
                                        tmp5++;
                                }
                                else
                                        tmp5=0;
                                  minu=TEN_BCD(tmp5);
                                write_1302(0x82,minu);
                                write_1302(0x8e,0x80);break;
                                /***********效果同上*******/

                                /**************秒************/
                                case 0x42: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00);
                                write_1302(0x8e,0x80);break;
                                /*效果为按下键归0,不像上面按下加1按下加1*/
                        }
                }
                KEYRETURN=0;
        }

void main()
{

        ds1302_init();//1302初始化,设定时间
        Lcd_init();         //        lcd初始化
        while(1)
        {
                read_time(&time); //读取时间
                lcd_dis();         //        显示在lcd
                change_time(); //按键调时
        }
         while(1); //等待
}

详细程序可下载免费 按键调节加lcd显示时钟.rar (43.4 KB, 下载次数: 176) 附件

网友A(2019-11-23):
为什么我试了一下,什么反映也没有

网友B(2020-09-19):
没Uv2文件,初学者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