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在MDK5中应该怎样配置!?

楼主(2018-12-17):
各位大神:
如题:
①STM32F103C8T6在MDK5中应该怎样配置!?使用F103VCT6的工程修改芯片型号后,能够直接向STM32F103C8T6下载程序吗?
②如下图所示:无法查找到具体的STM32F103C8T6芯片配置?请问怎样解决?

网友A:
不能,103c8是MD(64-128k)启动文件为startup_stm32f10x_md.s,103vc是HD(大容量128k以上)启动文件为startup_stm32f10x_hd.s;进到配置菜单里有找到C++,把define里面的STM32F10X_HD,USE_STDPERIPH_DRIVER改为STM32F10X_MD,USE_STDPERIPH_DRIVER,然后把启动文件改一下,

网友A:
第一个就是,STM32F10x分3种类型,LD(64k以下)MD(64K-128K)HD(128K以上),103c8内部flash64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103c8是MD(64-128k)启动文件为startup_stm32f10x_md.s,103vc是HD(大容量128k以上)启动文件为startu ...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就是,STM32F10x分3种类型,LD(64k以下)MD(64K-128K)HD(128K以上),103c8内部flash64k

感激不尽!

网友B(2020-03-20):
VET6的模板换成C8T6后,按照二楼大神的方法改了,然后冒出一堆error,什么原因/
求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