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音乐喷泉原理图+源程序

楼主:
这是我之前做的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音乐喷泉
附有原理图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out=P3^7;
sbit led1=P0^0;
sbit led2=P0^1;
sbit led3=P0^2;
sbit led4=P0^3;
sbit led5=P0^4;
sbit led6=P0^5;
sbit led7=P0^6;
sbit led8=P0^7;
sbit SCL=P1^2;                //SCL定义为P1口的第3位脚,连接ADC0832SCL脚
sbit DO=P1^3;                //DO定义为P1口的第4位脚,连接ADC0832DO脚
sbit CS=P1^0;                //CS定义为P1口的第4位脚,连接ADC0832CS脚
uchar scale;
uchar m;
uchar h1,date;
unsigned char adval;
void delay(uint z)
{
   uint y;
   for(;z>0;z--)
   for(y=5;y>0;y--);
}

/***********读数模转换数据********************************************************/
//请先了解ADC0832模数转换的串行协议,再来读本函数,主要是对应时序图来理解,本函数是模拟0832的串行协议进行的
                                                //  1  1  0 通道
                                                //  1  1  1 通道
unsigned char ad0832read(bit SGL,bit ODD)
{
        unsigned char i=0,value=0,value1=0;
                SCL=0;
                DO=1;
                CS=0;                //开始
                SCL=1;                //第一个上升沿
                SCL=0;
                DO=SGL;
                SCL=1;          //第二个上升沿
                SCL=0;
                DO=ODD;
                SCL=1;           //第三个上升沿
                SCL=0;           //第三个下降沿
                DO=1;
                for(i=0;i<8;i++)
                {
                        SCL=1;
                        SCL=0; //开始从第四个下降沿接收数据
                        value<<=1;
                        if(DO)
                                value=value|0x01;
                }
                for(i=0;i<8;i++)
                {                        //接收校验数据
                        value1=value1>>1;
                        if(DO)
                                value1=value1|0x80;
                        SCL=1;
                        SCL=0;
                }
                CS=1;
                SCL=1;
                DO=1;
                if(value==value1)                                //与校验数据比较,正确就返回数据,否则返回0
                        return value;
                return 0;
}

void penquan()          //PWM调压
{
        date=ad0832read(1,0);
        if(date>130&&date<=200)
        {
                scale=(date-100)/10+2;
                if(scale>10)
                scale=10;
        }

        else if(date>200)
        scale=10;
        else if(date<=130)
        scale=0;
        if(date>=0&&date<130) P0=0xfe;
        else if(date>=130&&date<140) P0=0xfc;
        else if(date>=140&&date<150) P0=0xf8;
        else if(date>=150&&date<160) P0=0xe0;
        else if(date>=160&&date<170) P0=0xe0;
        else if(date>=170&&date<180) P0=0xc0;
        else if(date>=180&&date<200) P0=0x80;
        else if(date>=200) P0=0x00;
//        if(date>120) led1=0; else led1=1;
//        if(date>130) led2=0; else led2=1;
//        if(date>140) led3=0; else led3=1;
//        if(date>150) led4=0; else led4=1;
//        if(date>160) led5=0; else led5=1;
//        if(date>170) led6=0; else led6=1;
//        if(date>180) led7=0; else led7=1;
//        if(date>200) led8=0; else led8=1;
        delay(300);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0xfc;
        TL0=0x18;
        ET0=1;
        TR0=1;
        EA=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penquan();                   //给定个延时次数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18;
        m++;
        if(m<scale)
        {
                out=0;
        }
        else
        {
                out=1;
        }
        if(m>10)
        {
                m=0;
        }
}

网友A(2020-04-11):
这原理图,可以直接在protues打开用吗

网友A:
楼主,这protues仿真有没

网友B(2020-07-22):
引用 网友A:
这原理图,可以直接在protues打开用吗

proteus.不能打开PDF格式文件,所以打不开的,这个原理图简单,自己画也是很快就画好的

网友C(2020-11-29):
一年后才看见,不知道楼主还在没

网友D:
技术知识不错,学习了

网友E:
正想做一个,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F(2021-03-30):
引用 网友E:
正想做一个,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终于找到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G:
这个是用AD绘制的图吗,有没有proteus绘制的图啊

网友H(2021-05-08):
我想问一下,你这代码实现的彩灯变化是什么形式的啊?

网友I(2021-12-21):
楼主,还在吗?能不能分享你的Proteus图

网友J(2022-05-10):
为啥程序中的中断程序没有用到呢?

网友J:
楼主,为啥程序中的中断程序没有被调用,能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