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节日彩灯控制器的设计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2018-12-17):
节日彩灯控制器的设计
一、设计要求
以单片机为核心,设计一个节日彩灯控制器:
  • K1开始,按此键则灯开始流动(由上而下)。
  • K2停止,按此键则停止流动,所有灯为暗。
  • K3下,按此键则灯由下向上流动。
  • K4交替闪烁,按此键则奇数序号灯与偶数序号灯交替闪烁。
二、方案论证:
通过查阅大量相关技术资料,并结合自己的实际知识,我提出课两种技术方案来实现该公能。下面我将首先对这两种方案的组成框图和实现原理分别进行说明,并分析比较它们的特点,然后阐述我最终选择方案的原因。
1 方案比较
彩灯控制器课分为两种方案实现。一种是利用数字逻辑电路装置控制,另一种是采用单片机控制。
1.1 方案一
  根据任务要求介绍的彩灯控制电路的基本组成,可以确定彩灯控制器应由振荡器、计数/时序分配电路、移位寄存器和彩灯显示五部分组成。其框图如图所示。
1.2 方案二
本方案主要是通过对基于单片机的多控制、多闪烁方式的LED彩灯循环系统的设计,来达到本设计的要求、其硬件构成框图如图所示,以单片机为核心控制,由单片机最小系统(时钟电路、复位电路、电源)、按键控制电路、LED发光二极管和5V直流电源组成。
2 方案论证
如果采用方案一,利用数字逻辑电路装置控制,其电路不是很复杂,制作相对较容易,成本也相对较低,但可调性差,亮灯模式少而且样式单调,达不到设计任务要求或实现困难。而采用方案二,以单片机控制其优点是电路集成度高,工作原理简单,清晰明了,自定义编程,控制的图案花样多,移植性好等。
3 方案选择
综上,显然方案二各方面优于方案一,以及为了体现专业优势,本次设计采用方案二。
三、理论设计:
1、主程序设计
程序启动时跳转到键盘判断模块程序中,此程序里面包含K1—K4的按键情况判断,循环检测直到有按键按下的时候,程序转去相对应的按键的彩灯显示的模块。
2、键盘扫描程序
四、电路仿真和仿真结果分析
1 仿真电路
1.1 时钟电路和复位电路
1.2 按键控制电路
1.3 LED显示电路
2 仿真结果分析:
此次系统设计结果较好,经Proteus软件仿真系统的调试,可检测出仿真电路正常;对应按键按下,彩灯出现不同花型,实现了多控制、多闪烁的LED彩灯循环;经以上仿真测试证实,本设计能实现设计系统要求的预期功能。
五、心得体会
本次作业设计以C51单片机为核心,控制电路、LED显示电路、以及单片机最小系统等模块组成的核心主控制电路,实现了由单片机对LED灯的控制。
通过对软件的仿真调试,对彩灯控制器的运行成果满意,实现了题目的要求,同时此设计具有电路简单、易操作、成本小、体积小、耗能低等优点。
但是在设计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程序编写过程中发现自己有的知识模块模糊,导致实验速度减缓,通过c程序的编写实验就发现自己很多地方的不足,在查阅资料和同学的帮助下才解决了困难,这都是以后要多学习的地方。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1^2;                  //位定义
sbit k2=P1^3;
sbit k3=P1^4;
sbit k4=P1^5;

uchar a=0;                //定义所需变量
uchar b;

uchar code table1[]={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从上到下流水数组
uchar code table2[]={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从下到上流水数组

void delay_ms(uint xms)                                //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key_scan(uchar b)                                 //按键扫描
{
                if(b==1)                                                        //若K1按下
                {
                        while(k2==1&&k3==1&&k4==1)
                        {
                                for(a=0;a<8;a++)                   //执行从上到下流水操作
                                {
                                        P0=table1[a];
                                        delay_ms(100);
                                }
                                a=0;
                    }
                }

                if(b==2)                                                        //若K2按下
                {
                        while(k1==1&&k3==1&&k4==1)
                        {                                                                //P0全部输出高电平,关闭LED
                                P0=0xff;
                        }
                }

                if(b==3)                                                        //若K3按下
                {
                        while(k1==1&&k2==1&&k4==1)
                        {
                                for(a=0;a<8;a++)                        //执行从下到上流水操作
                                {
                                        P0=table2[a];
                                        delay_ms(100);
                                }
                                a=0;
                        }
                }

                if(b==4)                                                        //若K4按下
                {
                        while(k1==1&&k2==1&&k3==1)
                        {
                                P0=0xaa;                                        //奇偶位分别点亮
                                delay_ms(100);
                                P0=0x55;
                                delay_ms(100);
                        }
                }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TMOD=0X01;                                                                //定时器中断初始化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中断服务函数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if(k1==0)b=1;
        if(k2==0)b=2;
        if(k3==0)b=3;
        if(k4==0)b=4;
        key_scan(b);
}

网友A:
好的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B:
是好东西,值得收获。谢谢大佬

网友C(2019-07-01):
程序出错

网友D(2019-10-12):
程序出错了兄弟

网友E(2020-03-23):
请问楼主,为什么要用到定时器的中断呢?我是个新手,只做过简单的流水灯,能不能给我简单讲一讲原理啊??十分感谢

网友F(2020-04-25):
有开关控制的吗

网友G(2020-06-01):
楼主,请问为什么我复制你的keil程序后,在proteus里仿真,点开关是完全没有反应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问为什么我复制你的keil程序后,在proteus里仿真,点开关是完全没有反应的

代码打错了应该是

网友I:
复制的代码 但是proteus上按开关led没有反应 555-

网友I:
感谢大佬!  刚才图画错了!

网友J:
这学期的单片机就做过这个,但是感觉这个更好一点

网友K(2020-09-27):
现在改好了吗

网友L:
感谢,帮助很大

网友M(2020-12-08):
他这个为什么是reg52.h

网友N(2021-06-18):
真的是好,感谢

网友O:
很详细,感谢大佬的资料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