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RS485通信实验详解

楼主:
41.1 RS-485通讯协议简介

与CAN类似,RS-485是一种工业控制环境中常用的通讯协议,它具有抗干扰能力强、传输距离远的特点。RS-485通讯协议由RS-232协议改进而来,协议层不变,只是改进了物理层,因而保留了串口通讯协议应用简单的特点。
41.1.1 RS-485的物理层

从《CAN—通讯实验》章节中了解到,差分信号线具有很强的干扰能力,特别适合应用于电磁环境复杂的工业控制环境中,RS-485协议主要是把RS-232的信号改进成差分信号,从而大大提高了抗干扰特性,它的通讯网络示意图见图 411。

对比CAN通讯网络,可发现它们的网络结构组成是类似的,每个节点都是由一个通讯控制器和一个收发器组成,在RS-485通讯网络中,节点中的串口控制器使用RX与TX信号线连接到收发器上,而收发器通过差分线连接到网络总线,串口控制器与收发器之间一般使用TTL信号传输,收发器与总线则使用差分信号来传输。发送数据时,串口控制器的TX信号经过收发器转换成差分信号传输到总线上,而接收数据时,收发器把总线上的差分信号转化成TTL信号通过RX引脚传输到串口控制器中。

RS-485通讯网络的最大传输距离可达1200米,总线上可挂载128个通讯节点,而由于RS-485网络只有一对差分信号线,它使用差分信号来表达逻辑,当AB两线间的电压差为-6V~-2V时表示逻辑1,当电压差为+2V~+6V表示逻辑0,在同一时刻只能表达一个信号,所以它的通讯是半双工形式的,它与RS-232通讯协议的特性对比见图 411。

表 411 RS-232/422/485 标准对比

RS-485与RS-232的差异只体现在物理层上,它们的协议层是相同的,也是使用串口数据包的形式传输数据。而由于RS-485具有强大的组网功能,人们在基础协议之上还制定了MODBUS协议,被广泛应用在工业控制网络中。此处说的基础协议是指前面串口章节中讲解的,仅封装了基本数据包格式的协议(基于数据位),而MODBUS协议是使用基本数据包组合成通讯帧格式的高层应用协议(基于数据包或字节)。感兴趣的读者可查找MODBUS协议的相关资料了解。
由于RS-485与RS-232的协议层没有区别,进行通讯时,我们同样是使用STM32的USART外设作为通讯节点中的串口控制器,再外接一个RS-485收发器芯片把USART外设的TTL电平信号转化成RS-485的差分信号即可。
41.2 RS-485—双机通讯实验本小节演示如何使用STM32的USART控制器与MAX485收发器,在两个设备之间使用RS-485协议进行通讯,本实验中使用了两个实验板,无法像CAN实验那样使用回环测试(把STM32 USART外设的TXD引脚使用杜邦线连接到RXD引脚可进行自收发测试,不过这样的通讯不经过RS-485收发器,跟普通TTL串口实验没有区别),本教程主要以"USART—485通讯"工程进行讲解。

图 412 双CAN通讯实验硬件连接图
图 4016中的是两个实验板的硬件连接。在单个实验板中,作为串口控制器的STM32从USART外设引出TX和RX两个引脚与RS-485收发器MAX485相连,收发器使用它的A和B引脚连接到RS-485总线网络中。为了方便使用,我们每个实验板引出的A和B之间都连接了1个120欧的电阻作为RS-485总线的端电阻,所以要注意如果您要把实验板作为一个普通节点连接到现有的RS-485总线时,是不应添加该电阻的!
由于485只能以半双工的形式工作,所以需要切换状态,MAX485芯片中有"RE"和"DE"两个引脚,用于控制485芯片的收发工作状态的,当RE引脚为低电平时,485芯片处于接收状态,当DE引脚为高电平时芯片处于发送状态。实验板中使用了STM32的PD11直接连接到这两个引脚上,所以通过控制PD11的输出电平即可控制485的收发状态。
要注意的是,由于我们的实验板485使用的信号线与液晶屏共用了,为防止干扰,平时我们默认是不给485收发器供电的,使用485的时候一定要把485接线端子旁边的"C/4-5V"排针使用跳线帽与"5V"排针连接起来进行供电,并且把液晶屏从板子上拔下来;而又由于实验板的RS-232与RS-485通讯实验都使用STM32的同一个USART外设及收发引脚,实验时注意必须要把STM32的"PD5引脚"与MAX485的"485_D"及"PD6"与"485_R"使用跳线帽连接起来(这些信号都在485接线端子旁边的排针上)。
要实现通讯,我们还要使用导线把实验板引出的A和B两条总线连接起来,才能构成完整的网络。实验板之间A与A连接,B与B连接即可。
41.2.2 软件设计为了使工程更加有条理,我们把RS485控制相关的代码独立分开存储,方便以后移植。在"串口实验"之上新建"bsp_485.c"及"bsp_485.h"文件,这些文件也可根据您的喜好命名,它们不属于STM32标准库的内容,是由我们自己根据应用需要编写的。这个实验的底层STM32驱动与串口控制区别不大,上层实验功能上与CAN实验类似。
1.    编程要点
(1)    初始化485通讯使用的USART外设及相关引脚;
(2)    编写控制MAX485芯片进行收发数据的函数;
(3)    编写测试程序,收发数据。
2.    代码分析485硬件相关宏定义我们把485硬件相关的配置都以宏的形式定义到"bsp_485.h"文件中,见代码清单 242。
代码清单 411 485硬件配置相关的宏(bsp_485.h文件)

tx

网友A(2019-02-18):
你的代码和帖子内容不一致,是这个帖子的代码
http://www.51hei.com/bbs/dpj-137780-1.html

网友B(2020-05-29):
很棒的设计分享

网友C:
RS-485具有强大的组网功能,人们在基础协议之上还制定了MODBUS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