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发出震动的模块叫什么?

楼主:
新人最近在做项目设计,需要一个单片机的外接模块,作用时受到单片机的信号,模块能震动。请问这种模块叫什么?
我搜淘宝震动传感器,它的作用是检测到震动,给单片机一个信号。和我希望的正好相反。
大家有用过这种模块吗?谢谢大家。

网友A(2018-12-17):
可以参考“震动马达”,偏心震动模块。

网友B:
直接买个震动马达不就行了,然后单片机控制三极管通断,有那种5V的马达的

网友C:
震动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