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PCF8591 lcd1602做的电压表显示问题

楼主(2018-12-17):
整个流程为:mcu通过内部中断PWM方式产生可调输出电压,接到PCF8591的AIN3,返回uchar类型,然后通过mcu显示到lcd上。
现在问题是:不论我如何改变pwm的占空比,再或者不论PCF有没有输入都会输出4.8。之前在考虑是不是i2c读字节前需要空读,但是没有能够写出来,求助。
有思路的可以留言可以QQ联系,谢谢。

只要能解决,500黑币都给!

main.c
<div>#include <reg51.h> //51寄存器文件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I2C.H>
#include"1602.h"
#define  PCF8591 0x90    //PCF8591 地址</div><div>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WORD代替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unsigned char timer0,timer1,second,second1;
unsigned int count,count1,mid;
unsigned int  key;
unsigned char v,ss,aa;
unsigned long test_ss;
sbit PWM=P3^7;
unsigned int i,j;
unsigned char  Data,keyFlag;
uint a,b,c;
uchar shi,ge,ms,vt;
uint a,b,c,o;
float why;</div><div>void scan_key();
int T1s();</div><div>uchar dis1[] = {"V1:"};
uchar dis2[] = {"V2:"};
uchar dis1t[] = {"T1:"};
uchar dis2t[] = {"T2:"};
uchar dist1[] = "00.0s";
uchar dist2[] = "00.0x";</div><div>void system_Ini()
{
    TMOD = 0x11;
        //PWM
        TH0 = 0xff;
        TL0 = 0xf7;
        TH1 = 0xff;
        TL1 = 0xf7;
        EA = 1;
        ET0 = 1;
        ET1 = 1;
        TR0  = 1;
        TR1  = 1;
    //IE =0x8A;
}

/*******************************************************************
ADC发送字节[命令]数据函数
*******************************************************************/
bit ISendByte(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c);              //发送数据
   if(ack==0)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ADC读字节数据函数
*******************************************************************/
unsigned char IRcvByte(unsigned char sla)
{  unsigned char c = 0;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1);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c=RcvByte();      //读取第1路电压值,范围是0-255
   c=0;
   c=RcvByte();      //读取第1路电压值,范围是0-255

   //for(what=0;what<5;what++)//连续读5次,取最后一次,以便读取稳定值

   Ack_I2c(1);           //发送非就答位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c);
}

main()
{
        BYTE i;
        //uchar shi,ge;
        lcd_init();                                //初始化LCD
        system_Ini();
        delay(10);
        lcd_pos(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1[i] != '\0')
        {                                                //显示字符"一号电压"
                lcd_wdat(dis1[i]);
                i++;
        }
        lcd_pos(8);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9个字符
        i = 0;
        while(dis1[i] != '\0')
        {                                                //显示字符"一号时间"
                lcd_wdat(dis1t[i]);
                i++;
        }
        lcd_pos(0x4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2[i] != '\0')
        {
                lcd_wdat(dis2[i]);        //显示字符"二号电压"
                i++;
        }
        lcd_pos(0x48);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9个字符
        i = 0;
        while(dis2[i] != '\0')
        {
                lcd_wdat(dis2t[i]);        //显示字符"二号时间"
                i++;
        }
        lcd_pos(0x4b);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2个字符
        lcd_wdat(0x30+0);
        lcd_pos(0x4c);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2个字符
        lcd_wdat(0x30+0);
        lcd_pos(0x4d);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2个字符
        lcd_wdat('.');
        lcd_pos(0x4e);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2个字符
        lcd_wdat(0x30+0);
        //while(1);
        lcd_pos(3);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2个字符
        lcd_wdat(0x30+0);
        lcd_pos(4);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2个字符
        lcd_wdat('.');
        lcd_pos(5);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2个字符
        lcd_wdat(0x30+0);

    while(1)
    {
        //if(ms>0) ISendByte(PCF8591,0x43);
        if((count>0)&&(keyFlag == 1))
        {
        ISendByte(PCF8591,0x43);
    Data=IRcvByte(PCF8591);
        ss=Data*48/255;
        a = ss/10 ;
        b = (ss)%10;
        //c = (ss-a*100-b*10)%10;

        lcd_pos(3);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2个字符
        lcd_wdat('0'+a);
        lcd_pos(4);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2个字符
        lcd_wdat('.');
        lcd_pos(5);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2个字符
        lcd_wdat(0x30+b);
        //lcd_pos(6);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2个字符
        //lcd_wdat(0x30+c);

        shi=second/10;
        ge=second%10;
        lcd_pos(0x4b);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2行的第12个字符
        lcd_wdat(0x30+shi);
        lcd_pos(0x4c);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2行的第12个字符
        lcd_wdat(0x30+ge);
        lcd_pos(0x4d);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2行的第12个字符
        lcd_wdat('.');
        lcd_pos(0x4e);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2行的第12个字符
        lcd_wdat(0x30+ms);
        }
    }
}

/*************************************
[ t1 (0.5ms)中断] 中断中做 PWM 输出
  ------------1000/(0.02ms*250)=200Hz
*************************************/
void T0zd(void) interrupt 1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4 串口中断
{
        scan_key();                                                                   //检测按键
   switch(key){
   case 8:
   {
           keyFlag  = 1;
        TR0 = 0;
        TH0 = 0xff;
        TL0 = 0xf7;
        TR0 = 1;
         timer1++;

         if(timer1>=100)
          {
                timer1=0;
                ms++;
                vt++;
        }
    if(timer1<=0) PWM=1;
    else PWM=0;
        if(ms == 10)
        {
                 ms = 0;
                count++;
        if(count == 10)
        {
                count = 0;
                second++;
                if(second == 60)
                {
                         second = 0;
                }
        }}
        else
        {
                 }
        }break;
        default:;
        }
}

void T1zd(void) interrupt 3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4 串口中断
{

}

void scan_key()                                                         //按键检测函数
{
        if(P1== 0xfe)
                key= 1;
        if(P1== 0xfd)
                key= 2;
        if(P1== 0xfb)
                key= 3;
        if(P1== 0xf7)
                key= 4;
        if(P1== 0xef)
                key= 5;
        if(P1== 0xdf)
                key= 6;
        if(P1== 0xbf)
                key= 7;
        if(P1== 0x7f)
                key= 8;

}
</div>

I2C.c
<div><font size="2">
/*************************此部分为I2C总线的驱动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I2C.H>

#define  NOP()   _nop_()   /* 定义空指令 */
#define  _Nop()  _nop_()   /*定义空指令*/

sbit     SCL=P2^1;       //I2C  时钟
sbit     SDA=P2^0;       //I2C  数据
bit ack;                 /*应答标志位*/

/*******************************************************************
                     起动总线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tart_I2c();
功能:     启动I2C总线,即发送I2C起始条件.
********************************************************************/
void Start_I2c()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SCL=1;
  _Nop();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_Nop();
  _Nop();
  _Nop();
  _Nop();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_Nop();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_Nop();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_Nop();
  _Nop();
}

/*******************************************************************
                      结束总线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top_I2c();
功能:     结束I2C总线,即发送I2C结束条件.
********************************************************************/
void Stop_I2c()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_Nop();
  _Nop();
  _Nop();
  _Nop();
}

/*******************************************************************
                 字节数据发送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endByte(UCHAR c);
功能:     将数据c发送出去,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数据,发完后等待应答,并对
          此状态位进行操作.(不应答或非应答都使ack=0)
           发送数据正常,ack=1; ack=0表示被控器无应答或损坏。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BitCnt)&0x80)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_Nop();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_Nop();
      _Nop();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SCL=0;
    }

    _Nop();
    _Nop();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_Nop();
    _Nop();
    SCL=1;
    _Nop();
    _Nop();
    _Nop();
    if(SDA==1)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_Nop();
    _Nop();
}

/*******************************************************************
                 字节数据接收函数
函数原型: UCHAR  RcvByte();
功能:        用来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并判断总线错误(不发应答信号),
          发完后请用应答函数应答从机。
********************************************************************/
unsigned char   RcvByte()
{
  unsigned char  retc;
  unsigned char  BitCnt;

  retc=0;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_Nop();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μs*/
        _Nop();
        _Nop();
        _Nop();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_Nop();
        _Nop();
        retc=retc<<1;
        if(SDA==1)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
        _Nop();
        _Nop();
      }
  SCL=0;
  _Nop();
  _Nop();
  return(retc);
}

/********************************************************************
                     应答子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Ack_I2c(bit a);
功能:      主控器进行应答信号(可以是应答或非应答信号,由位参数a决定)
********************************************************************/
void Ack_I2c(bit a)
{

  if(a==0)SDA=0;              /*在此发出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
  else SDA=1;
  _Nop();
  _Nop();
  _Nop();
  SCL=1;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_Nop();
  _Nop();
}</font>
</div>

楼主:
补充一点:PWM输出的电压值通过电压表测过啦,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