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16单片机+LCD12864温度检测显示程序(并行控制,不带字库)

楼主:
LCD12864温度检测显示程序(ATmega16)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
ATmega64并行控制不带字库的12864程序
---------------------------------------------------------------
实验内容:LCD12864
---------------------------------------------------------------

硬件连接:
LCD12864         --------        ATmega64

1.GND            --------        GND
2.VCC            --------        VCC
3.V0             --------        NC
4.RS(CS)         --------        PB0
5.R/W(SID)       --------        PB1
6.E(SCLK)        --------        PB2
7.D0             --------        PA0
8.D1             --------        PA1
9.D2             --------        PA2
10.D3            --------        PA3
11.D4            --------        PA4
12.D5            --------        PA5
13.D6            --------        PA6
14.D7            --------        PA7
15.PSB           --------        VCC
16.NC            --------        NC
17.RST           --------        VCC
18.NC            --------        NC
19.LED+          --------        VCC
20.LED-          --------        GND

编译烧写该程序到ATmega64
上电,如果操作正确,这时您可以看到显示的内容了
---------------------------------------------------------------*/
//头文件定义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include<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stdlib.h>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LCD12864液晶显示(数据线端口)
#define rs_h PORTB |= BIT(PB0)//数据/命令选择
#define rs_l PORTB &=~BIT(PB0)
#define rw_h PORTB |= BIT(PB1)//读/写选择
#define rw_l PORTB &=~BIT(PB1)
#define en_h PORTB |= BIT(PB2)//使能信号
#define en_l PORTB &=~BIT(PB2)
//温度18b20(数据线端口)
#define tmp (PINB&BIT(PB3))
#define temp_h PORTB |= BIT(PB3)
#define temp_l PORTB &=~BIT(PB3)
#define temp_o DDRB |= BIT(PB3)
#define temp_i DDRB &=~BIT(PB3)
//数组定义
/*
unsigned char dis1[]={"黄俊华,啊蠢。"};
unsigned char dis2[]={"曾志成,啊成。"};
unsigned char dis3[]={"梁毓毅,啊毓。"};
unsigned char dis4[]={"柳艺明,啊明。"};

unsigned char dis1[]={"温度检测"};
unsigned char dis2[]={"℃"};
*/

//温度18b20(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dat1=0x00;//保存读出的温度 L
unsigned char dat2=0x00;//保存读出的温度 H
unsigned long int dat=0;//保存读出的温度 XS
unsigned char flag=0;//错误标志位
unsigned char keyvalue=0;//返回值变量
unsigned char tempH=30;//温度H
unsigned char tempL=20;//温度L
//按键定义
unsigned char key1=0;
unsigned char key2=0;
//unsigned char key3=0;
//unsigned char key4=0;

//**********************************************************************//
//*************************      IO 端口定义      **********************//
//**********************************************************************//

void IO_init(void)
{
         DDRA = 0XFF;
         DDRB = 0XFF;
         //DDRC = 0XFF;
         //DDRD = 0XFF;
        //PORTA = 0X00;
        //PORTB = 0X00;
        //PORTC = 0X00;
        //PORTD = 0X00;
}

//**********************************************************************//
//*************************      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ms(uint z)          //8M晶振下,延时1ms
{
        uint x,y;
        for(x=z;x>0;x--)
                 for(y=1333;y>0;y--);
}

//**********************************************************************//
//*************************      LCD12864         **********************//
//**********************************************************************//
void LCD_clear(void)//清屏函数
{
  write_com(0x01);
  delayms(5);
}
void lcd_en(void)        //en端产生一个高电平脉冲,控制LCD写时序
{
        delayms(5);//延时5ms
        en_h;
    delayms(5);//延时5ms
    en_l;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向LCD12864写命令
{
        rs_l;
        rw_l;
        en_h;
        delayms(5);//延时5ms
        PORTA=com;
        lcd_en();//写入命令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向LCD12864写数据
{
        rs_h;
        rw_l;
        en_h;
        delayms(5);//延时5ms
        PORTA=dat;
        lcd_en();//写入数据
}
void LCD_init(void)//LCD显示屏初始化函数
{
        write_com(0x30);//设置8位数据总线,DB7~DB0;
        delayms(5);//延时5ms
        write_com(0x0c);//开显示,光标不显示;
        delayms(5);//延时5ms
        write_com(0x01);//清屏
        delayms(5);//延时5ms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字符显示初始地址设置
{
        uchar pos;
        if(x==0)//第一行显示
        {
                 x=0x80;
        }
        else if(x==1)//第二行显示
        {
                 x=0x90;
        }
        else if(x==2)//第三行显示
        {
                 x=0x88;
        }
        else if(x==3)//第四行显示
        {
                 x=0x98;
        }
        pos=x+y;
        write_com(pos);
}
void LCD_write_str(uchar x,uchar y,uchar *s)//在第X行Y列开始显示,指针*S所指向的字符串
{
        LCD_pos(x,y);//设置初始字符显示地址
        while(*s)//逐次写入显示字符,直到最后一个字符"/0"
        {
                 write_dat(*s);//写入当前字符并显示
                s++;//地址指针加1,指向下一个待写字符
        }
}
void LCD_write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Wdata)//在第X行Y列开始显示Wdata所对应的单个字符
{
        LCD_pos(x,y);//设置初始字符显示地址
        write_dat(Wdata);//写入当前字符并显示
}

//**********************************************************************//
//*************************         18B20         **********************//
//**********************************************************************//

void Ds18b20_reset(void)//DS18B20初始化
{
        uint count;
        temp_o;
        temp_l;
        for(count=700;count>0;count--);//延时480us
        temp_h;
        temp_i;//不须配置PORT内部上拉电阻,MCU输入输出自动切换
        while((tmp==0x08));//&&(i>0)) i--;
        for(count=700;count>0;count--);//延时480us
}
void Ds18b20_write(uchar dat)//向DS18B20写一个字节
{
        uchar count;
        uchar i;
        temp_o;
        for(i=8;i>0;i--)
        {
                temp_l;
                for(count=2;count>0;count--);
                //temp_h;//不能有此语句
                if(dat&0x01==0x01)
                        temp_h;
                else
                        temp_l;
                for(count=120;count>0;count--);//延时60us
                temp_h;
                dat>>=1;
        }
}
uchar Ds18b20_read(void)//从DS18B20读一个字节
{
        uchar i,datt;
        uchar count;
        for(i=8;i>0;i--)
        {
                datt>>=1;
                temp_o;
                temp_l;
                for(count=2;count>0;count--);
                temp_h;//此语句必须有,参考datasheet的P15
                for(count=1;count>0;count--);
                temp_i;
                if(tmp==0x08)
                        datt|=0x80;
                for(count=120;count>0;count--);        //延时60us
        }
        return datt;
}
void temp_display(void)//温度显示
{
        Ds18b20_reset();//DS18B20初始化
        Ds18b20_write(0xcc);//跳过ROM
        Ds18b20_write(0x44);//发送温度转换命令
        delayms(1000);//延时1s,等待温度转换完成
        Ds18b20_reset();//DS18B20初始化
        Ds18b20_write(0xcc);//跳过ROM
        Ds18b20_write(0xbe);//发送读温度寄存器命令
        dat1=Ds18b20_read();//读温度值的低字节
        dat2=Ds18b20_read();//读温度值的高字节

        if(dat2>=240)//dat2温度值的高字节为1时为负温度
        {
                dat=(~(dat2*256+dat1)+1)*0.625;//负温度:取反加一,保留一位小数
                flag=1;
        }
        else
        {
                dat=(dat2*256+dat1)*0.625;
                flag=0;
        }
/*******************************************************   正负温度显示   **/
        if(flag==1)//负温度显示
        {
                LCD_write_str(0,0,"18B20 温度检测");  //字符:18B20 温度检测
                LCD_write_str(1,0,"负温度:");                       //字符:负温度
                LCD_write_str(1,6,"℃");                          //符号:℃
                LCD_write_char(1,4,0x30+dat/100);
                LCD_write_char(1,5,0x30+dat%100/10);
        }
        if(flag==0)//正温度显示
        {
                LCD_write_str(0,0,"18B20 温度检测");  //字符:18B20 温度检测
                LCD_write_str(1,0,"正温度:");                //字符:正温度
                LCD_write_str(1,6,"℃");                          //符号:℃
                LCD_write_char(1,4,0x30+dat/100);
                LCD_write_char(1,5,0x30+dat%100/10);
        }
}
void tempH_Setting(void)//最高温度设置显示
{
        LCD_write_str(0,1,"18B20 (高)");          //字符:18B20 高温度设置
        LCD_write_str(1,0,"温度设置:");                  //字符:高温度设置
        LCD_write_str(1,7,"℃");                          //符号:℃
        LCD_write_char(1,5,0x30+tempH%100/10);
        LCD_write_char(1,6,0x30+tempH%10);
}
void tempL_Setting(void)//最低温度设置显示
{
        LCD_write_str(0,1,"18B20 (低)");          //字符:18B20 低温度设置
        LCD_write_str(1,0,"温度设置:");                  //字符:18B20 低温度设置
        LCD_write_str(1,7,"℃");                          //符号:℃
        LCD_write_char(1,5,0x30+tempL%100/10);
        LCD_write_char(1,6,0x30+tempL%10);
}
void temp_police(void)//温度报警
{
        if(dat/10>=tempH)//最高检测温度>=设定温度:D1灯亮
        {
                 PORTC&=~BIT(0);
                LCD_write_str(3,0,"D1: 亮");
        }
        else//反之:灯灭
        {
                 PORTC|= BIT(0);
                LCD_write_str(3,0,"D1: 灭");
        }

        if(dat/10<=tempL)//最低检测温度<=设定温度:D2灯亮
        {
                 PORTC&=~BIT(1);
                LCD_write_str(3,4,"D2: 亮");
        }
        else//反之:灯灭
        {
                 PORTC|= BIT(1);
                LCD_write_str(3,4,"D2: 灭");
        }
}
//**********************************************************************//
//***************************      按键扫描     ************************//
//**********************************************************************//

uchar keys(void)
{
        if(!(PIND&BIT(0)))//温度显示
        {
                delayms(20);
                if(!(PIND&BIT(0)))
                {
                        LCD_clear();//LCD清屏
                        keyvalue=0;
                        while(!(PIND&BIT(0)));//等待按键抬起
                }
        }
        if(!(PIND&BIT(1)))//最高、最低温度设置选择
        {
                delayms(20);
                if(!(PIND&BIT(1)))
                {
                        LCD_clear();//LCD清屏
                        key1=key1+1;
                        switch(key1)
                        {
                                 case 1:
                                           tempH_Setting();//最高温度设置显示
                                           temp_police();//温度报警
                                           //temp_display();//温度显示
                                           keyvalue=1;//按键最高温度返回值:1
                                break;
                                case 2:
                                           tempL_Setting();//最低温度设置显示
                                           temp_police();//温度报警
                                           //temp_display();//温度显示
                                           keyvalue=2;//按键最低温度返回值:2
                                           key1=0;//按键清零
                                break;
                        }
                        while(!(PIND&BIT(1)));//等待按键抬起
                }
        }
        if(!(PIND&BIT(2)))//温度加
        {
                delayms(20);
                if(!(PIND&BIT(2)))
                {
                        if(keyvalue==1)
                        {
                                 tempH++;
                                if(tempH>=100)
                                {
                                         tempH=100;
                                }
                                tempH_Setting();//最高温度设置显示
                                temp_police();//温度报警
                                //temp_display();//温度显示
                        }
                        else if(keyvalue==2)
                        {
                                 tempL++;
                                if(tempL>=100)
                                {
                                         tempL=100;
                                }
                                tempL_Setting();//最低温度设置显示
                                temp_police();//温度报警
                                //temp_display();//温度显示
                        }
                        //while(!(PIND&BIT(2)));//等待按键抬起
                }
        }
        if(!(PIND&BIT(3)))//温度减
        {
                delayms(20);
                if(!(PIND&BIT(3)))
                {
                        if(keyvalue==1)
                        {
                                 tempH--;
                                if(tempH<=10)
                                {
                                         tempH=10;
                                }
                                tempH_Setting();//最高温度设置显示
                                temp_police();//温度报警
                                //temp_display();//温度显示
                        }
                        else if(keyvalue==2)
                        {
                                 tempL--;
                                if(tempL<=10)
                                {
                                         tempL=10;
                                }
                                tempL_Setting();//最低温度设置显示
                                temp_police();//温度报警
                                //temp_display();//温度显示
                        }
                        //while(!(PIND&BIT(3)));//等待按键抬起
                }
        }
}

//**********************************************************************//
//***************************      主函数       ************************//
//**********************************************************************//

void main()
{
        uchar i;
        IO_init();//端口初始化
        LCD_init();//LCD显示屏初始化函数
        while(1)
        {
                keys();//按键扫描
                if(keyvalue==0)
                {
                         temp_display();//温度显示
                        temp_police();//温度报警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