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LCD1602温度检测显示程序(ATmega16)

楼主(2018-12-17):
LCD1602温度检测显示程序(ATmega16)

//**********************************************************************//
//*************************      头文件定义       **********************//
//**********************************************************************//
#include<iom16v.h>
#include <macros.h>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温度18b20(数据线端口)
#define tmp (PINB&BIT(PB3))
#define temp_h PORTB |= BIT(PB3)
#define temp_l PORTB &=~BIT(PB3)
#define temp_o DDRB |= BIT(PB3)
#define temp_i DDRB &=~BIT(PB3)

//LCD1602液晶显示(数据线端口)
#define rs_h PORTB |= BIT(PB0)//数据/命令选择
#define rs_l PORTB &=~BIT(PB0)
#define rw_h PORTB |= BIT(PB1)//读/写选择
#define rw_l PORTB &=~BIT(PB1)
#define en_h PORTB |= BIT(PB2)//使能信号
#define en_l PORTB &=~BIT(PB2)

//温度18b20(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dat1=0x00;//保存读出的温度 L
unsigned char dat2=0x00;//保存读出的温度 H
unsigned long int dat=0;//保存读出的温度 XS
unsigned char flag=0;//错误标志位
//按键定义
unsigned char key1=0;
unsigned char key2=0;
//unsigned char key3=0;
//unsigned char key4=0;
//返回值变量
unsigned char keyvalue=0;
//温度H
unsigned char tempH=30;
//温度L
unsigned char tempL=20;

//**********************************************************************//
//*************************      IO 端口定义      **********************//
//**********************************************************************//

void IO_init(void)
{
         DDRA = 0XFF;
         DDRB = 0XF0;
         DDRC = 0XFF;
         DDRD = 0XFF;
        PORTA = 0X00;
        PORTB = 0X00;
        PORTC = 0XFF;
        PORTD = 0XFF;
}

//**********************************************************************//
//*************************      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ms(uint z)          //8M晶振下,延时1ms
{
         uint x,y;
         for(x=z;x>0;x--)
                  for(y=1333;y>0;y--);
}

//**********************************************************************//
//***************************      18B20        ************************//
//**********************************************************************//

void Ds18b20_reset(void)//DS18B20初始化
{
        uint count;
        temp_o;
        temp_l;
        for(count=700;count>0;count--);//延时480us
        temp_h;
        temp_i;//不须配置PORT内部上拉电阻,MCU输入输出自动切换
        while((tmp==0x08));//&&(i>0)) i--;
        for(count=700;count>0;count--);//延时480us
}
void Ds18b20_write(uchar dat)//向DS18B20写一个字节
{
        uchar count;
        uchar i;
        temp_o;
        for(i=8;i>0;i--)
        {
                temp_l;
                for(count=2;count>0;count--);
                //temp_h;//不能有此语句
                if(dat&0x01==0x01)
                        temp_h;
                else
                        temp_l;
                for(count=120;count>0;count--);//延时60us
                temp_h;
                dat>>=1;
        }
}
uchar Ds18b20_read(void)//从DS18B20读一个字节
{
        uchar i,datt;
        uchar count;
        for(i=8;i>0;i--)
        {
                datt>>=1;
                temp_o;
                temp_l;
                for(count=2;count>0;count--);
                temp_h;//此语句必须有,参考datasheet的P15
                for(count=1;count>0;count--);
                temp_i;
                if(tmp==0x08)
                        datt|=0x80;
                for(count=120;count>0;count--);        //延时60us
        }
        return datt;
}
void temp_Read(void)//温度读取
{
         Ds18b20_reset();//DS18B20初始化
        Ds18b20_write(0xcc);//跳过ROM
        Ds18b20_write(0x44);//发送温度转换命令
        delayms(1000);//延时1s,等待温度转换完成
        Ds18b20_reset();//DS18B20初始化
        Ds18b20_write(0xcc);//跳过ROM
        Ds18b20_write(0xbe);//发送读温度寄存器命令
        dat1=Ds18b20_read();//读温度值的低字节
        dat2=Ds18b20_read();//读温度值的高字节
}
void temp_display(void)//温度显示
{
        if(dat2>=240)//dat2温度值的高字节为1时为负温度
        {
                dat=(~(dat2*256+dat1)+1)*0.625;//负温度:取反加一,保留一位小数
                flag=1;
        }
        else
        {
                dat=(dat2*256+dat1)*0.625;
                flag=0;
        }
        if(flag==1)//负温度显示
        {
                 LCD_write_str(0,0," 18B20 ");
                LCD_write_str(3,1,"Temp:");
                LCD_write_str(8,1,"-");// 符号“- ”
                LCD_write_char(9,1,0x30+dat/1000);
                LCD_write_char(10,1,0x30+dat%1000/100);
                LCD_write_char(11,1,0x30+dat%100/10);
                LCD_write_str (12,1,".");// 符号“. ”
                LCD_write_char(13,1,0x30+dat%10);
        }
        if(flag==0)//正温度显示
        {
                LCD_write_str(0,0," 18B20 ");
                LCD_write_str(3,1,"Temp:");
                LCD_write_str(8,1," ");// 符号“+ ”
                LCD_write_char(9,1,0x30+dat/1000);
                LCD_write_char(10,1,0x30+dat%1000/100);
                LCD_write_char(11,1,0x30+dat%100/10);
                LCD_write_str (12,1,".");// 符号“. ”
                LCD_write_char(13,1,0x30+dat%10);
        }
}
void tempH_Setting(void)//最高温度设置显示
{
         LCD_write_str(0,0," temp(H)Setting ");
        LCD_write_char(6,1,0x30+tempH%1000/100);
        LCD_write_char(7,1,0x30+tempH%100/10);
        LCD_write_char(8,1,0x30+tempH%10);
}
void tempL_Setting(void)//最低温度设置显示
{
         LCD_write_str(0,0," temp(L)Setting ");
        LCD_write_char(6,1,0x30+tempL%1000/100);
        LCD_write_char(7,1,0x30+tempL%100/10);
        LCD_write_char(8,1,0x30+tempL%10);
}
void temp_police(void)//温度报警
{
        if(dat/10>=tempH)//最高检测温度>=设定温度:灯亮
        {
                 PORTC&=~BIT(7);
        }
        else
        {
                 PORTC|= BIT(7);
        }
        if(dat/10<=tempL)//最低检测温度<=设定温度:灯亮
        {
                 PORTC&=~BIT(6);
        }
        else
        {
                 PORTC|= BIT(6);
        }
}

//**********************************************************************//
//***************************      LCD1602      ************************//
//**********************************************************************//

void LCD_init(void)//LCD显示屏初始化函数
{
        DDRA = 0xFF;                                                    //I/O口方向设置
        DDRB|=BIT(PB0)|BIT(PB1)|BIT(PB2);
        delayms(15);                           //上电延时一段时间,使供电稳定
        Write_Instruction(0x38);                                //8bit interface,2line,5*7dots
        delayms(5);
        Write_Instruction(0x38);
        delayms(5);
        Write_Instruction(0x38);
        Write_Instruction(0x08);        //关显示,不显光标,光标不闪烁
        Write_Instruction(0x01);        //清屏
        delayms(5);
        Write_Instruction(0x04);        //写一字符,整屏显示不移动
        //Write_Instruction(0x05);        //写一字符,整屏右移
        //Write_Instruction(0x06);        //写一字符,整屏显示不移动
        //Write_Instruction(0x07);        //写一字符,整屏左移
        delayms(5);
        //Write_Instruction(0x0B);        //关闭显示(不显示字符,只有背光亮)
        Write_Instruction(0x0C);        //开显示,光标、闪烁都关闭
        //Write_Instruction(0x0D);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但光标闪烁
        //Write_Instruction(0x0E);        //开显示,显示光标,但光标不闪烁
        //Write_Instruction(0x0F);        //开显示,光标、闪烁均显示
}
void lcd_en(void)        //en端产生一个高电平脉冲,控制LCD写时序
{
        delayms(1);
        en_h;
    delayms(1);
    en_l;
}
void LCD_clear(void)//清屏函数
{
  Write_Instruction(0x01);
  delayms(5);
}
void Write_Instruction(uchar com)//向LCD1602写命令
{
        rs_l;
        rw_l;
        en_h;
        PORTA=com;
        lcd_en();//写入命令
}
void lcd_dat(uchar dat)//向LCD1602写数据
{
        rs_h;
        rw_l;
        en_h;
        PORTA=dat;
        lcd_en();//写入数据
}
void LCD_SET_XY(uchar X,uchar Y)//字符显示初始地址设置
{
  uchar address;
  if(Y==0)
    address=0x80+X;//Y=0,表示在第一行显示,地址基数为0x80
  else
    address=0xc0+X;//Y非0时,表时在第二行显示,地址基数为0XC0
    Write_Instruction(address);//写指令,设置显示初始地址
}
void LCD_write_str(uchar X,uchar Y,uchar *s)//在第X行Y列开始显示,指针*S所指向的字符串
{
  LCD_SET_XY(X,Y);//设置初始字符显示地址
  while(*s)//逐次写入显示字符,直到最后一个字符"/0"
  {
    lcd_dat(*s);//写入当前字符并显示
        s++;//地址指针加1,指向下一个待写字符
  }
}
void LCD_write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Wdata)//在第X行Y列开始显示Wdata所对应的单个字符
{
  LCD_SET_XY(X,Y);//写地址
  lcd_dat(Wdata);//写入当前字符并显示
}
void LCD_Start(void)//LCD启动界面
{
         LCD_write_str(0,0,"  18B20         ");
        LCD_write_str(0,1,"  temp display  ");
}
//**********************************************************************//
//***************************      按键扫描     ************************//
//**********************************************************************//

uchar keys(void)
{
        if(!(PIND&BIT(0)))//温度显示
        {
                delayms(20);
                if(!(PIND&BIT(0)))
                {
                        LCD_clear();//LCD清屏
                        keyvalue=0;
                        while(!(PIND&BIT(0)));//等待按键抬起
                }
        }
        if(!(PIND&BIT(1)))//最高、最低温度设置选择
        {
                delayms(20);
                if(!(PIND&BIT(1)))
                {
                        LCD_clear();//LCD清屏
                        key1=key1+1;
                        switch(key1)
                        {
                                 case 1:
                                           tempH_Setting();//最高温度设置显示
                                           keyvalue=1;//按键最高温度返回值:1
                                break;
                                case 2:
                                           tempL_Setting();//最低温度设置显示
                                           keyvalue=2;//按键最低温度返回值:2
                                           key1=0;//按键清零
                                break;
                        }
                        while(!(PIND&BIT(1)));//等待按键抬起
                }
        }
        if(!(PIND&BIT(2)))//温度加
        {
                delayms(20);
                if(!(PIND&BIT(2)))
                {
                        if(keyvalue==1)
                        {
                                 tempH++;
                                if(tempH>=100)
                                {
                                         tempH=100;
                                }
                                tempH_Setting();//最高温度设置显示
                        }
                        else if(keyvalue==2)
                        {
                                 tempL++;
                                if(tempL>=100)
                                {
                                         tempL=100;
                                }
                                tempL_Setting();//最低温度设置显示
                        }
                        //while(!(PIND&BIT(2)));//等待按键抬起
                }
        }
        if(!(PIND&BIT(3)))//温度减
        {
                delayms(20);
                if(!(PIND&BIT(3)))
                {
                        if(keyvalue==1)
                        {
                                 tempH--;
                                if(tempH<=10)
                                {
                                         tempH=10;
                                }
                                tempH_Setting();//最高温度设置显示
                        }
                        else if(keyvalue==2)
                        {
                                 tempL--;
                                if(tempL<=10)
                                {
                                         tempL=10;
                                }
                                tempL_Setting();//最低温度设置显示
                        }
                        //while(!(PIND&BIT(3)));//等待按键抬起
                }
        }
}

//**********************************************************************//
//***************************      主函数       ************************//
//**********************************************************************//

void main(void)
{
        uchar key_j;
        IO_init();        //端口初始化
        LCD_init(); //LCD初始化
        LCD_clear();//LCD清屏
        //LCD_Start();//LCD启动界面
        while(1)
        {
                keys();
                if(keyvalue==0)
                {
                         temp_Read();//温度读取
                        temp_display();//温度显示
                        temp_police();//温度报警
                }
        }
}

网友A(2019-06-10):
没有.h文件吗

网友A:
熔丝位怎么设置啊

网友B(2019-09-24):
谢谢大佬的帮助!!!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