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单片机多次按键只进行一次操作

楼主(2018-12-17):
怎样使单片机多次按键只进行一次操作,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A:
定个全局变量,在按键之后把它固定了就好了嘛

网友B:
第一次按下时设个标记,处理完操作,让标志复位。

网友C:
变量,如第一次按下,变量从0变量1,判断如果变量已等于1,则不执行判断内的代码

网友D:
定义一个flag标志位,计数到达指定位置进行操作,同时恢复至初始值

网友E:
设置一个标志位 并初始化  然后按键按下  标志位置一 然后进行你要实现的操作即可

网友F:
你就写一个函数,它还能自己AI去跑别的代码?!

网友G:
把操作函数放在按键松开检测中最为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