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TSL2561光强检测程序 12864液晶显示

楼主:
51单片机12864液晶tsl2561光强传感器,调试成功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
下均为IIC和光强所需程序

**********************************************/
#include
//设备读写地址

////命令控制寄存器
#define CONTROL 0x80
#define TIMING        0x81
#define        DATA0LOW 0x8C
#define        DATA0HIGH 0x8D
#define        DATA1LOW  0x8E
#define        DATA1HIGH 0x8F

//TSL2561地址

typedef signed   int  sin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uint DataLow0,DataHigh0,DataLow1,DataHigh1;
float ratioc;
sint Lux=0;
uchar command,temp;
uint Channel1,Channel0;

void i2c_delay()                //1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2;a>0;a--);

}

//初始化延时函数
void init_delay(void)
{
    static time =10000;
        while(time--);
}

  //初始化函数

void i2c_init(void)
{
        i2c_scl = 1;//释放时钟线
        init_delay();
        i2c_sda = 1;//释放数据线
        init_delay();
}

//起始信号
void i2c_start(void)
{
        i2c_sda=1;
        i2c_delay();
        i2c_scl=1;
        i2c_delay();
        i2c_sda=0;
        i2c_delay();
        i2c_scl=0;
        i2c_delay();
}
//停止信号
void i2c_stop(void)
{
          i2c_sda = 0;
        i2c_delay();
          i2c_scl = 1;
         i2c_delay();
          i2c_sda = 1;
        i2c_delay();
}

uchar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a=0,b=0;//最大255,一个机器周期为1us,最大延时255us。
        for(a=0;a<8;a++)//要发送8位,从最高位开始
        {
                i2c_sda=dat>>7;         //起始信号之后SCL=0,所以可以直接改变SDA信号
                dat=dat<<1;
                i2c_delay();
                i2c_scl=1;
                i2c_delay();//建立时间>4.7us
                i2c_scl=0;
                i2c_delay();//时间大于4us
        }
        i2c_sda=1;
        i2c_delay();
        i2c_scl=1;
        while(i2c_sda)//等待应答,也就是等待从设备把SDA拉低
        {
                b++;
                if(b>200)         //如果超过2000us没有应答发送失败,或者为非应答,表示接收结束
                {
                        i2c_scl=0;
                        i2c_delay();
                        return 0;
                }
        }
        i2c_scl=0;
        i2c_delay();
         return 1;
}

unsigned char read_byte()
{
        unsigned char a=0,dat=0;
        i2c_sda=1;                        //起始和发送一个字节之后SCL都是0
        i2c_delay();
        for(a=0;a<8;a++)//接收8个字节
        {
                i2c_scl=1;
                i2c_delay();
                dat<<=1;
                dat|=i2c_sda;
                i2c_delay();
                i2c_scl=0;
                i2c_delay();
        }
        return dat;
}

//TSL2561写函数
//-------------------------------------------------
void TSL2561_Write(uchar command,uchar date)
{
        i2c_start();
        write_byte(SLAVE_ADDR_WR);
        //respons();
        write_byte(command);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i2c_stop();
}
//读函数
//-------------------------------------------------
uchar TSL2561_Read(uchar command)
{
        uchar date;
        i2c_start();
        write_byte(SLAVE_ADDR_WR);
          //respons();
        write_byte(command);
        //respons();
        i2c_start();
        write_byte(SLAVE_ADDR_WR+1);
        //respons();
        date=read_byte();
        i2c_stop();
        return date;
}

//------------------------------------------
//读取光照强度
sint Read_Light(void)
{

        DataLow0 = TSL2561_Read(DATA0LOW);
        DataHigh0 = TSL2561_Read(DATA0HIGH);
        Channel0 = 256*DataHigh0 + DataLow0;

        //------------------------------
        DataLow1 = TSL2561_Read(DATA1LOW);
        DataHigh1 = TSL2561_Read(DATA1HIGH);
        Channel1 = 256*DataHigh1 + DataLow1;

        //---------------------------------
        //Calculating Lux         for tmb封装
        ratioc  =         Channel1/Channel0;
        if (0 < ratioc <= 0.50)  Lux = 0.0304 * Channel0 - 0.062 * Channel0 *pow((Channel1/Channel0) ,1.4 );
    if (0.50 < ratioc <= 0.61) Lux = 0.0224 *Channel0 - 0.031 * Channel1;
    if (0.61 < ratioc <= 0.80 )Lux = 0.0128 * Channel0 - 0.0153 * Channel1;
    if (0.80 < ratioc <= 1.30) Lux = 0.00146 * Channel0 - 0.00112 * Channel1;
    if (ratioc > 1.30) Lux = 0;
        return Lux;
}

//直接调用
void tsl2561_Init(void)
{
        i2c_init();                                        //i2c初始化
        TSL2561_Write(CONTROL,0x03);        //启动原件
        init_delay();                                                //防止数据出错
    TSL2561_Write(TIMING,0x02);                //积分时间
        //TSL2561_Write(0xC6,0x30);                //中断
}

/********************************
主函数main
**********************************/
void main()
{
        uchar i=0;
        uchar code DIS1[]={"光强1:"},code DIS2[]={"光强R-L:"},code DIS3[]={"通道0:"},code DIS4[]={"通道1:"};
        uint ge,shi,bai,qian,wan,W1,Q1,B1,S1,G1,W0,Q0,B0,S0,G0;
        sint CH1,RL,CH0;                                   //16位

        tsl2561_Init();
        LcdInit();
        LcdWriteCom(0x80);
        while(DIS1[i]!='')
            LcdWriteData(DIS1[i++]);
        i=0;

        LcdWriteCom(0x90);
        while(DIS1[i]!='')
            LcdWriteData(DIS2[i++]);
        i=0;

        LcdWriteCom(0x88);
        while(DIS1[i]!='')
            LcdWriteData(DIS3[i++]);
        i=0;

        LcdWriteCom(0x98);
        while(DIS1[i]!='')
            LcdWriteData(DIS4[i++]);

        while(1)
        {

                RL=Read_Light();         //读取光强

                CH0=Channel0;
                CH1=Channel1;

                LcdWriteCom(0x90);
                wan=RL/10000;
                qian=RL%10000/1000;
                bai=RL%10000%1000/100;
                shi=RL%10000%1000%100/10;
                ge=RL%10000%1000%100%10;
                LcdWriteData(0x30+wan);
                LcdWriteData(0x30+qian);
                LcdWriteData(0x30+bai);
……………………

网友A(2018-12-19):
请问一下,代码里的slave_addr_wr是0

网友A:
请问一下代码里的slave_addr_wr是0x72么?我照这样测试后,发现液晶一直显示00022,没有变化(我自己换了1602的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代码里的slave_addr_wr是0x72么?我照这样测试后,发现液晶一直显示00022,没有变化(我自己换了1602 ...

wr是0x72,用的是12864液晶,接线自己参考12864中文资料,你说的这个00022是有应答程序respons()函数的版本,我试过等待应答程序加进去就是00022,所以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代码里的slave_addr_wr是0x72么?我照这样测试后,发现液晶一直显示00022,没有变化(我自己换了1602 ...

我这帖子下面有调试好的51单片机液晶12864的tsl2561程序 压缩包

网友C:
无应答为什么要把时钟线写0?

                if(b>200)         //如果超过2000us没有应答发送失败,或者为非应答,表示接收结束
                {
                        i2c_scl=0;
                        i2c_delay();
                        return 0;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无应答为什么要把时钟线写0?

                if(b>200)         //如果超过2000us没有应答发送失败, ...

强行结束上一次数据的接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无应答为什么要把时钟线写0?

                if(b>200)         //如果超过2000us没有应答发送失败, ...

因为正常情况下接收一次是不会超过2000us的,

网友D(2019-04-15):
response函数为什么要注释掉,没有response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response函数为什么要注释掉,没有response可以吗?

我这个用的51注释了可以正常运行,其他的单片机就不知道了

网友E(2019-06-02):
这个有和TSL2561的连接的电路图吗

网友F(2019-11-12):
TSL2561的中断引脚接在哪里

网友G(2020-05-05):
怎么处理光敏电阻传递的信号啊

网友H(2021-04-12):
楼主,你显示的光照强度和照度计相似吗?为什么我的比照度计显示的要低很多

网友I(2022-04-03):
大神~膜拜,下载好好学习下,看评论区中显示有很多经验性的处理代码,比如时钟线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