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查询流水灯程序求教

楼主(2018-12-17):
我想实现定时查询流水灯的程序,每隔1秒led灯依次点亮,(下一个点亮上一个灭),这个程序哪里错了,请大佬指教。谢谢
#include        <reg51.h>
#define        LED        P1
#define long_time0(void)
#define        count        50000
#define          TH_M1 (65636-count)/256
#define          TL_M1 (65636-count)%256
//
unit n=0;
//
main()
{        int  i;
        TMOD &= 0xf1;
        TMOD |= 0x01;
        p1=0x01;
        while(1)
        {        for (i=0;i<20;i++)                 {
                        TH0=TH_M1;
                        TL0=TL_M1;
                        TR0=1;
                        while(TF0==0);
                        TF0=0;
                }
                static uint i;
i++;
if(long_time==i)
{
p1=~(0x01<<n);
if(++n=8)n=0;
i=0;
}
        }
}

网友A:
在论坛上有相似的,可以去相互印证

网友B: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ED P1

#define count 50000
#define TH_M1 (65636-count)/256
#define TL_M1 (65636-count)%256

void main()
{
        uchar i=0,j=0x01;
        TMOD &= 0xF0;
        TMOD |= 0x01;
        TH0 = TH_M1;
        TL0 = TL_M1;
        TF0 = 0;
        TR0 = 1;
        LED=~j;

        while(1)
        {
                if(TF0==1)
                {
                        TF0=0;
                        i++;
                        if(i==20)
                        {
                                i=0;
                                j<<=1;
                                if(j==0)
                                        j=0x01;
                                LED=~j;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谢谢啊,我也弄出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