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了单片机差不多半年了,求大神进来指导我一下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楼主(2018-12-17):
本人学习51单片机半年,接触了ds1302,ds18b20,lcd1602,E2PROM,16乘16点阵,矩阵按键等,基本的东西都已经写过程序了,在开发板上都实现的功能。
最后我自己做了一个用DS1032,和DS18B20做了一个温度和时钟,在LCD1602上显示。
我就想问一下大家,然后的路该怎么走,最近有一个礼拜没有写程序了,不知道做什么,有没有大神帮我指一条路,或者推荐几个适合我做的有趣的小项目。谢谢大家 了。
最后感谢51黑电子论坛对我这半年以来的支持,感谢51.

网友A:
学一下总线

网友B:
学学32吧

网友C:
尝试给自己立一个项目  遇到不会的 接着学习  直至你的项目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尝试给自己立一个项目  遇到不会的 接着学习  直至你的项目完成

能不能推荐几个项目

网友D:
单片机不止51一种,而模块也不止你上面提到的这些。要想巩固基础就再找点通讯模块练练(IIC、SPI模块等),也可以尝试着做台小车,搞个GPS做定位之类的,从兴趣出发是最好的。觉得51可以了就去学STM32吧,你会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网友E:
12864液晶计算器,贪吃蛇,俄罗斯方块,有兴趣试试,L298N点机驱动模块,直流电机,步进电机,舵机,蓝牙,超声波,红外测距,陀螺仪,半年时间可以学的东西远不止你所说的东西,自己闲的时侯多学点

网友F:
我认为51单片机只是一个基础,现在32的更加方便,快捷,毕竟现在科技发展的太快了

网友G:
51单片机学会了 可以学学32单片机 或者学学模电啊 学会画电路图啊

网友H:
多创新,搞项目

网友I:
模电数电是基础 相应的基础还有C语言 数据结构和算法 把基础打好 很多东西拿来看看手册就能用 往这个方向使劲吧

网友J:
ds1302,ds18b20,lcd1602,lcd12864在现在工厂里基本是用不到,数码管到是还有用到。另外显示用的比较多的是段式液晶,类似数码管却超脱数码管(计算器,电子表,小型温度计),价格便宜耗电低。测温度一般是用一个NTC电阻,所以ADC一定要整精通,宏晶有带ADC的单片机,整一个可以在你开发板上练手,24C02与红外摇控一定要整精通.大多数厂里的案子就能搞定的。如果想再提高。整一下VAR,义隆,松翰等单片机,一是这些都是8位机,二是价格还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864液晶计算器,贪吃蛇,俄罗斯方块,有兴趣试试,L298N点机驱动模块,直流电机,步进电机,舵机,蓝牙, ...

谢谢师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51单片机只是一个基础,现在32的更加方便,快捷,毕竟现在科技发展的太快了

就是基础还不牢固,不敢学3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不止51一种,而模块也不止你上面提到的这些。要想巩固基础就再找点通讯模块练练(IIC、SPI模块等), ...

最近考虑最一个空调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ds1302,ds18b20,lcd1602,lcd12864在现在工厂里基本是用不到,数码管到是还有用到。另外显示用的比较多的是 ...

好高端呀,都没怎么听懂

网友K:
个人建议呢学习一下stm32的一些知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好高端呀,都没怎么听懂

这哪里是要问题,接着往下装!

网友L:
用半年学51单片机,不知道的以为是个高手,明白人都晓得是眼高手低!

网友M:
去寻找实践机会

网友N:
可以先熟悉一下51单片机,再学其它的,就简单一些了。

网友O:
自己做个项目吧

网友P:
楼主应该有单片机基础了,看你直接如何定位,如果想往资深工程师这块走,在什么平台开发不是最重要的,通过51单片机学习力外围接口电路后,深入了解51单片机内部如何启动的,程序在堆栈中如何切换的。C/C++指针、结构体、数据结构、内存分配等搞清楚,切换到其他平台也可以非常快上手。如果后续定位硬件开发,开关电源,小信号滤波、三极管、mos管等性能特性搞清楚。

网友Q:
可以做一个万年历带温度和闹钟,挺好玩的

网友K:
个人建议学习一下STM32的知识,掌握熟练后可以接触一以下高端ARM的内核驱动部分觉得可以的话就一直学下去

网友R:
一看你就是取得小阶段喜悦的那种状态。 但是,你现在熟悉的这些,基本上实用性不大。
就拿人机接口部分来说,1602就很尴尬,简单的一点的用8段LED都可以实现,复杂的又不够用。建议你看看12864.
底层控制部分,基本上没有。单片机本来就是用来实现自动化控制的,你的学习基本上局限在人机界面端了,而且,还是很初级的应用。对于底层控制部分,步进电机的驱动值得研究一下。

网友S(2019-02-07):
引用 网友J:
这哪里是要问题,接着往下装!

是啊是啊!遇到了一个白眼狼!而却是特爱装的那种白眼狼.自己装的那么牛还跑这里来问什么问题?显得你比别人牛一些吗?

网友T:
学了单片机差不多半年眼高手低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