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P4056模块充电检测的问题

楼主(2018-12-17):
http://www.51hei.com/bbs/dpj-146489-1.html 这是个4056充电模块,上面说BAT脚(引脚5):电池连接端。将电池的正端连接到此管脚。在芯片被禁止工作或者睡眠模式,BAT管脚的漏电流小于2uA。BAT管脚向电池提供充电电流和4.2V的限制电压被内部开关拉到低电平,表示充电完成。
那我能不能把这个脚连接到单片机的i/o口,如接到P2^1;
写if(P2^1==0)
{
LED=1;
}
这样检测可以吗??

网友A:
不可以,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接。

这个IC有专门的充电完成指示端PIN6,低电平时表示充电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接。

这个IC有专门的充电完成指示端PIN6,低电平时表示充电完成。

是那个第六号引脚“STDBY”吗

网友B:
用过这个IC  不过只是用这个芯片的引脚来指示的  用单片机检测引脚高低电平没用过,可以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那个第六号引脚“STDBY”吗

是第6脚。

网友C:
我感觉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D:
试一下吧,感觉可以哦!!!!!!!!!!!!不行就串个电阻!

网友E:
从VCC串联一个电阻,然后再接一个LED,LED的负极接在STDBY就可以,充电完成就亮灯了,这IC我用过,不要接BAT,这样会一直亮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VCC串联一个电阻,然后再接一个LED,LED的负极接在STDBY就可以,充电完成就亮灯了,这IC我用过,不要接BAT,这 ...

那请问单片机怎么检测正在充电,用这个模块

网友F:
不可以,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可以,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接。

...我要是明白怎么接我还来发帖子问吗.....

网友G:
当然不可以,曾经试过好几遍。

网友H(2021-02-22):
这样不行吧,我试过好几次

网友I:
行吧,它也是输出个信号,使用AD读取数据

网友J:
你要搞清楚什么是输入和输出,很明显这里是要输入检测的,搞清楚了你就要设置再作判断

网友K:
这样子应该不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