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秒表程序分享

楼主(2018-12-17):
利用STC89C52芯片,进行秒表的设计。将四位共阳极数码管的,段选依口次连接到89C52的P2口上来送段选数据,位选连接在P3口的0,1,2,3上。独立键盘1连接到P1.6上,控制秒表暂停启动。键盘2连接到P1.7上,在秒表暂停状态下可以进行复位功能。晶振采用的是11.0592MHz,一个机器周期的时间为1.09us,两边电容的值为22pF,在电路中其稳定振荡频率,达到快速起振的作用。将晶振两端分别连接在XTAL1和XTAL2上,给单片机提供时钟信号。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 P1^6;
sbit key2= P1^7;
uint a,c,bai,shi,ge,hao,num,num1,state=0;
uchar code table[]={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void init();
void display();
void delay(uchar);
void keyscan();

void main()
{
init();
while(1){
keyscan();
display();
}
}

void display()
{
hao = num%10;
ge = num/10%10;
shi = num /100%10;
bai = num/1000%10;

P3=0x01;
P2=table[bai];//送百秒上段选数据
delay(1);

P3=0x02;
P2=table[shi];//送十秒上段选数据
delay(1);

P3=0x04;
P2=table[ge];//送秒上段选数据
delay(1);

P3=0x08;
P2=table[hao];//送零点秒上段选数据
delay(1);
}

void init()//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工作方式选择定时器0的工作方式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0;
num = 0;
}

void 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a++;
if(a==2)//2次50ms为0.1s
{
a=0;
num++;
if(num == 10000)//计满,归零重新开始
num = 0;
}
}

void keyscan(){
if(!key1)
{
delay(10);//消抖
if(!key1)//如果key1按下
{
state=~state;//state取反
while(!key1){};
TR0 = ~TR0;//定时器0的运行控制位取反
}
}
else if(!key2)
{
delay(10);
if(!key2)//如果key2按下
{
if(state==1){}//在state为1即运行状态时继续计时
else if(state==0)//在state为0即暂停状态时,复位全部归零
{
hao=0;
ge=0;
shi=0;
bai=0;
num=0;
}
}
}
}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网友A(2023-11-01):
加个小数点就更完美了!
P3=0x04;
P2=table[ge]+0x80;//送秒上段选数据
delay(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