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驱动文件(带字库+可反白)程序分享

楼主(2018-12-17):
压缩包里面12864.H包含相应的函数声明,可以根据自己情况来选择是否反白,是否采用串口操作12864.C是函数实现
PORT.H包含12864里面的IO口声明
SYS.H和sys.c里面包括12864里面所需的延时函数,针对不同的平台可自己做优化。

#include<LCD12864.H>
#if TRANSMISSION_MODE
//以下为串行传输方式
void LCD12864_PortInit()
{

}
void Lcd12864_SendByte(u8 byte)
{
    u8 i;
    for(i=0;i<8;i++)
    {
        if((byte&0x80) == 0x80)
                LCD_SDA_SET();
        else
                LCD_SDA_CLR();
        LCD_SCL_SET();
        byte <<=1;
        LCD_SCL_CLR();
    }

}

void Lcd12864_Write_Com(unsigned char dataa)
{
        u8 Hdata,Ldata;
        Hdata=dataa&0xf0;
        Ldata=(dataa<<4)&0xf0;
        Lcd12864_SendByte(0xf8);
        Lcd12864_SendByte(Hdata);
        Lcd12864_SendByte(Ldata);
}
void Lcd12864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a)
{
        u8 Hdata,Ldata;
        Hdata=dataa&0xf0;
        Ldata=(dataa<<4)&0xf0;
        Lcd12864_SendByte(0xfa);
        Lcd12864_SendByte(Hdata);
        Lcd12864_SendByte(Ldata);
}
void Lcd12864_Init(void)
{
        LCD12864_PortInit();
        Lcd12864_Write_Com(0x30);
        delay_ms(2);
        Lcd12864_Write_Com(0x0c);
        delay_ms(2);
        Lcd12864_Write_Com(0x01);
        delay_ms(2);
        delay_ms(2);
        delay_ms(2);
        delay_ms(2);
        delay_ms(2);
}

void Lcd12864_Set_Address(u8 x,u8 y)
{
        switch(x)
        {
                case 0:Lcd12864_Write_Com(0x80+y);break;
                case 1:Lcd12864_Write_Com(0x90+y);break;
                case 2:Lcd12864_Write_Com(0x88+y);break;
                case 3:Lcd12864_Write_Com(0x98+y);break;
        }
}

void Lcd12864_Write_Sring(char *p)
{
        while(*p!='\0')
        {
                Lcd12864_Write_Data(*p);
                p++;
        }
}

#if SET_WHITE
/******************************************************
* 功能:反白初始化                                     *
* 输入:无                                            *
* 返回:无                                            *
******************************************************/
void  Lcd12864_SetWhite_Init(void)
{
    u8 i,j;
    Lcd12864_Write_Com(0x36);   //写GDRAM是扩展操作指令
    for(i=0;i<32;i++)  //对GDRAM进行清屏操作
    {
        Lcd12864_Write_Com(0x80+i);  //先写入水平做坐标值
        Lcd12864_Write_Com(0x80);  //写入垂直坐标值
        for(j=0;j<16;j++)            //写入两个8位元的数据
        {
            Lcd12864_Write_Data(0x00);
            Lcd12864_Write_Data(0x00);
        }
    }
    Lcd12864_Write_Com(0x36);
    Lcd12864_Write_Com(0x32);  //开GPRAM显示、关基本指令
}
/******************************************************
* 功能:设置一行16*16字符反白                          *
* 输入:   --> y     反白行                                                          *
*                  --> x    开始反白列                          *
*                  --> endx 结束反白列                                                  *
* 返回:无                                            *
******************************************************/
void Lcd12864_Set1616White(u8  y,u8 x,u8 endx)
{
        u8 i,j,white_x,white_y,white_endx;
        white_endx = endx-x+1;
        switch(y)
        {
                case 0:
                        white_x = 0x80+x;
                        white_y = 0x80;
                        break;
                case 1:
                        white_x = 0x80+x;
                        white_y = 0x90;
                        break;
                case 2:
                        white_x = 0x88+x;
                        white_y = 0x80;
                        break;
                case 3:
                        white_x = 0x88+x;
                        white_y = 0x90;
                        break;
        }
        Lcd12864_Write_Com(0x36);  //GDRAM--ON EXTEND--ON
        for(i=0;i<16;i++)
        {
                Lcd12864_Write_Com(white_y+i);
                Lcd12864_Write_Com(white_x);
                for(j=0;j<white_endx;j++)
                {
                        Lcd12864_Write_Data(0xff);
                        Lcd12864_Write_Data(0xff);
                }
        }
        Lcd12864_Write_Com(0x36);
        Lcd12864_Write_Com(0x32);
}
/******************************************************
* 功能:设置一行16*08字符反白                           *
* 输入:   --> y     反白行                                                          *
*                  --> x    开始反白列                          *
*                  --> endx 结束反白列                                                  *
* 返回:无                                            *
******************************************************/
void Lcd12864_Set1608White(u8 y,u8 x,u8 endx)
{
        u8 i,j,white_x,white_y,white_endx;
        x=x/2;
        endx=endx/2;
        white_endx = endx-x+1;
        switch(y)
        {
                case 0:
                        white_x = 0x80+x;
                        white_y = 0x80;
                        break;
                case 1:
                        white_x = 0x80+x;
                        white_y = 0x90;
                        break;
                case 2:
                        white_x = 0x88+x;
                        white_y = 0x80;
                        break;
                case 3:
                        white_x = 0x88+x;
                        white_y = 0x90;
                        break;
        }
        Lcd12864_Write_Com(0x36);  //开绘图显示
        for(i=0;i<16;i++)
        {
              Lcd12864_Write_Com(white_y+i);
              Lcd12864_Write_Com(white_x);
              for(j=0;j<white_endx;j++)
              {
                      if(x%2)  //如果开始被2整除,就说明他开始是从0开始,可以写入0xff,否则写0x00
                              Lcd12864_Write_Data(0x00);
                      else
                              Lcd12864_Write_Data(0xff);
                      if((endx+1)%2)  //如果结尾被2整除,就说明他正好是一个字,就可以写入0xff ,否则写0x00
                              Lcd12864_Write_Data(0x00);
                      else
                              Lcd12864_Write_Data(0xff);
              }
        }
        Lcd12864_Write_Com(0x36);
        Lcd12864_Write_Com(0x32);
}
/******************************************************
* 功能:设置一个ASCII字符反白                           *
* 输入:   --> y   反白行                                                               *
*                 --> x    反白列                              *
* 返回:无                                            *
******************************************************/
void Lcd12864_SetAscWhite(u8 y,u8 x)
{
        u8 i,white_x,white_y,white_endx;
        white_endx=x;
        x=x/2;
        switch(y)
        {
                case 0:
                        white_x = 0x80+x;
                        white_y = 0x80;
                        break;
                case 1:
                        white_x = 0x80+x;
                        white_y = 0x90;
                        break;
                case 2:
                        white_x = 0x88+x;
                        white_y = 0x80;
                        break;
                case 3:
                        white_x = 0x88+x;
                        white_y = 0x90;
                        break;
        }
        Lcd12864_Write_Com(0x36);  //开绘图显示
        for(i=0;i<16;i++)
        {
                Lcd12864_Write_Com(white_y+i);
                Lcd12864_Write_Com(white_x);
                if(white_endx%2)  //如果开始被2整除,就说明他开始是从0开始,可以写入0xff,否则写0x00
                {
                      Lcd12864_Write_Data(0x00);
                      Lcd12864_Write_Data(0xff);
                }
                else
                {
                      Lcd12864_Write_Data(0xff);
                      Lcd12864_Write_Data(0x00);
                }
        }
        Lcd12864_Write_Com(0x36);
        Lcd12864_Write_Com(0x32);  //开GPRAM显示、关基本指令
}
/******************************************************
* 功能:清楚一行16*16字符反白                          *
* 输入:   --> y     反白行                                                          *
*                  --> x    开始反白列                          *
*                  --> endx 结束反白列                                                  *
* 返回:无                                            *
******************************************************/
void Lcd12864_Clr1616White(u8 y,u8 x,u8 endx)
{
        u8 i,j,white_x,white_y,white_endx;
        white_endx = endx-x+1;
        switch(y)
        {
                case 0:
                        white_x = 0x80+x;
                        white_y = 0x80;
                        break;
                case 1:
                        white_x = 0x80+x;
                        white_y = 0x90;
                        break;
                case 2:
                        white_x = 0x88+x;
                        white_y = 0x80;
                        break;
                case 3:
                        white_x = 0x88+x;
                        white_y = 0x90;
                        break;
        }
        Lcd12864_Write_Com(0x36);  //GDRAM--ON EXTEND--ON
        for(i=0;i<16;i++)
        {
                Lcd12864_Write_Com(white_y+i);
                Lcd12864_Write_Com(white_x);
                for(j=0;j<white_endx;j++)
                {
                        Lcd12864_Write_Data(0x00);
                        Lcd12864_Write_Data(0x00);
                }
        }
        Lcd12864_Write_Com(0x36);
        Lcd12864_Write_Com(0x32);
}
/******************************************************
* 功能:清除一行16*08字符反白                           *
* 输入:   --> y     反白行                                                          *
*                  --> x    开始反白列                          *
*                  --> endx 结束反白列                                                  *
* 返回:无                                            *
******************************************************/
void Lcd12864_Clr1608White(u8 y,u8 x,u8 endx)
{
        u8 i,j,white_x,white_y,white_endx;
        x=x/2;
        endx=endx/2;
        white_endx = endx-x+1;
        switch(y)
        {
                case 0:
                        white_x = 0x80+x;
                        white_y = 0x80;
                        break;
                case 1:
                        white_x = 0x80+x;
                        white_y = 0x90;
                        break;
                case 2:
                        white_x = 0x88+x;
                        white_y = 0x80;
                        break;
                case 3:
                        white_x = 0x88+x;
                        white_y = 0x90;
                        break;
        }
        Lcd12864_Write_Com(0x36);  //开绘图显示
        for(i=0;i<16;i++)
        {
              Lcd12864_Write_Com(white_y+i);
              Lcd12864_Write_Com(white_x);
              for(j=0;j<white_endx;j++)
              {
                      if(x%2)  //如果开始被2整除,就说明他开始是从0开始,可以写入0xff,否则写0x00
                              Lcd12864_Write_Data(0xff);
                      else
                              Lcd12864_Write_Data(0x00);
                      if((endx+1)%2)  //如果结尾被2整除,就说明他正好是一个字,就可以写入0xff ,否则写0x00
                              Lcd12864_Write_Data(0xff);
                      else
                              Lcd12864_Write_Data(0x00);
              }
        }
        Lcd12864_Write_Com(0x36);
        Lcd12864_Write_Com(0x32);  //开GPRAM显示、关基本指令
}
/******************************************************
* 功能:清除一行ASCII字符反白                           *
* 输入:   --> y     反白行                                                          *
*                  --> x    开始反白列                          *
*                  --> endx 结束反白列                                                  *

……………………

网友A(2019-09-09):
楼主可否发个完整例程?

网友B(2021-02-01):
楼主,试了一下这个程序,发现16*16的反白效果正常,但是16*8的反白效果不对,如果我让它从第三个数字到第五个数字反白,第四个就不能正常反白,怎么处理,有建议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试了一下这个程序,发现16*16的反白效果正常,但是16*8的反白效果不对,如果我让它从第三个数字到第 ...

函数处理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