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5.0编译程序通过,大小23k,运行出现问题,请高人帮助解答,谢谢!

楼主(2018-12-17):
问题是:开始的调试信息能显示,后面的就不显示了,可能程序就不运行了,请问是不是keil有代码大小限制,已注册成功到2020年。

网友A:
pojie版正版电脑的操作系统显示不可用,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编译都通过正常,烧写后运行不行,最后没办法改成老版本2.0

网友B:
keil 5.0编译程序通过,说明不是代码大小限制,应该是有其它问题。

网友C:
单片机课设得去教室

楼主:
请问如何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