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网上5孔带usb2.1A插座评测

楼主(2018-12-17):
描述中的usb口能达到2.1A,实际用2A充电测试仪却达不到1.99A,给我的小米手机充电30分钟才充了3%(正常用充电头充电是5分钟1%),而用手机2A充电头测试是能达到1.99A的。换另一台华为手机,充电电流在1.7~2.05A左右跳动,不稳定。充电速度也比用5V2A的充电头慢一些。

楼主:
14元多又丢水里了。双12的货等了5天,到手却是这样。还不如果直接买1.5元不带usb口的插座

网友A(2019-02-22):
    不赞同“丢水里”的说法,我买了11个,已装了5个在用,没出问题。到货后临时接电测试,充电电流是没有标称的大,但也足够用了。测试器与楼主的相同。
     金色面板的我到觉得充电电流大了(2A左右),白色面板的电流小一些(1A~1.3A),我希望充电电流小一些,一夜足够充满。前天发现一个问题,手机在床头柜充电时,放在一处的卧室灯的双控开关失效(86型无线对码开关),好在开关还没粘贴固定,拿离手机,开关有效。
     到货后拆开看了,单芯片解决方案,5V的开关电源无光耦、无电压基准TL431、无MOS管,全靠一个很小SMB8芯片集成搞定(忘了拍照片),芯片本身也无散热片,从用了十多次情况看,还没有出问题,还是物有所值,本地买5孔插座一般也要8元多。

网友B:
貌似看到了山寨西门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貌似看到了山寨西门子。。。

你说的是正解,我还在本地实体店买过ZSBULL,山寨公牛,超难用。这个西门山寨还可以。

网友C(2019-04-07):
这个充电器没有带快充协议,只能当普通的使用,充电速度自然慢。

楼主:
垃圾插座, USB口充一会就发烫得要命,红灯一闪一闪报警, 断电用, 一摸USB线, 发烫变软

网友D(2019-06-08):
这种内置的充电器,肯定品质不好,没有把手机冲坏就算是运气好吧

网友C:
里面的板子拆下来看一下有多大。

网友E(2019-10-31):
素来对这种带充电的插座不抱信心。

网友F(2020-09-16):
一分钱一分货,十分价钱买不错,我用的也是五孔带双USB的,充电挺快的,现在在家基本上都用五孔插座自带的USB口给手机充电,挺快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垃圾插座, USB口充一会就发烫得要命,红灯一闪一闪报警, 断电用, 一摸USB线, 发烫变软

所以说不要贪便宜,小心火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