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00—99秒表的设计报告与Proteus仿真

楼主:
秒表的设计

  •    大作业设计要求:

设计一个2位的LED数码显示的“秒表”:显示时间为00—99秒,每秒自动加1,另设计一个“开始”键和一个“复位”键。

  • 方案论证:

方案一:

直接用STC89C52芯片加上三个独立按键和两端共阳数码管设计

方案二:

在方案一的基础上加上74LS138动态扫描数码管,使数码管显示更为清晰,这里我们采用方案二进行仿真实验

  • 理论设计

  • 电路仿真及仿真结果分析:

本系统采用protues仿真,以STC89C52为中心,采用定时器计数原理结合电源电路,晶振电路和少量按键实现了秒表的暂停,开始,复位功能,显示从0到99。

  • 心得体会

实验中数码管选择错误导致乱码,重新选择后完成实验。

体会到最任何事都要仔细认真一丝不苟学无止境。

  • 参考文献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基于C51及Protues仿真》  徐爱钧 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金沙滩视频教学文件》

  • 附录

实验程序及注释:

#include<reg51.h>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sbit K4 = P2^7;              //设置开始键
sbit K3 = P2^6;                                                        //设置暂停键
sbit K2 = P2^5;                                                        //设置复位键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                                                                                                    //数码管显示字符转换表
unsigned char LedBuff[2]={
              0xFF, 0xFF
              };                                                                                                    //数码管显示缓冲区,初值0xFF确保启动时都不亮
unsigned char i = 0;                                                                      //定义一个变量用于动态扫描
unsigned int cnt = 0;                                                                      //记录T0中断次数
unsigned char flag1s = 0;                                                        //1秒定时标志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sec = 0;                                                        //记录经过的秒数

              ENLED = 0;                                                                                                  //选择控制数码管
              ADDR3 = 1;
              TMOD = 0x01;                                                                                    //设置T0为模式1
              TH0 = 0xF8;                                                                                                  //给T0赋值0xF8CD,定时2ms
              TL0 = 0xCD;
              TR0 = 1;                                                                                                    //启动T0
              EA = 1;                                                                                                    //使能总中断
              ET0 = 1;                                                                                                  //使能T0中断
              P2 = 0xF7;

              while(1)
              {
                            P0 = 0xFF;                                                                                                    //显示消隐
                   switch(i)                                                                                                    //动态扫描数码管
                            {
                                          case 0: ADDR2=0; ADDR1=0; ADDR0=0; i++; P0=LedBuff[0];break;
                                          case 1: ADDR2=0; ADDR1=0; ADDR0=1; i=0; P0=LedBuff[1];break;
                                          default:break;
                            }
                            if(flag1s == 1)                                                                        //判断1秒定时标志
                            {
                                          flag1s = 0;                                                                      //1秒定时标志清零
                                          sec++;                                                                                    //秒计数自加1
                                          LedBuff[0] = LedChar[sec%10];                   //取个位数
                                          LedBuff[1] = LedChar[sec/10%10];                //取十位数
                            }
                            if(K3 == 0) TR0 = 0;                                                          //按下K3,暂停计数
                            if(K4 == 0) TR0 = 1;                                                          //按下K4,开始计数
                            if(K2 == 0)              sec = 0;                                                          //按下K2,复位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void InterruptTime0() interrupt 1
{
              TH0 = 0xF8;                                                                                       //重新加载初值
              TL0 = 0xCD;
              cnt++;                                                                                                    //中断次数计数值加1
              if(cnt >= 500)                                                                                       //中断次数500次即1秒
              {
                            cnt = 0;                                                                                       //清零
                            flag1s = 1;                                                                                       //设置为1秒
              }
}</b>

网友A(2021-12-16):
请问里面有原理图吗?

网友B:
谁能根据楼主的资料画个PCB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