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宫机器人的程序,基于stm32的开发板写的,用了pid算法

楼主(2018-12-17):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ft.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m32_init.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pid.h"
#include "math.h"

#define pi 3.1415926535898
#define TwoPi 6.2831853071796

#define ZhiXing 1
#define HouZhuan 2
#define ZuoZhuan 3
#define YouZhuan 4

#define ZhengZhuan 0
#define FanZhuan 1

#define NoWall 0
#define YouGenQiang 1
#define ZuoGenQiang 2
//#define ShuangGenQiang 3
#define YouGenQiangXia 4
#define ZuoGenQiangXia 5
//#define ShuangGenQiangXia 6

#define X_ZhengFangXiang 1
#define Y_ZhengFangXiang 2
#define X_FuFangXiang 3
#define Y_FuFangXiang 4

#define YiGeTime1  96000        //95000
//#define YiGeTime2 94000
#define YiGeTime3 99000

#define BanGeTime1 47500

#define ZhongDianZuoBiao 7

#define Active 1
#define Dead 2

#define FenZhiID_MAX_3FangXiang 2
#define FenZhiID_MAX_2FangXiang 1

#define XunLu 0
#define FanHui 1
#define ChongCi 2

#define YES 1
#define NO 0

#define XiuZhengZhuanWanYiGeTime 85000  //90000

#define GenQiangYuZhi1 0x80
#define GenQiangYuZhi2 0xff

#define MAX_SuDu 400
#define MIN_SuDu 500

u16 tim2_count=0;//程序循环周期
u16 shuju[4];//定义第一组、2、4、6、8
u16 shuju1[4];//定义第二组、1、3、5、7
u16 qian,hou,zuo,you,zuoshang,zuoxia,youshang,youxia;//&0xf00
u16 youshang2,youxia2,zuoshang2,zuoxia2;//&0xfc0,0xf80
u16 youshang3,youxia3,zuoshang3,zuoxia3;//

u8 GenQiangFlag=0;//跟墙标志,做跟、右跟、双跟
u8 YunXingFlag=0;//运行标志,直行、左转、右转、后转
u8 QianJinFangXiang=0;//前进方向,Y正、Y负、X正、X负
u8 XunLuFanHuiChongCiFlag=XunLu;//寻路返回冲刺标志

u8 YiZouGuoGeShu=0;//已经走过的格数
u8 FenZhiDuiZhan=0;//分支堆栈
//u8 FenZhiID=0;//分支ID
u8 FenZhiID_MAX=0;//分支ID的最大值
u8 CunChuLuJingShuZuXiaBiao=0;//存储路径数组下标
u8 ChongCiLuJingXiaBiao=0;//冲刺路径下标
u32 YiGeTime_PanDuan=0;//判断一格的时间,默认为时间1,转弯后为时间2,下次满格变成时间3
u8 LianXuZhiXing_Count=0;//判断是否连续直行,连续直行需要改变一格时间

u8 YouShangGenQiang_YuZhi=0;//右上跟墙阈值
u8 YouXiaGenQiang_YuZhi=0;//右下跟墙阈值
u8 ZuoShangGenQiang_YuZhi=0;//左上跟墙阈值
u8 ZuoXiaGenQiang_YuZhi=0;//左下跟墙阈值

u8 YouShangGenQiang_Count=0;//右上跟墙计数
u8 YouXiaGenQiang_Count=0;//右下跟墙计数
u8 ZuoShangGenQiang_Count=0;//左上跟墙计数
u8 ZuoXiaGenQiang_Count=0;//左下跟墙计数

const u16 juli[201];//查表,速度与距离的关系
const int sin_figure[451];

u8 LuJingZuoBiao[128][2];//路径坐标
u8 FenZhiDianZuoBiao[64][2];//分支点坐标
u8 FenZhiID[64];//分支ID
u8 FenZhiQiWangFangXiang[64][4]; //分支期望方向
u8 LuJingQiWangFangXiang[1];//路径期望方向

float zuolun=0;
float youlun=0;
u16 zuolunint=0;
u16 youlunint=0;

int x_point=0;
int y_point=0;
u32 zuolun_juli=0;
u32 youlun_juli=0;

u32 hecheng_juli=0;//合成距离

u8 FenZhi_ZhiZhen=0;

void CaiYang(void);
void XianShiZhi(void);
int ABS_2(int x);
void QianXiangPanDuan(void);//前向判断
void YouZhuanChuLi(void);
void ZuoZhuanChuLi(void);
void HouZhuanChuLi(void);
void JiSuanZuoBiao(void);//计算坐标
void QiBu_Init(void);//起步初始化
void JiLuFenZhiDianJiXuanZeFangXiang(void);//记录分支点及选择方向
void GenJuQiWangFangXiangJiSuanQianJinFangXiang(void);//根据期望方向计算前进方向
void XianLuJing(void);//显示路径坐标
void GenJuLuJingQiWangFangXiangJiSuanQianJinFangXiang(void);//根据路径期望方向计算前进方向
void AnLuJingFanHui(void);//按路径返回
void GenQiangZiChengXu(void);//跟墙子程序
void AnLuJingChongCi(void);//按路径冲刺
void ZhuanWanQianDaoWei(void);//转弯前到位
void ChongCiQianXiangPanDuan(void);
void QiBu_Init2(void);

/******************************************************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功能: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RCC配置
        GPIO_Configuration();//GPIO配置
        EXTI_Configuration();//初始化PA9外部中断
        NVIC_Configuration();//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配置
        TIM2_Int_Init(999,359);//tim2初始化
        SPI_Configuration();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15);//打开TFT电源
        delay(0xffffff);//延时
        Lcd_Init();//初始化TFT屏
        LCD_Clear(0);//清屏显示黑色
        QiBu_Init();//起步初始化

        CaiYang();
        while(qian>0x200)
        {
                CaiYang();
                delay(10000);
        }

        Init_Motor(400,ZhengZhuan,400,ZhengZhuan);//直行
        delay(15000000);

        while(1)
        {
                if(tim2_count>=20)//20*5ms=100ms
                {
                        tim2_count=0;

                        if(YunXingFlag==ZhiXing)//2800//3300
                        {
                                zuolun_juli = juli[zuolunint-400];
                                youlun_juli = juli[youlunint-400];
                                hecheng_juli += (zuolun_juli + youlun_juli);
                        }
                        if(hecheng_juli>YiGeTime_PanDuan)//
                        {
                                hecheng_juli=0;
                                JiSuanZuoBiao();
                        }
                        CaiYang();
                        if(XunLuFanHuiChongCiFlag==XunLu)//寻路
                        {
                                QianXiangPanDuan();
                        }
                        else if(XunLuFanHuiChongCiFlag==ChongCi)
                        {
                                ChongCiQianXiangPanDuan();
                        }
                }
        }
}
/**********************冲刺前向判断***********************/
void ChongCiQianXiangPanDuan(void)
{
        char msg[20];
        if(qian>0x500)//qian zhuang qiang
        {
                if((you<0x200)&&(zuo<0x200))
                {
                                if(x_point==LuJingZuoBiao[ChongCiLuJingXiaBiao+1][0])
                                {
                                                if(LuJingZuoBiao[ChongCiLuJingXiaBiao+1][1]<y_point)
                                                {
                                                        LuJingQiWangFangXiang[0]=Y_FuFangXiang;
                                                }
                                                else if(LuJingZuoBiao[ChongCiLuJingXiaBiao+1][1]>y_point)
                                                {
                                                        LuJingQiWangFangXiang[0]=Y_ZhengFangXiang;
                                                }
                                }
                                else if(y_point==LuJingZuoBiao[ChongCiLuJingXiaBiao+1][1])
                                {
                                                if(LuJingZuoBiao[ChongCiLuJingXiaBiao+1][0]<x_point)
                                                {
                                                        LuJingQiWangFangXiang[0]=X_FuFangXiang;
                                                }
                                                else if(LuJingZuoBiao[ChongCiLuJingXiaBiao+1][0]>x_point)
                                                {
                                                        LuJingQiWangFangXiang[0]=X_ZhengFangXiang;
                                                }
                                }
                                else
                                {
                                        Off_Motor(3);
                                        LCD_ShowString(0,0,"cuo wu");

                                        sprintf(msg,"x_zb=%1d",LuJingZuoBiao[ChongCiLuJingXiaBiao+1][0]);
                                        LCD_ShowString(0,96,msg);
                                        sprintf(msg,"y_zb=%1d",LuJingZuoBiao[ChongCiLuJingXiaBiao+1][1]);
                                        LCD_ShowString(0,128,msg);
                                        while(1);
                                }
                                GenJuLuJingQiWangFangXiangJiSuanQianJinFangXiang();
                }
                else if(you<0x200)//bu shi fen zhi dian
                {
                        YouZhuanChuLi();
                }
                else if(zuo<0x200)//bu shi fen zhi dian
                {
                        ZuoZhuanChuLi();
                }
                else//shi si hu tong
                {
                        HouZhuanChuLi();
                }
        }
        else//qian wu qiang bi
        {
                if(hecheng_juli==0)//zheng ge pan duan
                {
                        if((qian<0x80)&&((zuo<0x200)||(you<0x200)))
                        {
                                        if(x_point==LuJingZuoBiao[ChongCiLuJingXiaBiao+1][0])
                                        {
                                                        if(LuJingZuoBiao[ChongCiLuJingXiaBiao+1][1]<y_point)
                                                        {
                                                                LuJingQiWangFangXiang[0]=Y_FuFangXiang;
                                                        }
                                                        else if(LuJingZuoBiao[ChongCiLuJingXiaBiao+1][1]>y_point)
                                                        {
                                                                LuJingQiWangFangXiang[0]=Y_ZhengFangXiang;
                                                        }
                                        }
                                        else if(y_point==LuJingZuoBiao[ChongCiLuJingXiaBiao+1][1])
                                        {
                                                        if(LuJingZuoBiao[ChongCiLuJingXiaBiao+1][0]<x_point)
                                                        {
                                                                LuJingQiWangFangXiang[0]=X_FuFangXiang;
                                                        }
                                                        else if(LuJingZuoBiao[ChongCiLuJingXiaBiao+1][0]>x_point)
                                                        {
                                                                LuJingQiWangFangXiang[0]=X_ZhengFangXiang;
                                                        }
                                        }
                                        else
                                        {
                                                Off_Motor(3);
                                                LCD_ShowString(0,0,"cuo wu");

                                                sprintf(msg,"x_zb=%1d",LuJingZuoBiao[ChongCiLuJingXiaBiao+1][0]);
                                                LCD_ShowString(0,96,msg);
                                                sprintf(msg,"y_zb=%1d",LuJingZuoBiao[ChongCiLuJingXiaBiao+1][1]);
                                                LCD_ShowString(0,128,msg);
                                                while(1);
                                        }
                                        GenJuLuJingQiWangFangXiangJiSuanQianJinFangXiang();
                        }
                        else
                        {
                                GenQiangZiChengXu();
                        }
                }
                else
                {
                        GenQiangZiChengXu();
                }
        }
}
/**********************前向判断***********************/
void QianXiangPanDuan(void)
{
        if(qian>0x500)//qian zhuang qiang
        {
                if((you<0x200)&&(zuo<0x200))
                {
                                JiLuFenZhiDianJiXuanZeFangXiang();
                                GenJuQiWangFangXiangJiSuanQianJinFangXiang();
                }
                else if(you<0x200)//bu shi fen zhi dian
                {
                        YouZhuanChuLi();
                }
                else if(zuo<0x200)//bu shi fen zhi dian
                {
                        ZuoZhuanChuLi();
                }
                else//shi si hu tong
                {
                        HouZhuanChuLi();
                }
        }
        else//qian wu qiang bi
        {
                if(hecheng_juli==0)//zheng ge pan duan
                {
                        if((qian<0x80)&&((zuo<0x200)||(you<0x200)))
                        {
                                        JiLuFenZhiDianJiXuanZeFangXiang();
                                        GenJuQiWangFangXiangJiSuanQianJinFangXiang();
                        }
                        else
                        {
                                GenQiangZiChengXu();
                        }
                }
                else
                {
                        GenQiangZiChengXu();
                }
        }
}
/**********************跟墙子程序***********************/
void GenQiangZiChengXu(void)
{
//        float you1,zuo1;

        YunXingFlag=ZhiXing;

        if(youshang>0x300)
        {
                zuolunint=MIN_SuDu;
                youlunint=MAX_SuDu;
        }
        else if(zuoshang>0x300)
        {
                zuolunint=MAX_SuDu;
                youlunint=MIN_SuDu;
        }
        else
        {
                        if(you>0x100)
                        {
                                        if((youshang>0x80)&&(youshang<0x300))
                                        {
                                                if(GenQiangFlag != YouGenQiang)
                                                {
                                                        YouShangGenQiang_Count++;
                                                        YouXiaGenQiang_Count=0;
                                                        ZuoShangGenQiang_Count=0;
                                                        ZuoXiaGenQiang_Count=0;
                                                        if(YouShangGenQiang_Count>2)
                                                        {
                                                                YouShangGenQiang_Count=0;

                                                                GenQiangFlag=YouGenQiang;
                                                                PID_init2();
                                                                PID_realize(0x180,youshang3,YouGenQiang);//0x180
                                                        }
                                                }
                                                else
                                                {
                                                        PID_realize(0x180,youshang3,YouGenQiang);//0x180
                                                }
                                        }
                                        else if((youxia>0x80)&&(youxia<0x300))
                                        {
                                                if(GenQiangFlag == YouGenQiang)
                                                {
                                                        YouShangGenQiang_Count=0;
                                                        YouXiaGenQiang_Count=0;
                                                        ZuoShangGenQiang_Count=0;
                                                        ZuoXiaGenQiang_Count=0;

                                                        GenQiangFlag=YouGenQiangXia;
                                                        PID_init2();
                                                        PID_realize2(0x180,youxia3,YouGenQiangXia);//0x180
                                                }
                                                else if((GenQiangFlag != YouGenQiangXia)&&(youxia>0x100))
                                                {
                                                        YouShangGenQiang_Count=0;
                                                        YouXiaGenQiang_Count++;
                                                        ZuoShangGenQiang_Count=0;
                                                        ZuoXiaGenQiang_Count=0;
                                                        if(YouXiaGenQiang_Count>2)
                                                        {
                                                                YouXiaGenQiang_Count=0;

                                                                GenQiangFlag=YouGenQiangXia;
                                                                PID_init2();
                                                                PID_realize2(0x180,youxia3,YouGenQiangXia);//0x180
                                                        }
                                                }
                                                else if(GenQiangFlag==YouGenQiangXia)
                                                {
                                                        PID_realize2(0x180,youxia3,YouGenQiangXia);//0x180
                                                }
                                        }
                        }
                        else if(zuo>0x100)
                        {
                                        if((zuoshang>0x80)&&(zuoshang<0x300))
                                        {
                                                if(GenQiangFlag != ZuoGenQiang)
                                                {
                                                        YouShangGenQiang_Count=0;
                                                        YouXiaGenQiang_Count=0;
                                                        ZuoShangGenQiang_Count++;
                                                        ZuoXiaGenQiang_Count=0;
                                                        if(ZuoShangGenQiang_Count>2)
                                                        {
                                                                ZuoShangGenQiang_Count=0;

                                                                GenQiangFlag=ZuoGenQiang;
                                                                PID_init3();
                                                                PID_realize(0x140,zuoshang3,ZuoGenQiang);//0x180
                                                        }
                                                }
                                                else
                                                {
                                                        PID_realize(0x140,zuoshang3,ZuoGenQiang);//0x180
                                                }
                                        }
                                        else if((zuoxia>0x80)&&(zuoxia<0x300))
                                        {
                                                if(GenQiangFlag == ZuoGenQiang)
                                                {
                                                        YouShangGenQiang_Count=0;
                                                        YouXiaGenQiang_Count=0;
                                                        ZuoShangGenQiang_Count=0;
                                                        ZuoXiaGenQiang_Count=0;

                                                        GenQiangFlag=ZuoGenQiangXia;
                                                        PID_init3();
                                                        PID_realize2(0x140,zuoxia3,ZuoGenQiangXia);//0x180
                                                }
                                                else if((GenQiangFlag != ZuoGenQiangXia)&&(zuoxia>0x100))
                                                {
                                                        YouShangGenQiang_Count=0;
                                                        YouXiaGenQiang_Count=0;
                                                        ZuoShangGenQiang_Count=0;
                                                        ZuoXiaGenQiang_Count++;
                                                        if(ZuoXiaGenQiang_Count>2)
                                                        {
                                                                ZuoXiaGenQiang_Count=0;

                                                                GenQiangFlag=ZuoGenQiangXia;
                                                                PID_init3();
                                                                PID_realize2(0x140,zuoxia3,ZuoGenQiangXia);//0x180
                                                        }
                                                }
                                                else if(GenQiangFlag==ZuoGenQiangXia)
                                                {
                                                        PID_realize2(0x140,zuoxia3,ZuoGenQiangXia);//0x180
                                                }
                                        }
                        }
                        else if((zuo<0x80)&&(you<0x80)&&(hou<0x80))
                        {
                                        GenQiangFlag=NoWall;
//                                        if(qian>0x80)
//                                        {
//                                                PID_init4();
//                                                you1=youshang2;
//                                                zuo1=zuoshang2;
//                                                PID_realize(0,ABS(you1-zuo1),NoWall);
//                                        }
//                                        else
//                                        {
                                                zuolunint=MAX_SuDu;
                                                youlunint=MAX_SuDu;
//                                        }
                        }
        }

        if(zuolunint==0)
        {
                zuolunint=400;
        }
        if(youlunint==0)
        {
                youlunint=400;
        }

        Init_Motor(zuolunint,ZhengZhuan,youlunint,ZhengZhuan);//直行
}
/**********************计算坐标***********************/
void JiSuanZuoBiao(void)
{
        u8 i,j;
        char msg[20];

        if(QianJinFangXiang==Y_ZhengFangXiang)
        {
                y_point += 1;
        }
        else if(QianJinFangXiang==Y_FuFangXiang)
        {
                y_point -= 1;
        }
        else if(QianJinFangXiang==X_ZhengFangXiang)
        {
                x_point += 1;
        }
        else if(QianJinFangXiang==X_FuFangXiang)
        {
                x_point -= 1;
        }

        if(y_point<0)
        {
                y_point=0;
        }
        else if(y_point>ZhongDianZuoBiao)
        {
                y_point=ZhongDianZuoBiao;
        }
        if(x_point<0)
        {
                x_point=0;
        }
        else if(x_point>ZhongDianZuoBiao)
        {
                x_point=ZhongDianZuoBiao;
        }

//        sprintf(msg,"FenZhi_ZhiZhen=%1d",FenZhi_ZhiZhen);
//        LCD_ShowString(0,64,msg);
//        sprintf(msg,"FenZhiDuiZhan=%1d",FenZhiDuiZhan);
//        LCD_ShowString(0,96,msg);

        sprintf(msg,"x_point=%1d",x_point);
        LCD_ShowString(0,160,msg);
        sprintf(msg,"y_point=%1d",y_point);
        LCD_ShowString(0,192,msg);

        if(XunLuFanHuiChongCiFlag==XunLu)
        {
                        if((LuJingZuoBiao[YiZouGuoGeShu-1][0]==x_point)&&(LuJingZuoBiao[YiZouGuoGeShu-1][1]==y_point))
                        {
                                return;
                        }
                        for(i=0;i<YiZouGuoGeShu;i++)
                        {
                                        if((LuJingZuoBiao[i][0]==x_point)&&(LuJingZuoBiao[i][1]==y_point))
                                        {
                                                YiZouGuoGeShu=i;
                                                for(j=0;j<FenZhiDuiZhan+1;j++)
                                                {
                                                                if((FenZhiDianZuoBiao[j][0]==x_point)&&(FenZhiDianZuoBiao[j][1]==y_point))
                                                                {
                                                                                FenZhiID[j]++;
                                                                                FenZhi_ZhiZhen=j;
                                                                                break;
                                                                }
                                                }
                                                break;
                                        }
                        }

                        LuJingZuoBiao[YiZouGuoGeShu][0]=x_point;
                        LuJingZuoBiao[YiZouGuoGeShu][1]=y_point;

                        YiZouGuoGeShu++;

                        if((x_point==ZhongDianZuoBiao)&&(y_point==ZhongDianZuoBiao))
                        {
                                        Init_Motor(400,ZhengZhuan,400,ZhengZhuan);//直行
                                        delay(15000000);
                                        Off_Motor(3);
                                        LCD_Clear(0);//清屏显示黑色
                                        XianLuJing();
                                        while(XunLuFanHuiChongCiFlag==XunLu);
                        }
        }
        else if(XunLuFanHuiChongCiFlag==ChongCi)
        {
                ChongCiLuJingXiaBiao++;
                if((x_point==ZhongDianZuoBiao)&&(y_point==ZhongDianZuoBiao))
                {
                        Init_Motor(400,ZhengZhuan,400,ZhengZhuan);//直行
                        delay(15000000);
                        Off_Motor(3);
                        LCD_Clear(0);//清屏显示黑色
                        LCD_ShowString(0,0,"success");
                        while(1);
                }
        }
}
/**********************记录分支点及选择方向***********************/
void JiLuFenZhiDianJiXuanZeFangXiang(void)
{
        u8 i;
        if( (x_point==0) && (y_point==0) )
        {
                return;
        }
        if( (x_point==FenZhiDianZuoBiao[FenZhiDuiZhan][0]) && (y_point==FenZhiDianZuoBiao[FenZhiDuiZhan][1]) )
        {
                return;
        }
        for(i=0;i<FenZhiDuiZhan;i++)
        {
                if( (x_point==FenZhiDianZuoBiao[i][0]) && (y_point==FenZhiDianZuoBiao[i][1]) )
                {
//                        FenZhiID[i]++;
//                        FenZhi_ZhiZhen=i;
                        return;
                }
        }

        FenZhiDuiZhan++;

        FenZhiDianZuoBiao[FenZhiDuiZhan][0]=x_point;
        FenZhiDianZuoBiao[FenZhiDuiZhan][1]=y_point;

        FenZhi_ZhiZhen=FenZhiDuiZhan;

        if((qian<0x80)&&(zuo<0x200)&&(you<0x200))//qian zuo you
        {
                FenZhiID_MAX=FenZhiID_MAX_3FangXiang;
                if(QianJinFangXiang==Y_ZhengFangXiang)
                {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0]=Y_ZhengFangXiang;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1]=X_ZhengFangXiang;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2]=X_FuFangXiang;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3]=Y_FuFangXiang;
                }
                else if(QianJinFangXiang==Y_FuFangXiang)
                {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0]=X_ZhengFangXiang;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1]=Y_FuFangXiang;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2]=X_FuFangXiang;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3]=Y_ZhengFangXiang;
                }
                else if(QianJinFangXiang==X_ZhengFangXiang)
                {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0]=X_ZhengFangXiang;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1]=Y_ZhengFangXiang;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2]=Y_FuFangXiang;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3]=X_FuFangXiang;
                }
                else if(QianJinFangXiang==X_FuFangXiang)
                {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0]=Y_ZhengFangXiang;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1]=X_FuFangXiang;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2]=Y_FuFangXiang;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3]=X_ZhengFangXiang;
                }
        }
        else if((qian<0x80)&&(zuo<0x200))//qian zuo
        {
                FenZhiID_MAX=FenZhiID_MAX_2FangXiang;
                if(QianJinFangXiang==Y_ZhengFangXiang)
                {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0]=Y_ZhengFangXiang;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1]=X_FuFangXiang;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2]=Y_FuFangXiang;
                }
                else if(QianJinFangXiang==Y_FuFangXiang)
                {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0]=X_ZhengFangXiang;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1]=Y_FuFangXiang;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2]=Y_ZhengFangXiang;
                }
                else if(QianJinFangXiang==X_ZhengFangXiang)
                {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0]=X_ZhengFangXiang;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1]=Y_ZhengFangXiang;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2]=X_FuFangXiang;
                }
                else if(QianJinFangXiang==X_FuFangXiang)
                {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0]=X_FuFangXiang;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1]=Y_FuFangXiang;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2]=X_ZhengFangXiang;
                }
        }
        else if((qian<0x80)&&(you<0x200))//qian you
        {
                FenZhiID_MAX=FenZhiID_MAX_2FangXiang;
                if(QianJinFangXiang==Y_ZhengFangXiang)
                {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0]=Y_ZhengFangXiang;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1]=X_ZhengFangXiang;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2]=Y_FuFangXiang;
                }
                else if(QianJinFangXiang==Y_FuFangXiang)
                {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0]=Y_FuFangXiang;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1]=X_FuFangXiang;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2]=Y_ZhengFangXiang;
                }
                else if(QianJinFangXiang==X_ZhengFangXiang)
                {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0]=X_ZhengFangXiang;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1]=Y_FuFangXiang;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2]=X_FuFangXiang;
                }
                else if(QianJinFangXiang==X_FuFangXiang)
                {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0]=Y_ZhengFangXiang;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1]=X_FuFangXiang;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2]=X_ZhengFangXiang;
                }
        }
        else if((zuo<0x200) &&(you<0x200))
        {
                FenZhiID_MAX=FenZhiID_MAX_2FangXiang;
                if(QianJinFangXiang==Y_ZhengFangXiang)
                {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0]=X_ZhengFangXiang;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1]=X_FuFangXiang;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2]=Y_FuFangXiang;
                }
                else if(QianJinFangXiang==Y_FuFangXiang)
                {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0]=X_ZhengFangXiang;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1]=X_FuFangXiang;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2]=Y_ZhengFangXiang;
                }
                else if(QianJinFangXiang==X_ZhengFangXiang)
                {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0]=Y_ZhengFangXiang;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1]=Y_FuFangXiang;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2]=X_FuFangXiang;
                }
                else if(QianJinFangXiang==X_FuFangXiang)
                {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0]=Y_ZhengFangXiang;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1]=Y_FuFangXiang;

                        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DuiZhan][2]=X_ZhengFangXiang;
                }
        }
}

/**********************根据期望方向计算前进方向***********************/
void GenJuQiWangFangXiangJiSuanQianJinFangXiang(void)
{
        u8 FangXiangChaZhi;

        if(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_ZhiZhen][FenZhiID[FenZhi_ZhiZhen]]<QianJinFangXiang)
        {
                FangXiangChaZhi=QianJinFangXiang-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_ZhiZhen][FenZhiID[FenZhi_ZhiZhen]];
                if(FangXiangChaZhi==2)
                {
                        FenZhiID[FenZhi_ZhiZhen]++;
                }
        }
        else
        {
                FangXiangChaZhi=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_ZhiZhen][FenZhiID[FenZhi_ZhiZhen]]-QianJinFangXiang;
                if(FangXiangChaZhi==2)
                {
                        FenZhiID[FenZhi_ZhiZhen]++;
                }
        }

        if(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_ZhiZhen][FenZhiID[FenZhi_ZhiZhen]]<QianJinFangXiang)
        {
                FangXiangChaZhi=QianJinFangXiang-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_ZhiZhen][FenZhiID[FenZhi_ZhiZhen]];
                switch(FangXiangChaZhi)
                {
                        case 1:YouZhuanChuLi();break;//delay(1000000);
//                        case 2:HouZhuanChuLi();break;
                        case 3:ZuoZhuanChuLi();break;
                        default:break;
                }
        }
        else
        {
                FangXiangChaZhi=FenZhiQiWangFangXiang[FenZhi_ZhiZhen][FenZhiID[FenZhi_ZhiZhen]]-QianJinFangXiang;
                switch(FangXiangChaZhi)
                {
                        case 0:break;
                        case 1:ZuoZhuanChuLi();break;
//                        case 2:HouZhuanChuLi();break;
                        case 3:YouZhuanChuLi();break;
                        default:break;
                }
        }
}
/**********************起步初始化***********************/
/**********************起步初始化***********************/
void QiBu_Init2(void)
{
        u8 i;

        tim2_count=0;//程序循环周期

        GenQiangFlag=0;//跟墙标志,做跟、右跟、双跟
        YunXingFlag=0;//运行标志,直行、左转、右转、后转
        XunLuFanHuiChongCiFlag=ChongCi;//寻路返回冲刺标志

        FenZhiDuiZhan=0;//分支堆栈
//        FenZhiID=0;//分支ID
        FenZhiID_MAX=0;//分支ID的最大值
        CunChuLuJingShuZuXiaBiao=0;//存储路径数组下标
        ChongCiLuJingXiaBiao=0;//冲刺路径下标
        LianXuZhiXing_Count=0;//判断是否连续直行,连续直行需要改变一格时间

        zuolun=0;
        youlun=0;
        zuolunint=0;
        youlunint=0;

        x_point=0;
        y_point=0;
        zuolun_juli=0;
        youlun_juli=0;
        hecheng_juli=0;//合成距离

        QianJinFangXiang=Y_ZhengFangXiang;
        YiZouGuoGeShu=1;
        YiGeTime_PanDuan=YiGeTime1;

        for(i=0;i<64;i++)
        {
                FenZhiDianZuoBiao[i][0]=0;
                FenZhiDianZuoBiao[i][1]=0;
                FenZhiID[i]=0;
        }
        for(i=0;i<64;i++)
        {
                FenZhiQiWangFangXiang[i][0]=0;
                FenZhiQiWangFangXiang[i][1]=0;
                FenZhiQiWangFangXiang[i][2]=0;
                FenZhiQiWangFangXiang[i][3]=0;
        }
        LuJingQiWangFangXiang[0]=0;

        YouShangGenQiang_YuZhi=GenQiangYuZhi2;
        YouXiaGenQiang_YuZhi=GenQiangYuZhi2;
        ZuoShangGenQiang_YuZhi=GenQiangYuZhi2;
        ZuoXiaGenQiang_YuZhi=GenQiangYuZhi2;
}
void QiBu_Init(void)
{
        u8 i;

        tim2_count=0;//程序循环周期

        GenQiangFlag=0;//跟墙标志,做跟、右跟、双跟
        YunXingFlag=0;//运行标志,直行、左转、右转、后转
        XunLuFanHuiChongCiFlag=XunLu;//寻路返回冲刺标志

        FenZhiDuiZhan=0;//分支堆栈
//        FenZhiID=0;//分支ID
        FenZhiID_MAX=0;//分支ID的最大值
        CunChuLuJingShuZuXiaBiao=0;//存储路径数组下标
        ChongCiLuJingXiaBiao=0;//冲刺路径下标
        LianXuZhiXing_Count=0;//判断是否连续直行,连续直行需要改变一格时间

        zuolun=0;
        youlun=0;
        zuolunint=0;
        youlunint=0;

        x_point=0;
        y_point=0;
        zuolun_juli=0;
        youlun_juli=0;
        hecheng_juli=0;//合成距离

        QianJinFangXiang=Y_ZhengFangXiang;
        YiZouGuoGeShu=1;
        YiGeTime_PanDuan=YiGeTime1;
        LuJingZuoBiao[0][0]=0;
        LuJingZuoBiao[0][1]=0;

        for(i=0;i<128;i++)
        {
                LuJingZuoBiao[i][0]=0;
                LuJingZuoBiao[i][1]=0;
        }
        for(i=0;i<64;i++)
        {
                FenZhiDianZuoBiao[i][0]=0;
                FenZhiDianZuoBiao[i][1]=0;
                FenZhiID[i]=0;
        }
        for(i=0;i<64;i++)
        {
                FenZhiQiWangFangXiang[i][0]=0;
                FenZhiQiWangFangXiang[i][1]=0;
                FenZhiQiWangFangXiang[i][2]=0;
                FenZhiQiWangFangXiang[i][3]=0;
        }
        LuJingQiWangFangXiang[0]=0;

        YouShangGenQiang_YuZhi=GenQiangYuZhi2;
        YouXiaGenQiang_YuZhi=GenQiangYuZhi2;
        ZuoShangGenQiang_YuZhi=GenQiangYuZhi2;
        ZuoXiaGenQiang_YuZhi=GenQiangYuZhi2;
}
/**********************按路径返回***********************/
void AnLuJingFanHui(void)
{
        if(CunChuLuJingShuZuXiaBiao!=0)
        {
                if(LuJingZuoBiao[CunChuLuJingShuZuXiaBiao][0]==LuJingZuoBiao[CunChuLuJingShuZuXiaBiao-1][0])
                {
                                if(LuJingZuoBiao[CunChuLuJingShuZuXiaBiao-1][1]<LuJingZuoBiao[CunChuLuJingShuZuXiaBiao][1])
                                {
                                        LuJingQiWangFangXiang[0]=Y_FuFangXiang;
                                }
                                else
                                {
                                        LuJingQiWangFangXiang[0]=Y_ZhengFangXiang;
                                }
                }
                else
                {
                                if(LuJingZuoBiao[CunChuLuJingShuZuXiaBiao-1][0]<LuJingZuoBiao[CunChuLuJingShuZuXiaBiao][0])
                                {
                                        LuJingQiWangFangXiang[0]=X_FuFangXiang;
                                }
                                else
                                {
                                        LuJingQiWangFangXiang[0]=X_ZhengFangXiang;
                                }
                }
        }
}

/**********************按路径冲刺***********************/
void AnLuJingChongCi(void)
{
        if(ChongCiLuJingXiaBiao != CunChuLuJingShuZuXiaBiao)
        {
                if(LuJingZuoBiao[ChongCiLuJingXiaBiao][0]==LuJingZuoBiao[ChongCiLuJingXiaBiao+1][0])
                {
                                if(LuJingZuoBiao[ChongCiLuJingXiaBiao+1][1]<LuJingZuoBiao[ChongCiLuJingXiaBiao][1])
                                {
                                        LuJingQiWangFangXiang[0]=Y_FuFangXiang;
                                }
                                else
                                {
                                        LuJingQiWangFangXiang[0]=Y_ZhengFangXiang;
                                }
                }
                else
                {
                                if(LuJingZuoBiao[ChongCiLuJingXiaBiao+1][0]<LuJingZuoBiao[ChongCiLuJingXiaBiao][0])
                                {
                                        LuJingQiWangFangXiang[0]=X_FuFangXiang;
                                }
                                else
                                {
                                        LuJingQiWangFangXiang[0]=X_ZhengFangXiang;
                                }
                }
        }
}

/**********************根据路径期望方向计算前进方向***********************/
/**********************根据路径期望方向计算前进方向***********************/
void GenJuLuJingQiWangFangXiangJiSuanQianJinFangXiang(void)
{
//        LianXuZhiXing_Count=0;
//                        ZhuanWanQianDaoWei();

        u8 FangXiangChaZhi;
        if(LuJingQiWangFangXiang[0]<QianJinFangXiang)
        {
                FangXiangChaZhi=QianJinFangXiang-LuJingQiWangFangXiang[0];
                switch(FangXiangChaZhi)
                {
                        case 1:
                        YouZhuanChuLi();break;
                        case 3:
                        ZuoZhuanChuLi();break;
                        default:break;
                }
        }
        else
        {
                FangXiangChaZhi=LuJingQiWangFangXiang[0]-QianJinFangXiang;
                switch(FangXiangChaZhi)
                {
                        case 0:break;
                        case 1:
                        ZuoZhuanChuLi();break;
                        case 3:
                        YouZhuanChuLi();break;
                        default:break;
                }
        }
}

/******************************************************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功能:定时器2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
        tim2_count++;
}

void YouZhuanChuLi(void)
{
        if(hecheng_juli>XiuZhengZhuanWanYiGeTime)
        {
                JiSuanZuoBiao();
        }
        hecheng_juli=0;

        Off_Motor(3);
        Init_Motor(400,ZhengZhuan,400,FanZhuan);//右转
        delay(6210000);
        Off_Motor(3);

        GenQiangFlag=NoWall;

        YiGeTime_PanDuan=YiGeTime1;//

        if(QianJinFangXiang==Y_ZhengFangXiang)
        {
                QianJinFangXiang=X_ZhengFangXiang;
        }
        else if(QianJinFangXiang==Y_FuFangXiang)
        {
                QianJinFangXiang=X_FuFangXiang;
        }
        else if(QianJinFangXiang==X_ZhengFangXiang)
        {
                QianJinFangXiang=Y_FuFangXiang;
        }
        else if(QianJinFangXiang==X_FuFangXiang)
        {
                QianJinFangXiang=Y_ZhengFangXiang;
        }

        YunXingFlag=ZhiXing;
        zuolunint=MAX_SuDu;
        youlunint=MAX_SuDu;
        Init_Motor(zuolunint,ZhengZhuan,youlunint,ZhengZhuan);//直行
}

void ZuoZhuanChuLi(void)
{
        if(hecheng_juli>XiuZhengZhuanWanYiGeTime)
        {
                JiSuanZuoBiao();
        }
        hecheng_juli=0;

        Off_Motor(3);
        Init_Motor(400,FanZhuan,400,ZhengZhuan);//左转
        delay(6210000);
        Off_Motor(3);

        GenQiangFlag=NoWall;

        YiGeTime_PanDuan=YiGeTime1;//

        if(QianJinFangXiang==Y_ZhengFangXiang)
        {
                QianJinFangXiang=X_FuFangXiang;
        }
        else if(QianJinFangXiang==Y_FuFangXiang)
        {
                QianJinFangXiang=X_ZhengFangXiang;
        }
        else if(QianJinFangXiang==X_ZhengFangXiang)
        {
                QianJinFangXiang=Y_ZhengFangXiang;
        }
        else if(QianJinFangXiang==X_FuFangXiang)
        {
                QianJinFangXiang=Y_FuFangXiang;
        }

        YunXingFlag=ZhiXing;
        zuolunint=MAX_SuDu;
        youlunint=MAX_SuDu;
        Init_Motor(zuolunint,ZhengZhuan,youlunint,ZhengZhuan);//直行
}

void HouZhuanChuLi(void)
{
        if(hecheng_juli>XiuZhengZhuanWanYiGeTime)
        {
                JiSuanZuoBiao();
        }
        hecheng_juli=0;

        Off_Motor(3);
        Init_Motor(400,FanZhuan,400,ZhengZhuan);//后转
        delay(12410000);
        Off_Motor(3);

        GenQiangFlag=NoWall;

        YiGeTime_PanDuan=YiGeTime1;//

        if(QianJinFangXiang==Y_ZhengFangXiang)
        {
                QianJinFangXiang=Y_FuFangXiang;
        }
        else if(QianJinFangXiang==Y_FuFangXiang)
        {
                QianJinFangXiang=Y_ZhengFangXiang;
        }
        else if(QianJinFangXiang==X_ZhengFangXiang)
        {
                QianJinFangXiang=X_FuFangXiang;
        }
        else if(QianJinFangXiang==X_FuFangXiang)
        {
                QianJinFangXiang=X_ZhengFangXiang;
        }

        YunXingFlag=ZhiXing;
        zuolunint=MAX_SuDu;
        youlunint=MAX_SuDu;
        Init_Motor(zuolunint,ZhengZhuan,youlunint,ZhengZhuan);//直行
}
void ZhuanWanQianDaoWei(void)
{
        u8 i;
        if(qian>0x0)
        {
                i=0;
                while(qian<0x500)
                {
                        CaiYang();
                        i++;
                        if(i>100)
                        {
                                i=0;
                                GenQiangZiChengXu();
                        }
                        delay(1000);
                }
        }
}
/**********************显示路径***********************/
void XianLuJing(void)
{
        char msg[20];
        u8 i;

        for(i=0;i<7;i++)
        {
                sprintf(msg,"%1d",LuJingZuoBiao[0+2*i][0]);//LuJingZuoBiao
                LCD_ShowString(0,0+32*i,msg);
                sprintf(msg,"%1d",LuJingZuoBiao[0+2*i][1]);
                LCD_ShowString(32,0+32*i,msg);

                sprintf(msg,"%1d",LuJingZuoBiao[1+2*i][0]);
                LCD_ShowString(200,0+32*i,msg);
                sprintf(msg,"%1d",LuJingZuoBiao[1+2*i][1]);
                LCD_ShowString(232,0+32*i,msg);
        }
}
/**********************显示***********************/
void XianShiZhi(void)
{
        char msg[20];

        sprintf(msg,"1=%3X",shuju1[0]);
        LCD_ShowString(100,0,msg);

        sprintf(msg,"2=%3X",shuju[0]);
        LCD_ShowString(0,32,msg);
        sprintf(msg,"3=%3X",shuju1[1]);
        LCD_ShowString(0,64,msg);
        sprintf(msg,"4=%3X",shuju[1]);
        LCD_ShowString(0,96,msg);

        sprintf(msg,"5=%3X",shuju1[2]);
        LCD_ShowString(100,128,msg);

        sprintf(msg,"6=%3X",shuju[2]);
        LCD_ShowString(200,96,msg);
        sprintf(msg,"7=%3X",shuju1[3]);
        LCD_ShowString(200,64,msg);
        sprintf(msg,"8=%3X",shuju[3]);
        LCD_ShowString(200,32,msg);
}
/**********************采样***********************/
void CaiYang(void)
{
        u8 i,j;
        u16 shuju_zc[4];
        u16 shuju1_zc[4];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7);//打开AD_Ctrl1,开始转换//2/4/6/8
        delay(10);//延时
        ADC_Configuration((u32)shuju,1);//转换第一组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7);//关闭AD_Ctrl1
        delay(10);//延时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6);//打开AD_Ctrl0,开始转换//1/3/5/7
        delay(10);//延时
        ADC_Configuration((u32)shuju1,2);        //转换第二组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6);//关闭AD_Ctrl0

        for(i=0;i<4;i++)
        {
                shuju_zc[i] = 0;
                shuju1_zc[i] = 0;
        }

        for(i=0;i<3;i++)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7);//打开AD_Ctrl1,开始转换//2/4/6/8
                delay(10);//延时
                ADC_Configuration((u32)shuju,1);//转换第一组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7);//关闭AD_Ctrl1
                delay(10);//延时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6);//打开AD_Ctrl0,开始转换//1/3/5/7
                delay(10);//延时
                ADC_Configuration((u32)shuju1,2);        //转换第二组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6);//关闭AD_Ctrl0

                for(j=0;j<4;j++)
                {
                        shuju_zc[j] += shuju[j];
                        shuju1_zc[j] += shuju1[j];
                }
        }
        for(i=0;i<4;i++)
        {
                shuju[i] = shuju_zc[i]/3;
                shuju1[i] = shuju1_zc[i]/3;
        }
        qian=shuju1[0];
        zuo=shuju1[1];
        hou=shuju1[2];
        you=shuju1[3];
        zuoshang=shuju[0];
        zuoxia=shuju[1];
        youxia=shuju[2];
        youshang=shuju[3];

        zuoshang2=shuju[0]&0xf00;
        zuoxia2=shuju[1]&0xf00;
        youxia2=shuju[2]&0xf00;
        youshang2=shuju[3]&0xf00;

        zuoshang3=shuju[0]&0xfc0;
        zuoxia3=shuju[1]&0xfc0;
        youxia3=shuju[2]&0xf80;
        youshang3=shuju[3]&0xf80;
}
/******************************************************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功能:PA9外部中断服务函数,实现LED灯循环点亮间隔的改变
******************************************************/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9);//清除PA9挂起位
        if((GPIO_ReadInputData(GPIOA)&0x0200) == 0)
        {
                delay(500000);//延时去抖动
                if((GPIO_ReadInputData(GPIOA)&0x0200) == 0)
                {
                        QiBu_Init2();
                        CaiYang();
                        while(qian>0x200)
                        {
                                CaiYang();
                                delay(10000);
                        }
                        Init_Motor(400,ZhengZhuan,400,ZhengZhuan);//直行
                        delay(15000000);
                }
        }
}
const u16 juli[201]={
2500,2487,2475,2463,2450,2439,2427,2415,
2403,2392,2380,2369,2358,2347,2336,2325,
2314,2304,2293,2283,2272,2262,2252,2242,
2232,2222,2212,2202,2192,2183,2173,2164,
2155,2145,2136,2127,2118,2109,2100,2092,
2083,2074,2066,2057,2049,2040,2032,2024,
2016,2008,2000,1992,1984,1976,1968,1960,
1953,1945,1937,1930,1923,1915,1908,1901,
1893,1886,1879,1872,1865,1858,1851,1845,
1838,1831,1824,1818,1811,1805,1798,1792,
1785,1779,1773,1766,1760,1754,1748,1742,
1736,1730,1724,1718,1712,1706,1700,1694,
1689,1683,1677,1672,1666,1661,1655,1650,
1644,1639,1633,1628,1623,1618,1612,1607,
1602,1597,1592,1587,1582,1577,1572,1567,
1562,1557,1552,1547,1543,1538,1533,1529,
1524,1519,1515,1510,1506,1501,1497,1492,
1488,1483,1479,1474,1470,1466,1461,1457,
1453,1449,1445,1440,1436,1432,1428,1424,
1420,1416,1412,1408,1404,1400,1396,1392,
1388,1385,1381,1377,1373,1369,1366,1362,
1358,1355,1351,1347,1344,1340,1336,1333,
1329,1326,1322,1319,1315,1312,1308,1305,
1302,1298,1295,1291,1288,1285,1282,1278,
1275,1272,1269,1265,1262,1259,1256,1253,
1250
};

迷宫机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aaaa

楼主:
这个是原理图,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原理图,大家可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