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可自动换量程的数字电压表,分模块写的,其他部分都没有问题就是AD错误好多

楼主(2018-12-18):
/*************************************AD*************************************************/
uchar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80};//显示0~9和小数点的值
uchar disp[5];
uint  adc;
void Delay();
void GetADCResult();
uchar t;
void Delay()
{
    u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isplay()
{

        GetADCResult();
        disp[1]=smgduan[(int)adc/10%10];//十位
        disp[2]=smgduan[(int)adc%10];//个位
        disp[3]=smgduan['.'];//小数点
        disp[4]=smgduan[(int)adc*10%10];//十分位
        disp[5]=smgduan[(int)adc*100%10];//百分位
}
void InitADC()
{
   P1ASF=0x02;  //设置P1^1口为通道口
   ADC_CONTR=0x81;//打开AD转换电源
   //CLK_DIV&=0x20;                        //高2+8
   Delay();                       //ADC上电并延时,等待电源稳定
    ADC_CONTR=0x89;
}
void GetADCResult();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等待ADC转换完成
    //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adc_data=(ADC_RES&0x03)*5/256;
       adc=adc_data;
           //int i;
    //        for(i=1;i<6;i++)
          // ki=~adc_datai
采用的LCD1602显示,本来还要求实现存储查询功能但是我放弃了

网友A:
求问楼主能不能把原理图分享给我?因为我也是正在做这个电压表,头疼得很(;︵;`)感谢楼主!174046761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