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按键可改价格的电子价格牌,如何实现数码管只改变其中任意一位,其余位不变?

楼主(2018-12-18):
数码管动态显示,如何实现数码管只改变其中任意一位,其余位不变?

网友A:
数码管就是一位一位显示的啊,给相应的位赋值就可以了!!!!!!!!!!!!!!

网友B:
了解数码管程序是怎么传值的就知道怎么改。你可以看看4位数码管的例程序。或看我发的贴子

网友C:
单片机数码管动态显示的过程中,设置一个闪烁寄存器,专门保存要闪烁显示的位子,再增加一个闪烁显示码的暂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