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IO口模拟实现呼吸灯的疑问

楼主(2018-12-18):
如何利用一个定时器和IO口实现LED有呼吸的功能呢?因为我的单片机资源有限,没有硬件的PWM,所以想使用定时器来实现调节占空比,原理我是知道的,但是逻辑感觉还是没有理清楚。

我看网上很多都是用的延时或者多个定时器,如果我只有一个定时器该怎么实现呢?我的定时周期多少合适?

网友A:
如果用一个定时器的话你,你可以用这个定时器来做一个节拍啊,假设节拍是100us,你定时器就设置为100us,然后再定义一个计数器变量放在定时器中断里面,然后每计数到100就重置,这样的话周期就是10ms,你可以在主函数里利用这个变量来更改占空比

网友B:
参考程序:
#include<reg51.h>
void Delay1(int del)
{
        int i,j;
        for(i=0; i<del; i++)
        for(j=0; j<1827; j++)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函数声明
unsigned int z,y;
void main (void)//主函数
{
        unsigned int CYCLE=400,PWM_LOW=0;//定义周期并赋值
        while (1)         //主循环
        {

/*--------整排LED灯呼吸---------*/

                Delay1(100);                                                                 //加延时,可以看到熄灭的过程(下面程序同理)
                for(PWM_LOW=1;PWM_LOW<CYCLE;PWM_LOW++)           //PWM_LOW表示低
                        {
                                P1=0x00;
                                Delay(PWM_LOW);
                                P1=0xff;
                                Delay(CYCLE-PWM_LOW);
                        }
                P1=0xff;
                for(PWM_LOW=CYCLE-1;PWM_LOW>0;PWM_LOW--)         //与逐渐变亮相反的过程
                        {
                                   P1=0x00;                                                        //点亮LED
                                   Delay(PWM_LOW);
                                   P1=0xff;                                                        //熄灭LED
                                  Delay(CYCLE-PWM_LOW);                                //主循环中添加其他需要一直工作的程序,延时长度,600次循环中从599减至1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一个定时器的话你,你可以用这个定时器来做一个节拍啊,假设节拍是100us,你定时器就设置为100us,然 ...

呼吸灯一般要求是3s的周期,也就是说要在3s的时间里实现渐亮到渐灭再到渐亮的过程。我现在的定时器周期是10ms,那么我怎么利用变量来改变占空比呢,怎么和LED的高低电平配合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程序:
#include
void Delay1(int del)

你这个是延时的办法,对于我的程序来说效率太低了,如果要使用定时器该怎么做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延时的办法,对于我的程序来说效率太低了,如果要使用定时器该怎么做呢?

设定好定时器中断时间,数中断次数求得延时时间。

网友C:
参考程序:

/*---------------------------------------------------------------------*/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 1T Series MCU Demo Programme -------------------------------*/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  功能说明    **************

使用Timer0模拟16通道PWM驱动程序。

输出为 P1.0 ~ P1.7, P2.0 ~ P2.7, 对应 PWM0 ~ PWM15.

定时器中断频率一般不要超过100KHZ, 留足够的时间给别的程序运行.

本例子使用11.0592MHZ时钟, 25K的中断频率, 250级PWM, 周期为10ms.

中断里处理的时间不超过6us, 占CPU时间大约为15%.

******************************************/

#include    <reg52.h>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U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Timer0_Rate     25000       //中断频率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sfr AUXR = 0x8E;

sfr P1M1 = 0x91;    //PxM1.n,Px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
sfr P1M0 = 0x92;    //                  =10--->pure input,  11--->open drain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define Timer0_Reload   (65536UL -(MAIN_Fosc / Timer0_Rate))        //Timer 0 重装值

//************** PWM8 变量和常量以及IO口定义 ***************
//********************  8通道8 bit 软PWM    ********************

#define     PWM_DUTY_MAX    250 // 0~255    PWM周期, 最大255
#define     PWM_ON          1   // 定义占空比的电平, 1 或 0

#define     PWM_OFF         (!PWM_ON)
#define     PWM_ALL_ON      (0xff * PWM_ON)

u8 bdata PWM_temp1,PWM_temp2;       //影射一个RAM,可位寻址,输出时同步刷新
sbit    P_PWM0  =   PWM_temp1^0;    //  定义影射RAM每位对应的IO
sbit    P_PWM1  =   PWM_temp1^1;
sbit    P_PWM2  =   PWM_temp1^2;
sbit    P_PWM3  =   PWM_temp1^3;
sbit    P_PWM4  =   PWM_temp1^4;
sbit    P_PWM5  =   PWM_temp1^5;
sbit    P_PWM6  =   PWM_temp1^6;
sbit    P_PWM7  =   PWM_temp1^7;
sbit    P_PWM8  =   PWM_temp2^0;
sbit    P_PWM9  =   PWM_temp2^1;
sbit    P_PWM10 =   PWM_temp2^2;
sbit    P_PWM11 =   PWM_temp2^3;
sbit    P_PWM12 =   PWM_temp2^4;
sbit    P_PWM13 =   PWM_temp2^5;
sbit    P_PWM14 =   PWM_temp2^6;
sbit    P_PWM15 =   PWM_temp2^7;

u8  pwm_duty;       //周期计数值
u8  pwm[16];        //pwm0~pwm15 为0至15路PWM的宽度值

bit     B_1ms;
u8      cnt_1ms;
u8      cnt_20ms;

/**********************************************/
void main(void)
{
    u8  i;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AUXR |=  (1<<7);    // Timer0 set as 1T mode
    TMOD &= ~(1<<2);    // Timer0 set as Timer
    TMOD &= ~0x03;      // Timer0 set as 16 bits Auto Reload
    TH0 = Timer0_Reload / 256;  //Timer0 Load
    TL0 = Timer0_Reload % 256;
    ET0 = 1;        //Timer0 Interrupt Enable
    PT0 = 1;        //高优先级
    TR0 = 1;        //Timer0 Run
    EA = 1;         //打开总中断

    cnt_1ms = Timer0_Rate / 1000;   //1ms计数
    cnt_20ms = 20;

    for(i=0; i<16; i++)     pwm[i] = i * 15 + 15;   //给PWM一个初值

    while(1)
    {
        if(B_1ms)   //1ms到
        {
            B_1ms = 0;
            if(--cnt_20ms == 0) //PWM 20ms改变一阶
            {
                cnt_20ms = 20;
                for(i=0; i<16; i++) pwm[i]++;
            }
        }
    }
}

/********************** Timer0 1ms中断函数 ************************/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
    P1 = PWM_temp1;         //影射RAM输出到实际的PWM端口
    P2 = PWM_temp2;

    if(++pwm_duty == PWM_DUTY_MAX)      //PWM周期结束,重新开始新的周期
    {
        pwm_duty = 0;
        PWM_temp1 = PWM_ALL_ON;
        PWM_temp2 = PWM_ALL_ON;
    }
    ACC = pwm_duty;
    if(ACC == pwm[0])       P_PWM0  = PWM_OFF;  //判断PWM占空比是否结束
    if(ACC == pwm[1])       P_PWM1  = PWM_OFF;
    if(ACC == pwm[2])       P_PWM2  = PWM_OFF;
    if(ACC == pwm[3])       P_PWM3  = PWM_OFF;
    if(ACC == pwm[4])       P_PWM4  = PWM_OFF;
    if(ACC == pwm[5])       P_PWM5  = PWM_OFF;
    if(ACC == pwm[6])       P_PWM6  = PWM_OFF;
    if(ACC == pwm[7])       P_PWM7  = PWM_OFF;
    if(ACC == pwm[8])       P_PWM8  = PWM_OFF;
    if(ACC == pwm[9])       P_PWM9  = PWM_OFF;
    if(ACC == pwm[10])      P_PWM10 = PWM_OFF;
    if(ACC == pwm[11])      P_PWM11 = PWM_OFF;
    if(ACC == pwm[12])      P_PWM12 = PWM_OFF;
    if(ACC == pwm[13])      P_PWM13 = PWM_OFF;
    if(ACC == pwm[14])      P_PWM14 = PWM_OFF;
    if(ACC == pwm[15])      P_PWM15 = PWM_OFF;

    if(--cnt_1ms == 0)
    {
        cnt_1ms = Timer0_Rate / 1000;
        B_1ms = 1;      // 1ms标志
    }
}

/*---------------------------------------------------------------------*/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15F4K60S4 系列 定时器软件模拟PWM举例-------------------------*/
/* --- Mobile: (86)13922805190 ----------------------------------------*/
/* --- Fax: 86-0513-55012956,55012947,55012969 ------------------------*/
/* --- Tel: 86-0513-55012928,55012929,55012966-------------------------*/
/* --- Web: www.STCMCU.com --------------------------------------------*/
/* --- Web: www.GXWMCU.com --------------------------------------------*/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如果要在文章中应用此代码,请在文章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本示例在Keil开发环境下请选择Intel的8058芯片型号进行编译
//若无特别说明,工作频率一般为11.0592MHz

#include "reg51.h"

//#define PWM6BIT   64              //6-bit PWM 周期数
#define PWM8BIT     256             //8-bit PWM 周期数
//#define PWM10BIT  1024            //10-bit PWM 周期数
//#define PWM16BIT  65536           //16-bit PWM 周期数

#define HIGHDUTY 64                 //高电平周期数(占空比64/256=25%)
#define LOWDUTY  (PWM8BIT-HIGHDUTY) //低电平周期数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sfr AUXR      = 0x8e;               //辅助寄存器
sfr INT_CLKO  = 0x8f;               //时钟输出控制寄存器
sbit T0CLKO   = P3^5;               //定时器0的时钟输出口

bit flag;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m0() interrupt 1
{
    flag = !flag;                   //反转PWM的输出标志
    if (flag)
    {
        TL0 = (65536-HIGHDUTY);     //准备高电平的重载值
        TH0 = (65536-HIGHDUTY) >> 8;
    }
    else
    {
        TL0 = (65536-LOWDUTY);      //准备低电平的重载值
        TH0 = (65536-LOWDUTY) >> 8;
    }
}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AUXR = 0x80;                    //定时器0为1T模式
    INT_CLKO = 0x01;                //使能定时器0的时钟输出功能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0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装载)
    TL0 = (65536-LOWDUTY);          //初始化定时器初值和重装值
    TH0 = (65536-LOWDUTY) >> 8;
    T0CLKO = 1;                     //初始化时钟输出脚(软PWM口)
    flag = 0;                       //初始化标志位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EA = 1;
    while (1);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定好定时器中断时间,数中断次数求得延时时间。

这样还是不行啊,我的目标是最好在中断里实现呼吸灯的效果,如果是在主循环里的话,对我的程序效率来说太差了。

楼主:
谢谢拉,不过你给的这个程序看着有点乱啊,我看了还是没有太理解思路是什么

网友D:
楼上的程序太恐怖了
给你一个算法,自己去写代码
模拟PWM的频率设定为1KHZ,如果你要PWM的分辨率达到1%,那你就得把寄存器中断设定为10uS一次了,10uS进入一次中断,然后,再在寄存器的中断中设定占空比,但我觉得这不太现实,10uS都没有能执行几条指令,还不如用两个定时器,C不会,帮不上你
但PWM的频率设定为1KHZ是对的,我测试过很多的LED手电,呼吸灯的频率都是1024uS的
但程序不会很大的,肯定是没有上面的那么多代码的,我就是用汇编也不会有那么代码的,更何况是C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程序太恐怖了
给你一个算法,自己去写代码
模拟PWM的频率设定为1KHZ,如果你要PWM的分辨率达到1%,那 ...

我其实 不需要呼吸灯的效果有多好,只要肉眼看到的效果是呼吸的就行。
另外如果用两个定时器的话,程序逻辑该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D:
完全的算法不好说,大概就是进入一个定时器就累加一次变量,再把这个变量当成另一个定时器的中断时间,然后关闭当前定时器,再打开另一个定时器,中断返回
总的来说就是进入中断就关闭当前定时器,由另一个定时器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