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raspberry pi与红外火焰传感器的使用教程

楼主(2018-12-18):
教程开始,接线图
在 LXT终端或者 SSH一端,输入如下命令:
sudo nano hongwaihuoyan.py
再输入如下内容:
#!/usr/bin/env python
# by shumeipai.net
import RPi.GPIO as GPIO
import time
GPIO.setmode(GPIO.BCM)
GPIO.setup(4, 1)
Prev = []
while True:
Sig = GPIO.input(4)
if len(Prev) > 99:
Avg = 0
for A in Prev:
Avg = Avg + A
Avg = Avg / 100.00
Prev = []
print Avg * 100
else:
Prev.append(Sig)
time.sleep(0.0003)
然后按 ctrl+x 再点Y 键,回车 。就保存好了。
然后输入如下命令:
sudo python hongwaihuoyan.py
就会看到如下图和文章开头一幅图的数值变化了:
先将传感器灵敏度调节至,开关灯不亮。然后可以用点燃打火机测试,可看到变化。无火的
时候,数值为100,有火焰变化:距离越远,火焰越小,数值越大,足够近的时候就为 0了。

网友A(2020-04-20):
为什么数值不变化

楼主(2021-09-29):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数值不变化

检查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