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超声波测距LCD显示

楼主(2018-12-18):
采用了HC-SR04模块和LCD1602模块
自己画的电路板
仅测量一次,不是动态测量。采用数组动态显示的方法显示数据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ddr 0
uchar ge,shi,num_1 = 0,flag =0,S2= 0;
long time = 0,S = 0;
float S1 = 0;
char table []={"   . cm!         "};
uchar code table1[]={"ce liang zhong! "};
uchar table2 [] = {"distance        "};
void        lcd_w_com(uchar com);
sbit Echo = P2^1 ;
sbit Trig = P2^2 ;
sbit lcden = P2^5;
sbit lcdrw = P2^6;
sbit lcdrs = P2^7;
void count()                                                                                //测量函数
{
        while(!Echo);                                                                        //当Echo为1,开始计时
  TR0=1;
  while(Echo);                                                                        //当Echo为0,关闭计时
  TR0=0;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7)/100;                                                        //计算个十百位
  S1=(time*1.7)/100;
        S2 = (S1-S)*10;                                                         //浮点型减整型得到小数点后一位
}
void delayms(xms)
{
        uint i,j;
        for (i = xms; i > 0;i--)
        for (j = 110; j > 0; j--);
}

void check()                                                                        //发射超声波
{
        Trig = 0;
        Trig = 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延时20微秒
        Trig = 0;
}
void Timer0_int()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 = 0x01;
        TH0 = 0;
        TL0 = 0;
        TF0 = 0;                                                                                                    //中断溢出标志位
        EA  = 1;                                                                                                    //中断总开关
        ET0 = 1;
}
void lcd_init()                                                        //LCD初始化
{
        lcd_w_com(0x38);
        lcd_w_com(0x0c);
        lcd_w_com(0x06);
        lcd_w_com(0x01);
}
void lcd_w_com(uchar com)                                        //LCD写入命令
{
        lcdrs = 0;                                                //指令寄存
        lcdrw = 0;                                                 //选择写
        P0 = com;
        delayms(5);
        lcden = 1;
        lcden = 0;
}
void lcd_w_date(uchar date)                                                //LCD写入数据
{
        lcdrs = 1;
        lcdrw = 0;
        P0 = date;
        delayms(5);
        lcden = 1;
        lcden = 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中断函数,防止超时
{
        flag = 1;
}
void main()
{
                        uchar n,m;
                        lcd_init();
                        Timer0_int();
                        Trig = 0;
                        flag = 0;
                        check();
                        count();
                        table[Addr] = S/100+0x30;
                        table[Addr+1] = S/10%10+0x30;
                        table[Addr+2] = S%10+0x30;
                        table[Addr+4] = S2+0x30;
                        lcd_w_com(0x80);                                                        //显示第一行
                        for(n = 0;n < 16;n++)
                        {
                        lcd_w_date(table1[n]);
                        delayms(100);
                        }
                        lcd_w_com(0x80+0x40);                                //显示第二行
                        for(m = 0;m < 16;m++)
                        {
                                lcd_w_date(table[m]);
                                delayms(100);
                        }
                        lcd_w_com(0x80);
                        for(n=0;n<16;n++)
                        {
                                lcd_w_date(table2[n]);
                                delayms(100);
                        }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