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驱动模块的情况下用51单片机的高低电位来实控制5伏电机

楼主(2018-12-18):
不用驱动模块的情况下用51单片机的高低电位来实控制5伏电机 ,先是给P2^0一个低电位,但电机不转,后用灯泡测试,发现亮度不同但电压和电流相同。

楼主:
请问一下哪里不对吗?还是缺什么东西了?

网友A:
一般单片机的输出电流很小,不足以推动电动机,

这样使用容易损坏单片机。

一般要用功率管来放大电流。

单向不调速,用高低电平控制,调速的用PWM。

双向的用H桥。

网友B:
电流问题!!!!!!!!!!!!

网友C:
5v直流电机启动电流一般在0.5A左右,而单片机引脚的输出电流一般是15mA,启动不了电机的

网友D:
建议分开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单片机的输出电流很小,不足以推动电动机,

这样使用容易损坏单片机。

在不用驱动模块的情况下还需要加那种元器件吗?(就单向不调速,用高低电平控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不用驱动模块的情况下还需要加那种元器件吗?(就单向不调速,用高低电平控制)

8050 8550都行

楼主:
除了8050 8550 还需要那些元器件吗? 电路也不是很明白

网友F:
电机电流较大,单片机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都带不动电机,设置成强推挽或者开漏最大电流也是20mA.所以这个时候要加个三极管,百度很多。单片机IO信号驱动三极管,三极管可过电流较大,电流流过三极管再驱动电机

网友G:
单片机无法直接驱动这么大的电流,建议采用三极管驱动或者MOS驱动,0.5A以下,使用插装二极管就行,可以借鉴继电器的驱动电路

网友H:
L298N得用12V电源吧,

网友I:
9012三极管,单片机引脚连接一个电阻(阻值不用太大,一般几k左右)到三极管的基极,发射极接电机一端,集电极接地,电机另一头接5V。单片机引脚低电平时三极管就会导通,电机应该就会转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