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LED灯按键中断显示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
STM32单片机LED灯按键中断显示 proteus仿真
上周做的用LED灯按键中断显示
从此个实验中可以学习中断的使用,用的是标准库函数
粗略的显示了一下,有些不足,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指导并相互学习。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LED_Config(void);
void KEY_Config(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int main(void)
{
        NVIC_Configuration();
        LED_Config();
        KEY_Config();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8);
        while(1)
        {

        }
}

void LED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KEY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6);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6;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6) != RESET)
  {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8,
                             (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8))));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6);
  }
}

网友A(2019-03-20):
楼主,这个按钮输入检测必须要用到中断吗? 有没有单纯检测到输入按钮的,然后直接驱动输出的案列分享下啊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输入按钮控制的案列,可以给参考下

网友B(2021-03-23):
好东西,感谢楼主分享,解决了燃眉之急!

网友C(2021-08-02):
谢谢作者。可供大家参考!

网友D:
我想问下,你这个是哪个版本的的proteus啊?为啥我下的只有51单片机的芯片,都没有32单片机的可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