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1602+DS18B20的温度报警程序+实物设计(按键可调温度阈值)

楼主(2018-12-18):
新人报道,发个帖报道一波
51单片机做的温度显示,温度显示在LCD1602液晶屏上。
然后按键可以调整温度阈值,温度高于或低于所设温度,蜂鸣器就会响……
第一次做的成品,就发出来纪念一下吧,代码写得有点菜,有需要的拿去……

/**************************************************************************************

*                              基于单片机的实时温度报警系统设计                                                                                                  *

    (1)DS18b20采集到的温度可以实时地在数码管或者在液晶上显示出来;
    (2)用三个独立键盘设置阀值,包括设置键,加键,减键和确认键;
    (3)按下设置键时,数码管或者液晶上显示2S“H”字,随后温度闪烁显示,进入设置阀值最大值状态;
         再次按下设置键,数码管或者液晶上显示2S“L”字,随后温度闪烁显示,进入设置阀值最小值状态,
         第三次按下设置键(此时相当于确认键),系统保存设置好的阀值并进入正常的温度显示状态;
                    (此程序功能与第三点有出入)
    (4)当采集到的温度大于阀值最大值或者小于阀值最小值时蜂鸣器发出声音报警。

         注释:k1:温度加   k2:温度减   k3:低温度阈值设置   k4:高温度阈值设置

        适用单片机:STC89C52RC      适用开发板:普中科技  CH—6800ES V2.0    晶振:12MHZ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lcd.h"
#include "temp.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key.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Disp[]=  "Temp:           ";
u8 Disp2[]= "Xiaoliyu Design ";

extern unsigned int LTemp;        //低阈值温度
extern unsigned int LLTemp;
unsigned int DTemp;               //高阈值温度
unsigned int DLTemp;

u16 NowTemp=35;                   //当前温度
u16 IntFlag1=0;                   //外部中断1标志位
u16 IntFlag0=0;                   //外部中断0标志位

sbit Beep=P1^5;                   //设置蜂鸣器引脚
sbit LA=P2^2;
sbit LB=P2^3;
sbit LC=P2^4;

void delay10us(void);
void delay100us(void);
void delay10ms(void);
void delay1s(void);
void Int1Init();
void Int0Init();
void Timer0Init();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u8 i;
         Int1Init();                   //外部中断1初始化
         Int0Init();                   //外部中断0初始化
         LcdInit();                    //LCD1602初始化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LA =1;
         LB =0;
         LC =0;

////////////////////////////////////////////////////////////////////////////////

           for(i=0;i<16;i++)           //初始化LCD屏(第一行)
           {
                   LcdWriteData(Disp[i]);
           }

            delay100us();
            LcdWriteCom(0xC0);                //初始化LCD屏(第二行)

            for(i=0;i<16;i++)
           {
                   LcdWriteData(Disp2[i]);
           }

    /////////////////////////////////////////////////////////////////////

                while(1)
          {

                          LcdWriteCom(0x85);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获取DS18B20温度
                     for(i=0;i<11;i++)                        //温度信息写入1602
               {
                        LcdWriteData(DisplayData[i]);
               }

        if(IntFlag1==1)                           //若外部中断1标志位为1,则进入高温度阈值设置界面
             {
                LcdMenu();
                            if(IntFlag1==0)                         //若外部中断1标志位为0,则退出高温度阈值设置界面
                            {                                       //重载温度显示页面参数
                                    LcdInit();
                  for(i=0;i<16;i++)
                   {
                          LcdWriteData(Disp[i]);
                   }
                   delay100us();

                  LcdWriteCom(0xC0);
                  for(i=0;i<16;i++)
                   {
                          LcdWriteData(Disp2[i]);
                   }

                             }
         delay10ms();

              }

                    if(IntFlag0==1)                           //若外部中断0标志位为1,则进入低温度阈值设置界面
              {

                 LcdMenuL();
                             if(IntFlag0==0)                        //若外部中断0标志位为0,则退出低温度阈值设置界面
                             {                                      //重载温度显示页面参数
                                     LcdInit();
                   for(i=0;i<16;i++)
                   {
                          LcdWriteData(Disp[i]);
                   }
                   delay100us();

                   LcdWriteCom(0xC0);
                   for(i=0;i<16;i++)
                   {
                         LcdWriteData(Disp2[i]);
                   }

                             }
           delay10ms();
              }

                     NowTemp=dataReturn(Ds18b20ReadTemp());     //获取当前温度
                     DTemp=(LTemp/100);                         //获取高温度阈值
                     DLTemp=(LLTemp/100);                       //获取低温度阈值

                     if((NowTemp>=DTemp)|(NowTemp<=DLTemp))    //如果当前温度大于高温度阈值或小于低温度阈值,则打开定时器0启动蜂鸣器
                     {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led=~led;
           delay10us();
                      }
                     else
                     {
                             ET0=0;                                  //关闭定时器0中断允许
                             delay10us();
                     }

           }

////////////////////////////////////////////////////////////////////////////////

}

/*******************************************************************************
* 函 数 名         : delay10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10ms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
* 函 数 名         : delay100u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100us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100us(void)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47;a>0;a--);
}

/*******************************************************************************
* 函 数 名         : delay10u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10us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10us(void)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2;a>0;a--);
}

/*******************************************************************************
* 函 数 名         : Int1Init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10us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Int1Init()
{
        //设置INT1
        IT1=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1=1;//打开INT1的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

/*******************************************************************************
* 函 数 名         : Int0Init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10us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Int0Init()
{
         //设置INT1
        IT0=1;      //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0=1;      //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

/*******************************************************************************
* 函 数 名         : Timer0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A;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24;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TR0=1;        //打开定时器
}

/*******************************************************************************
* 函 数 名         : Int0
* 函数功能                     : 外部中断0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delay10ms();                          //延时消抖
        if(k3==0)                       //K3按下时设置外部中断0标志位为1,再按一次设置为0
        {

                if(IntFlag0==0)
                IntFlag0=1;
                else
                IntFlag0=0;
                led=~led;

        }

}

/*******************************************************************************
* 函 数 名         : Int1
……………………

网友A(2019-05-17):
连线怎么连

网友B:
。。。
我发表了几千行的代码都能显示出来

网友C(2019-06-18):
用Keil4编译不行 Keil5可以

Digital Class Design.7z

网友D(2020-05-24):
编译不成功呀,求解

网友E(2020-10-16):
这个工程要用Keil5才能编译成功

网友E:
什么地方有问题嘞

网友F(2020-12-04):
编译失败的话去output 把空格删除换成下划线就好了,但是仿真我还是用不了,亏了五个币亏死我了

网友G(2021-07-28):
我向请问一下作者我按照这个普中这块板子焊接的,但是最后焊接出来板子可以显示,我焊接的板子就不显示是什么原因呢求解答

网友G:
我想问一下作者,这个带温度补偿吗

网友H:
我的总是编译失败啊,难受死了。用不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