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920Mhz和2.4G无线频段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8-12-18):
如题,请教各位大神,920Mhz 和 2.4G 各有什么优缺点?主要是用在无线电视音箱类产品上面,我的理解是920Mhz这个就性价比比较高,延迟少,但是抗干扰性差。2.4G就在性能上比较好,但是传输距离可能会没有920Mhz,延迟稍长。不知道是否有其他方面的差别?

网友A:
920Mhz穿墙性能好,但是承载的数据少,2.4g反之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请问920Mhz 跟 2.4G 在承载的数据量上面有参考数字吗?谢谢!

网友B:
数据量应该和带宽,信噪比有关系吧,和频率没啥关系。

网友C(2019-11-21):
920Mhz性价比高?有什么好的模组吗?

网友D:
2.4G 、5.8G高频更接近直线,易被阻挡,但通讯速率可以较高。
433M、900M低频有较好的绕射性, 通过性较好,但通讯速率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