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钻风摄像头调试方法及问题锦集

楼主(2018-12-18):
偶尔有同学摄像头回去之后使用例程采集,发现图像不对或者没有图像,然后急急忙忙的来找我,咨询我为什么没图呢!同学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切记不要紧张,摄像头发货前都是测试过,看过图像了才发货的。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呢!首先不要着急,静下心来好好按照以下步骤进行调试

第二、上位机接收到数据但是图像不对
1、检查usb转ttl与单片机是否连接好,是否共地。
2、注意例程备注的连接方式。备注的串口连接,我已经主动帮大家交叉了,大家只要对照着连接就好,不要再次交叉。
3、在远程调试过程中,我发现有些小伙伴的USB转TTL质量好像不是很好,导致在115200的波特率下数据传输有问题,因此上位机的数据收不到或者是错误的。
4、在远程调试过程中,也有一部分小伙伴使用蓝牙进行图像传输,但是收到的数据全是错误的,导致图像显示错误。(这里我们不探讨为什么蓝牙传输不行,我个人的意见是,蓝牙传输必然可行,只是没用对而已)。在没有确认摄像头是否OK前,我们尽量使用可靠方案。
5、如果单片机与摄像头不是使用的同一个电源,那么检查摄像头与单片机是否共地。
6、如果图像出现缺色的现象仔细检查每根数据线,是否连接通。
7、如果图像全黑,很有可能是摄像头的VSY和PCLK没有连接好,导致单片机根本无法采集摄像头的数据而造成的。我们可以使用代码进行测试,以确定是否连接好。我们在场中断里面写一个变量,我们在线调试查看该变量的数据,如果变量在变动,说明VSY连接是没问题的,否则就是连接有问题。PCLK使用同样的方法在DMA中断里面写一个变量也可以测试出来。
8、上位机图像图像显示有问题,查看上位机设置的宽度与高度是否与程序设置的一样。

1、摄像头的的配置串口(即转接板的SDA、SCL引脚)没有连接好导致从未对摄像头进行过配置。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V2版本之前的摄像头中,因为之前的例程没有接受回传数据校验,在V2版本中如果出现这个问题则会在初始化中持续等待。(这里提示下,如果在比赛中遇到了配置的串口线突然断了,这个时候就会造成程序在初始化出不来,但是比赛又迫在眉睫不容等待,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程序中对摄像头配置的代码屏蔽掉,只保留采集初始化代码,一般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摄像头上的51有eeprom,每次收到新的配置数据后将会把配置数据写入eeprom,每次上电的时候加载eeprom的配置数据。)

2、摄像头上的单片机固件程序丢失
(很少有人有这样的问题,目前遇到过一个小伙伴出现过,也咨询过STC官方,他们说板子干扰太大造成的)。固件是否丢失这个问题怎么确定呢?
直接把摄像头使用USB转TTL连接到电脑,然后使用串口助手模仿单片机那样发送配置数据(如下图,发送的数据是获取当前配置的FPS数据,摄像头的SCL连接串口RX,SDA连接TX),看看是否回传了正确的数据,在使用串口助手的时候记得勾选HEX显示与

网友A(2019-01-17):
下图在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