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部中断控制八盏LED灯循环点亮 第一次发帖,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8-12-18):
用外部中断控制八盏LED灯循环点亮 ,就是说每按下一次外部中断按键,点亮一盏LED灯 ,依次循环。外部中断这个一直没学会,希望大神尽可能弄简单一点 。谢谢/!

网友A:
请问你后来有搞定了吗?

网友B:
中断内的函数是P0口左移右移函数即可

网友C:
按照给定的例子,学习下,发现不难

网友D:
/*********************************************************************************
* 【外部晶振】: 11.0592mhz
* 【主控芯片】: STC89C52RC
* 【编译环境】: Keil μVisio4
* 【程序功能】: 外部中断控制LED灯
* 【使用说明】: 外部中断0电平触发——用独立按键引发中断
                                 通过中断接口P3.2连接的独立按键S4测试,按一次LED灯流水灯,这里使用电平触发,
                 按键不松手和按键松手效果不相同,按下会看到灯流水灯,说明中断一直在作用。
                                 P3.2是可以复用IO口,一是普通IO口,二是外部中断0外部接口.即本节所讲。
                 通过本程序就可以轻松的写其他中断方式的程序了
**********************************************************************************/

#include<reg52.h> //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define LED P1          //宏定义LED代表P1
/********************************************************
                    主程序
*********************************************************/
main()
{
        LED=0xff;       //P1口初始值,关闭led灯
        EA=1;          //全局中断开
        EX0=1;         //外部中断0开
        IT0=0;         //电平触发
        while(1)
        {
                //在此添加其他程序,中断程序可以跟此处的程序同步执行
        }
}
/****************************************************
                 外部中断程序
*****************************************************/
void Key_INT(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dat1=0xfe;

        LED=dat1;          //初始化赋值
        dat1=dat1<<1; //右移一位
        if(dat1==0xff)
                dat1=0xfe;
}

网友E:
你单片机玩的好不好,就是中断。后面操作系统也是依靠中断。
要吃透的啊
程序是慢慢每天积累的。

网友F:
现在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