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XL1509+stm32降压直流稳压电源程序

楼主:
以降压控制器XL1509芯片为核心器件,设计并制作一个降压型直流开关稳压电源。额定输入直流电压为12V时,额定输出直流电压为5V,输出电流最大值为2.0A 。具有过流保护功能,动作电流1.5A±0.1;输出电压程控可调,调节范围:3-7V
要求:
1)额定输入电压12V下,输出电压偏差<100mV
2)额定输入电压12V下,最大输出电流:>2.0A
3)具有过流保护功能,动作电流1.5A±0.1;
4)实现输出电压程控可调,调节范围3-7V,步进0.1V
电路原理图如下:

R3是DA,R4过流保护,R5是采样电阻,接AD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adc.h"
#include "dac.h"
#include "key.h"

int main(void)
{
        u16 adcx;
        float temp;
         u8 t=0;
        u16 dacval=3300;
        u8 key;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LED PD.12
        Adc_Init();                                 //adc初始化        PA.5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Dac1_Init();                                 //DAC通道1初始化                PA.4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dacval);//初始值为0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2);
                //程控输出
                if(KEY==1)
                {
                        //LED=!LED;
                        if(dacval>1500)
                                dacval-=200;
                        else if(dacval==1500)
                                dacval=3300;
                        delay_ms(500);
                }
                Dac1_Set_Vol(dacval);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5,10);                //得到ADC转换值
    temp=(float)adcx*(3.3/4095);                                //得到ADC电压值*/
                if (temp >= 0.75)
                {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2);
                }
                else
                {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2);
                }
        }
}
/*ADC用法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5,10);                //得到ADC转换值
temp=(float)adcx*(3.3/4096);                                //得到ADC电压值*/

/*DAC用法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 dacval);//设置DAC值

网友A(2018-12-20):
pcb没画接口

网友B(2019-11-28):
能解释的再详细一些吗 新手看不懂

网友C(2020-11-15):
3K和1K的电阻阻值不精确,怎么保证输出5V

网友D(2023-10-06):
输入6V,输出5V 电流可以达到2A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