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大家都用哪个编译器?

楼主(2018-12-18):
stm8是没得几个选的,但是stm32就好多编译器可以选了.好几十个呢.大家一般用哪个?iar?keil?gcc?

网友A:
我用iar ,一直在用,不错。

网友B:
keil还是最好的吧

网友C:
肯定是用keil。
用sourceinght查看与修改代码,用keil最终编译。

网友D:
一般我个人常用的事keil,方便下载

网友E:
MDK(keil)呗,网上大多数例程都是keil写的多……

网友F:
可以用MDK 也可以用IAR

网友G:
Keil4t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