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51单片机引脚控制led灯,需要做上拉吗?

楼主(2018-12-18):
(无正文)

楼主:
忘了说了,50个灯

网友A:
如果是灌电流 不用

网友B:
51单片机除P0口需要外接上拉电阻外,其余IO口不用外接上拉电阻,即可驱动LED

网友C:
如果5v接led灯,led灯再接51 IO口就不需要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5v接led灯,led灯再接51 IO口就不需要上拉。

谢谢,那需要的限流电阻吗

网友D:
不需要做上拉

网友E:
不用,可以试一下用三极管放大电流。或者直接喝vcc 连接

网友F:
不需要上拉,直接接IO口就行

网友G:
如果用到P0口需要上拉电阻 其他IO口不用

网友H:
P0需要接一个上拉电阻,P1,P2,P3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I:
P0口需要,P1,P2,P3口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