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把单片机继电器的程序改了,还是要用原来的管脚?

楼主(2018-12-19):
我用普中科技的开发版,练习写继电器程序,一开始按照学习资料中用管脚P 1.4烧学习资料中的实验程序一切正常。但是我把程序中的管脚改为P1.2,烧完程序后,还是得插在P1.4管脚上,继电器才能使用?插在P1.2上不管用,各位老师给指导下

楼主:
传上去的照片怎么这么不清晰

网友A:
已修复此问题,重新传手机里面的照片就清晰了

网友B:
开发板很多组件都是焊固定脚的。也就是说,你用板子上的资源就必须用它固定的引脚,不能乱改。这也是新人用开发板学不好的原因。很多新手会被误导,写程序就是要固定那个引脚。开发板只是方便演示例程用。想改的话,建议你用最小系统板+面包板,引脚自己接,程序改什么,引脚就接什么

网友C:
明显你没有编译

网友D:
最好不要乱改,开发板只是方便演示例程用

网友E:
引脚是不能乱改的,写程序就是要固定引脚。用最小系统板和面包板,引脚自己连

网友F:
人家开发板都是按照原理图做出来的,所以你写程序的时候也得按照原理图来写,不能随便改引脚

网友G:
1.未编译成功是一种可能
2.第二种,确认开发板原理图是不是有固定连线影响,EM3_V3.0是没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你没有编译

编译成功了,hex文件也好着。

楼主:
引用 网友G:
1.未编译成功是一种可能
2.第二种,确认开发板原理图是不是有固定连线影响,EM3_V3.0是没影响的

编译成功了,零错误,零警告。
用的是普中v2.2的板子